求助大佬,并冲版,怎莫用

楼主(2018-02-22):
并充板一次最多充几块电池,会不会有baozha的危险,充电器电流设置多少a,开关电源用多大的
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1/能插几块充几块,2/不会,充电不会,充电器质量不好,过充,保不齐。3/多少安,取决于充电器和电池的允许参数,就是充电器和电源功率,电池的允许最大电流。这里告诉你,小电流对电池好。4/开关电源大点好,最少要喂饱充电器,且不能发热烧毁,所以,大点好。小了也没有事,限制你的充电电流。等你发现不充电,就说明电源不够用了,把电流调小或者减少电池就可以了。有保姆最好,但是不能最大电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能插几块充几块,2/不会,充电不会,充电器质量不好,过充,保不齐。3/多少安,取决于充电器和电池的允许 ...

多谢大佬

网友B:
最重点没说!!!!切记并充的几块电池电压要基本一致,误差不要过大。最好同容量同品牌的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重点没说!!!!切记并充的几块电池电压要基本一致,误差不要过大。最好同容量同品牌的一起!

我的是3s电池2200ah,设置多少电流啊,两块一起冲,怎么设置

网友C:
举个栗子:
并充A电池和B电池。要确保,AB电池的额定电压一致,容量一致。最重要的是,要保证AB电池每片电芯的电压差不超过0.2V
A电池的1号电芯和B电池的1号电芯之间的电压差不能超过0.2V,乃至2号,3号,4号.....只要其中的一对电压差超过0.2V就有危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举个栗子:
并充A电池和B电池。要确保,AB电池的额定电压一致,容量一致。最重要的是,要保证AB电池每片电 ...

这么恐怖d(д)

网友:
并充我烧了不少电池,还是一个个的来吧

网友:
時間夠的話,還是建議一塊一塊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