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天线怎么选?

楼主(2018-02-23):
图传天线是蘑菇天线好用,还是平板天线好用,还是棒子天线,还是宝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哇

平板不是只有两面信号强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板不是只有两面信号强嘛

平板只有一面有信号………选蘑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板只有一面有信号………选蘑菇

蘑菇选哪个牌子的好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蘑菇选哪个牌子的好用啊,

黑羊,肥鲨,foxeer。就这3

网友C:
发射端用宝塔效果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端用宝塔效果挺好的

宝塔好像不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羊,肥鲨,foxeer。就这3

这三个里面比较好的哪个啊

网友D:
蘑菇宝塔都行,棒子也能凑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三个里面比较好的哪个啊

黑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羊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蘑菇宝塔都行,棒子也能凑合

好吧

网友E:
不是要看用途吗,穿越用全向天线,拉距用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要看用途吗,穿越用全向天线,拉距用平板

穿越全向用哪个天线好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宝塔好像不耐炸

有带壳的宝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