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37排气管断裂。

楼主(2018-02-23):
NX4,os37发动机,用waypower 30的油飞了两年多了,一直好好的,过年前飞最后一箱油,感觉声音不对劲,降落检查排气管变这样了。但发动机温度正常的,难道排气管的焊口老化了?

网友:
找家做氩弧焊的 焊回去

网友A:
太薄,挺不好焊的,要是能找到激光焊最好,我最早之前有个排气管裂了是上淘宝上找的一家激光焊

网友:
赶紧拆开看看里面构造

网友:
找焊不锈钢楼梯的用氩弧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薄,挺不好焊的,要是能找到激光焊最好,我最早之前有个排气管裂了是上淘宝上找的一家激光焊

谢谢,其实我更想知道断裂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我更想知道断裂的原因。

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我更想知道断裂的原因。

金屬疲勞

网友:
固定点少了!有共振产生,这个力道大金属也会坏!!

网友:
os37 这排气质量不行。我的用不长时间,两条都是里面零件脱离。现在要排气管里面叮叮当当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我更想知道断裂的原因。

高频率的震动,正好震点在破碎的那个点上。很多射尾桨,射主桨就是因为长期飞行震动导致金属疲劳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看能不能焊好,不行只能把备用的换上了。

网友:
一般的发动机用个4、5桶油也就差不多了,能玩2年多还保持缸压的发动机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各个配件总归要磨损的,金属疲劳也是一种

网友B:
37 排气管是很差。我也是飞了一阵子就叮当响了。后来找做氩弧焊接的重新焊了。铝的 这里焊接完 用锉刀 加砂纸 就可以修正的跟原来一样了。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 排气管是很差。我也是飞了一阵子就叮当响了。后来找做氩弧焊接的重新焊了。铝的 这里焊接完 用锉刀 加砂 ...

谢谢河马兄回复,两年多前买的加强版离合器至今服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37 排气管是很差。我也是飞了一阵子就叮当响了。后来找做氩弧焊接的重新焊了。铝的 这里焊接完 用锉刀 加砂 ...

里面零件脱离钉钉响。你是怎么弄好的

网友:
里面有个隔片 就是这隔片脱焊了。你用卡尺屁股后面测量 下位置不要整圈焊 。补2个点就好了。排气管侧边切进去 补焊下。。修整下外观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