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叶70打不着

楼主(2018-02-23):
前几天把一台放了挺久的三叶四冲70拿出来想着车但是发现死活都打不着,发动机是新的之前磨了以后还正常飞了好几个起落就放着了,间隙我调的是进0.05排0.1发动机没拆过正时也没动。现在想不出哪里出了问题麻烦各位支支招,谢谢了!

网友:
检查油路是否通畅

网友A:
检查一下热火头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热火头是否正常

火头换过几个都不行

网友:
气门密封不严,检查一下吧。

网友A:
你偿试一下,把大小油针大大的打开,打开前做好记号,后面能回复这个油针位置。然后也打开风门,用起动马达转动发动机(千万不要接电热火头),观察排气是否有油雾喷出,用纸巾收集排油颜色,如果很黄,说明发动机有生锈。如果颜色很浅,或者排放之后慢慢变浅色,证明清洗有作用,也证明油路是通的。此时关闭所有油针,把油全排空。关闭风门到怠速位置,打开油针,说明书建议位置,接上火头电,请确定火头是着的。然后起动。如果没有油雾,请检查你的油路和化油器是否畅通。你试试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买瓶化油器清洗剂仔细洗一下  应该能搞定

网友:
按前面有两位的情况看,你这个气门积碳漏气的可能性也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偿试一下,把大小油针大大的打开,打开前做好记号,后面能回复这个油针位置。然后也打开风门,用起动马达 ...

不是密封件有问题,就极有可能是 雾化问题,长期不用最好先清洗.

网友:
风门的螺丝是不是松了

网友:
洗化油器

网友B:
我的,气门间隙进0.05排0.09,但是时不时就要调一下,而且排气门老是漏气我的ys就不会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气门间隙进0.05排0.09,但是时不时就要调一下,而且排气门老是漏气我的ys就不会漏

板凳发动机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凳发动机专家??????????????????????????????

额,嘿嘿嘿,等以后才能飞飞机这没办法只能玩发动机呀

网友(2018-07-08):
打着了吗,同样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