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遥控器电源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8-02-23):
前段时间买了台二手的华科尔D7E遥控器,是已经短了电阻和刷了固件的,之前也知道改过的有很多都出了问题,也没敢正式用,拆开检查了一下,发现了一些问题,提醒大家一下。
遥控器的高频头是原机的,标号1的方框里面的是3.3V稳压器,标号2里面是高频头用的3.3V稳压器。
标号1的稳压器上面的字符是L04B经查应该是LP2981,输入最高电压是16V,电流100mA,这个应该是给主芯片供电的。
标号2的稳压器上面的字符是JJ=T08,可能是Richtek的RT9167, 最高工作电压7V,极限电压8V。
现在的问题是稳压器1表面有明显的打磨痕迹,是假货。稳压器2的输入电压经过肖特基二极管降压,会低于8V。
所以用锂离子电池供电的话电压有些偏高,对于假货就不知道实际的规格了。建议大家还是用四节AA电池或铁锂电池供电比较稳妥。
至于因为压差太高造成功耗过大烧毁LDO的问题,之后我会做具体的分析。

楼主:
稳压器局部清晰图片。

网友:
666挺专业的

网友:
短接电阻后耗电增大,请问楼主换个大电流ldo能不能解决?

网友:
一直2s电池,从没失控的路过

楼主:
具体的电流和耗电什么的我之后会仔细测试一下。用2S现在没事不表明没有隐患,航模的可靠性也是很重要的,毕竟飞机通常比遥控器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