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故障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8-02-23):
为什么换了新的控电(2s).电压显示15v怎么回事  又换了几块2s的电池都是显示15v 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没有用这种控,估计是要设置电池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这种控,估计是要设置电池类型。

这个控没法设置电池类型的  因为原装的电池是聂氢电池

网友B:
原装电池7.2V,锂电池标准电压7.4,满电8.4V,你是不是插错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电池7.2V,锂电池标准电压7.4,满电8.4V,你是不是插错电池了。

以前一直用锂电池  这次充好插上就成15v了   而且以前错插过3s 也没有问题啊   这次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了

网友C:
应该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备份数据,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备份数据,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请问一下怎么能恢复出厂数据  具体要怎么操作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能恢复出厂数据  具体要怎么操作  谢谢

竟然没找到恢复出厂设置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没找到恢复出厂设置选项

一直用这个控  只有恢复模型数据的选项  整个控恢复出厂真没见到

网友:
估计是电池电压采样部分硬件故障,应该没有啥影响,就是设置电压告警的话要计算一下比例。

网友:
我的没有这个情况,2s电,显示8.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