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八遥控器问题?大师请教

楼主(2018-02-23):
遥控器,现在开机亮绿灯,蓝灯不亮,高频头一直亮黄灯,遥控器没发射信号,接收机一直亮红灯,现在对不了码,请大师说说,高频头坏还是遥控器坏??

网友A:
应该是高频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高频头的问题

买个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网友B:
返厂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维修吧!

太麻烦了。知那里坏买配件自己修快,觉得应该高频头坏,但不确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麻烦了。知那里坏买配件自己修快,觉得应该高频头坏,但不确定

你可以打售后电话,咨询吴工。确定问题。会告诉你判断方法。给你合理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打售后电话,咨询吴工。确定问题。会告诉你判断方法。给你合理建议

你知道电话吗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教练开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教练开关的问题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教练开关的问题

都没动

网友D:
天地飞群的那些管理员感觉没乐迪的积极热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地飞群的那些管理员感觉没乐迪的积极热情

群号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号给我?

qq搜天地飞就有了

网友E:
屏幕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幕同款

啥?

网友F:
进入设置里面看看是不是高频头关闭了。打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入设置里面看看是不是高频头关闭了。打开就行。

都没见过有高频头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