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云台吊舱供电问题

楼主(2018-02-23):
自己组装的,用某品牌(不是大疆)十倍变焦云台相机 相机到手后不能控制俯仰和航向只能变焦 清晰度还是可以的
云台标称可以3-6s供电 我用3s达普电池(已怀孕)供电,结果烧了。。厂家说结云台得接个稳压设备。我这个是因为瞬间电流过大引起的。
请问各位前辈,有瞬间电流过大烧毁的情况吗?应该如何解决,加个12v变压器?
普通的航拍机和穿越机我咋没见加变压器呢,我也组装过普通航拍机,也没加变压器呀。

我严重怀疑产品自身有质量问题。售后还奇贵!

网友A:
卖家忽悠你的,电流过大和稳压有什么关系,电流大小是他的负载决定的,标称支持6s接3s烧掉,绝对是质量问题,估计你买的是那种垃圾小作坊生产的云台,我在某宝上见过。

网友:
我以前买某433也是接电就烧,结果寄回去店家直接发个新的过来,只花了邮费,只能说你碰到奸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忽悠你的,电流过大和稳压有什么关系,电流大小是他的负载决定的,标称支持6s接3s烧掉,绝对是质量问题 ...

那他这为什么会烧呢?
另外有推荐的云台吗?大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