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TR模拟器的接触问题

楼主(2018-02-23):
如图,插遥控器的那一端总是接触不良,我已经换了四条线了(朋友的航模店不开了,从他那里弄得),现在最后一条也差不多了,之前我把两条坏的线剪开,合成一条可以用的。
现在没有办法修理了,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或者用什么线可以替代?谢谢了

楼主:
我用小刀吧这一端切开过,但是因为包裹的太紧,也没看明白

网友:
买好的插头自己焊接插头。你确定不是遥控器母座问题?用万能表测量线材,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你卖个三段的插头,很好用
模拟器各种怪问题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5768

网友A:
买那种叫什么 AUX的,公头对公头三段线,我年前也接触不良,某宝买了,被关在快递网点还没用。。。

网友:
3.5mm公头音频线~

网友B:
这种线老是出现接触不良,把我的JR 遥控器都搞坏了。换3.5双声道对录线,淘宝很多进口品质的挤压品;效果超级棒!

网友C:
记得坛子里有教程的,改成无线的一了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那种叫什么 AUX的,公头对公头三段线,我年前也接触不良,某宝买了,被关在快递网点还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坛子里有教程的,改成无线的一了百了

算了一下价格,买个线便宜还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线老是出现接触不良,把我的JR 遥控器都搞坏了。换3.5双声道对录线,淘宝很多进口品质的挤压品;效果超 ...

我也不太会挑,只搜索了3.5mm公头音频线~远了第一个。要不麻烦您给推荐一下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mc6a可不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太会挑,只搜索了3.5mm公头音频线~远了第一个。要不麻烦您给推荐一下可以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49f770d3HPQw9I&id=35113747398&ns=1&abbucket=19#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mc6a可不可以用

支持单线连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