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删除

楼主(2018-02-23):
此贴删除

网友:
装了隔膜泵吗

楼主:
是的, 隔膜泵.

网友A:
飞盈佳乐电调?质量如何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盈佳乐电调?质量如何吖?

没用过其它电调, 没法做比较.  顺滑度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漂亮,改天拍视频看看

网友B:
飞盈电调质量应该是不错的,可以和好盈的媲美。 这个船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虽然是o艇,属于窄边。无法做只翻水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盈电调质量应该是不错的,可以和好盈的媲美。 这个船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虽然是o艇,属于窄边。无法做只翻 ...

飛盈佳樂真是不錯的,朋友使用中,可惜是體積太大和重...如玩Mono1就放不下了,我都買了個閒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盈电调质量应该是不错的,可以和好盈的媲美。 这个船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虽然是o艇,属于窄边。无法做只翻 ...

这船宽, 一般翻不了. 翻了, 只能救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船宽, 一般翻不了. 翻了, 只能救援了.

所以说这船用缺陷,我以前也有一个,蛮好玩的

网友C:
底部安装自排水口, 根据虹吸作用可以自排船仓内水

请问具体怎么做的?是什么原理?底部开口了不是会漏水吗。。。。

网友:
电调貌似是飞盈佳乐70A,我也有一个,很耐用,发热也小,做工也很棒,手上还有好赢的120安,都不错,线性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部安装自排水口, 根据虹吸作用可以自排船仓内水

请问具体怎么做的?是什么原理?底部开口了不是会漏水 ...

加了一个单向伐门, 船底部是一个T型管, 船在高速行驶过程中会形成负压从而将仓内水吸出.   又称为流体力学里的“文丘里效应”,这种效应是指在高速流动的流体附近会产生低压,从而产生吸附作用

网友(2018-05-19):
楼主你好,有船底排水实物照片吗?想看看结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