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X用天9控,接收接了MB,舵机回复位迟缓咋回事勒

楼主(2018-02-23):
亚拓500X用天9控(中文好用),接收接了MB,舵机回复迟缓咋,按说明连接好线  十字盘混乱  调整不过来。  而且舵机神经,打控遥杆,舵机慢悠悠的转,  咋个回事

网友A:
按照说明书来,先调到普通斜盘模式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说明书来,先调到普通斜盘模式再说

控上面需要混控吗     天9直机模式默认1,2,3,6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上面需要混控吗     天9直机模式默认1,2,3,6混控

默认只有36混控,12混控必然是设定有问题

网友:
去优酷看视频吧,MB陀螺仪第一部先通电改变接收机接线方式,然后正确设置,最后调试。三步都不能少,方便就是看着表格,用控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