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亚拓150X 卫星怎么放置好些?

楼主(2018-02-23):
用卫星玩150X 挺大的一个,放置在哪里比较合适...有经验的 或者有图的模友提供下图片借鉴下!感谢了

网友:
将卫星天线壳子拆掉,用3M双面胶贴在电调下面

网友:
自己感觉下

网友:
卫星是什么?

网友:
2楼正解,请问楼主你那脚架机身座哪里搞的

网友:
错了,问3楼的

网友:
用3M胶 贴在主板下面就好

楼主:
感谢各位,去壳贴在下面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