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ClearView Goggle Module 视频眼镜双接收模块即将上市

楼主(2018-02-23):
当前效果最好的模拟信号双接收模块,开发者已经将样品发给各大神测试,这也是最贵的双接收模块,售价 US$289.99

机翻简介:

新的ClearView护目镜接收器(CVG)具有绝对的传奇地面站的所有性能,甚至还有一些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功能! - 全部装在一个非常小巧,易于安装的视频眼镜接收器中,对现有的FatShark™视频眼镜几乎不需要修改。安装不需要护目镜拆卸。

“请不要把旧视频眼镜扔出去! - ClearView'em!“

ClearView:没有替代品
传奇ClearView数字增强性能
简单的OSD带中心调谐与12个频段和4个定制+低频带
快速访问4个最喜欢的频率
使用视频眼镜按钮更改频道。无需访问菜单
即时OSD通道指示灯,每按一下视频眼镜按钮
简单的OSD菜单访问和导航
独特巧妙的高性能Quad Finder应用程序
实时视频上的可配置接收器OSD - 独家ClearView
Hyperspeed频谱分析仪应用程序与选定的频段频道标记
OSD快速信息屏幕允许在瞬间检查所有重要数据
2个用户定义的配置文件
自动视频格式切换或手动选择NTSC / PAL
平衡输入功率和主动冷却防止护目镜热点和过热
双强度LED动力先导
未来的证明。软件可通过互联网连接的Windows PC进行现场更新
最后 - 带有适当并排天线的护目镜接收器! (好极了)!

产品规格
几乎消除这些讨厌的问题:故障,辍学,滚动,水平撕裂,Jaggies,噪声带和大多数其他畸变。
侵入信号抑制:忽略大多数侵入信号,所以只有你的信号被同步到你的显示器
终极灵敏度:优于-103dBm
已添加延迟:0

包括
1个ClearView护目镜接收器模块

The new ClearView Goggle Receiver (CVG) has absolutely all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legendary ground station and even does a few very impressive new tricks! – All in an insanely small, easy to install goggle receiver that requires little or no modification to your existing FatShark™ goggles. Installation does not require goggle disassembly.
“Please don’t toss your old goggles out! – ClearView ’em!”
ClearView: There Is No Substitute
  • Legendary ClearView Digitally Enhanced Performance
  • Easy, OSD Band-Centric Tuning with 12 stock bands and 4 custom + Low-Band
  • Quick Access to 4 favorite bands
  • Change channels using your goggle buttons. No need to access the menu
  • Instant OSD channel indicator with each goggle button press
  • Easy OSD menu access and navigation
  • Uniquely clever, high performance Quad Finder App
  • Configurable receiver OSD on live video – a ClearView exclusive
  • Hyperspeed Spectrum Analyzer App with selected band channel markers
  • OSD Quick Info Screen allows checking all important data in an instant
  • 2 user defined profiles (What the heck is a “user profile?” See videos below)
  • Auto video format switching or manually selected NTSC / PAL
  • Balanced input power and active cooling prevent goggle hot-spots and overheating
  • Dual intensity LED power pilot
  • Future Proof. Software is field updatable with an internet connected Windows PC
  • Finally – a goggle receiver with proper side-by-side antennas! (Yay)!
Specifications
  • Virtually Eliminates These Nasty Problems: Glitches, Dropouts, Rolling, Horizontal Tearing, Jaggies, Noise Bands and most other aberrations.
  • Intruding Signal Rejection: Ignores most intruding signals so only yours is synced to your display
  • Ultimate Sensitivity: Better than -103dBm
  • Added Latency: 0
Includes
  • 1x ClearView Goggle Receiver Module

网友:
坐等测试结果。

网友:
正准备买 clear view那一大坨,看来可以等等了

网友A:
顶一个眼镜价格了,刚对furious 双接收有点动心,就整这个,不买,死也不买,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眼镜价格了,刚对furious 双接收有点动心,就整这个,不买,死也不买,哈哈

看油管评测貌似LAFORGE FATSHARK MODULE V3双接收比FURIOUS效果还要好一些,缺点是要么外观难看点儿,要么拆眼镜小改一下,另一侧的头追模块还得拿掉,当然价钱也要贵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油管评测貌似LAFORGE FATSHARK MODULE V3双接收比FURIOUS效果还要好一些,缺点是要么外观难看点儿,要 ...

等二手出来了再说吧,原价我肯定舍不得买。不过我就不明白了,他们到底用了啥技术,效果就是那么好,为啥自己diy的rx5808效果就那么差,连肥鲨自己的接收效果都那么不堪,到底差在哪里?
软件不是问题,接收上加个osd也不难,可信号那么好我就不理解了,难道是电路设计的好,还是rx5808模块厂家不同?

楼主:
HD3刚买,正头疼买哪款双接收模块。

网友:
-103db, 牛啊。 但是不知道色彩还原怎样。 等测试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二手出来了再说吧,原价我肯定舍不得买。不过我就不明白了,他们到底用了啥技术,效果就是那么好,为啥 ...

我想电路差不了太多,最主要的差别应该是程序也就是平常说的固件了,所以想刷人家的固件很难搞。我现在凑合用肥鲨自己的双接收,虽然是单模块,效果也还行,不怕麻烦就把眼镜和鹰眼锐视接上,包括供电和信号,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电路差不了太多,最主要的差别应该是程序也就是平常说的固件了,所以想刷人家的固件很难搞。

本人就是程序员,可以肯定不是程序问题,程序方面就是个选频和信号强弱判断以及切换。
画面的质量还是依赖硬件,可惜没有这方面资源,没有频谱仪,也不是这个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就是程序员,可以肯定不是程序问题,程序方面就是个选频和信号强弱判断以及切换。
画面的质量还是依 ...

那也有可能,但粗略对比了一下电路,用的应该都是一样的双接收模块,电路感觉也差不到哪儿去,好象搞到固件了也能刷进去,因为淘宝上看到有一些图就是刷了刷了低版本而现在闭源的固件的双接收在卖,我现在凑合用肥鲨自己的双接收,虽然是单模块无OLED,用黑羊的蘑菇加平板,效果也还行,不怕麻烦就把眼镜和鹰眼锐视接上,包括供电和信号,这时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模拟电路很考验设计人员的功力,稍微差异都会导致信号干扰。
内部的接收模块不是通用模块,应该是定制的。

网友:
嗯,楼上说的对,我就是想知道哪里有卖效果好一些的单模块,我之前买过一个玩家自己做的双接收,效果惨不忍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也有可能,但粗略对比了一下电路,用的应该都是一样的双接收模块,电路感觉也差不到哪儿去,好象搞到固 ...

接锐视实在太麻烦了,现在越来越觉得带的东西越少越好。东西一多就懒得带,大大降低了出勤率。
mavic,一个小包包搞定。效果还特牛。
现在用的黑羊单接收,效果也不错,当然从来没敢往远处飞过,100-200米内无压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锐视实在太麻烦了,现在越来越觉得带的东西越少越好。东西一多就懒得带,大大降低了出勤率。
mavic, ...

对,一样的想法和感觉,越简约越好,这几天也就带孩子飞才带锐视,自己出去就只带眼镜了,也一直在关注和寻找更求的图传、接收和摄像头,也试过furious,觉得效果一般就退货了,第一人称FPV设备就是一个最大的坑

楼主:
电子设备还是不能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一样的想法和感觉,越简约越好,这几天也就带孩子飞才带锐视,自己出去就只带眼镜了,也一直在关注和 ...

哈哈,furious效果一般的话我就不败了,又省一笔。
但你买的是透明盖子的吗,我看了YouTube上的视频,还是不错的啊。
我也是带孩子玩,刚败了个tango,眼镜虽然好,孩子在旁边还是嫌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设备还是不能省钱。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我就是从低端一路买到高端

网友C:
引用 楼主:
MXK和黑羊的单接收都买了,后者收了一块有故障的接收板,一百出头,拆开修修好了。两个换着用。

谈谈感受吧, 哪个感觉好一点? 换着用?, 你只会用那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谈谈感受吧, 哪个感觉好一点? 换着用?, 你只会用那个好的。

室内测试没什么区别,等哪天到室外试试看差异在哪。

楼主:
Clearview vs. Laforge vs. Skyzone vs. Achilles Pro视频接收模块对比

网友C:
难道是解毒帖?

网友:
YOUTUBE上看了和true d的对比测试,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learview vs. Laforge vs. Skyzone vs. Achilles Pro视频接收模块对比

还是LAFORGE最好,要求不高就肥鲨原装双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解毒帖?

看固件后续更新,不知对弱信号接收是否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LAFORGE最好,要求不高就肥鲨原装双接收

看弱信号接收的确是LAFORGE v4较好。

楼主(2018-04-05):
制造商宣布召回ClearView 双接收模块,怀疑是PCB设计原因,导致视频信号传输出现问题,等v2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