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疑解惑

楼主(2018-02-24):
Futaba14sg 兼容接收地面拉距50米,应该算是正常的数值,但是我有一个疑惑,为什么我看穿越机视频里面都是贴地面飞行,而且飞很远也没有问题呢?

网友:
因为他们没有用你这款控和接收啊。 详情见论坛关于crossfire的帖子。

网友:
测距模式是低功率

网友:
很正常,我同款的控在经历一次近距离失控炸机后换成X9D了,原控用来专飞固定翼和小3D了。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在失控点附近会有语音提示,所以飞得更放心了

网友:
我14sg失控炸出翔了,果断换了frsky

网友:
乐迪at9s可飞2公里

网友A:
你看下人家站的位置是中间

网友:
兼容接收机的锅,国外大神飞海面也没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人家站的位置是中间

再怎么中间距离也不止50米。

网友B:
X9D路过,实在不行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X9D路过,实在不行就换吧

感觉不至于换控。 肯定是有问题。

网友C:
同 14SG 路过,之前也失控,换了接收机后安稳了。楼主还是换换接收机尝试下。各控有各控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 14SG 路过,之前也失控,换了接收机后安稳了。楼主还是换换接收机尝试下。各控有各控的好!

你用的是哪款接收机,分享下。图片也行

网友:
闲鱼上不是“活雷锋”

距离其实没那么远,你被“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