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风格和敏捷度 一直傻傻分不清

楼主(2018-02-24):
软件上面介绍的 不是太明白 哪位大神 给小弟 通俗易懂的介绍一下 先感谢了

网友A:
个人认为风格体现在手感的软硬上,调大硬,敏捷度表现在打舵机身反馈灵不灵敏上,调大更灵活,如有不对,请楼下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风格体现在手感的软硬上,调大硬,敏捷度表现在打舵机身反馈灵不灵敏上,调大更灵活,如有不对,请 ...

软=灵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灵敏吗?

软 体现在转速上 较低转速就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软 体现在转速上 较低转速就软

风格 变化在转速?
灵敏 变化在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格 变化在转速?
灵敏 变化在舵机?

这么理解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理解也行

都定速了 转速还怎么变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定速了 转速还怎么变化呢

不知道是不是油门提速响应时间快了。

网友D:
敏捷是摇杆打到头,持续翻滚的最快速度,数值越大翻滚速度越快。风格是打摇杆时,飞机翻滚的起步加速度,数值越小翻滚起步加速度越快,越跟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定速了 转速还怎么变化呢

陀螺定速 转速加高,电调定速 油门曲线加高一些 然后体验一下手感。顺便注意一下尾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敏捷是摇杆打到头,持续翻滚的最快速度,数值越大翻滚速度越快。风格是打摇杆时,飞机翻滚的起步加速度,数 ...

大神,控里面那个expo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神,控里面那个expo呢?

exp是控上的曲线,原理不一样,是是控上输出的数据在变化,完全2个概念。比如你调了exp,摇杆打到一边50左右,输出才30,陀螺将根据你给他30舵量的速度在翻滚。没exp情况下,打50,陀螺就根据50舵量翻滚,只是起步0.几秒的速度快慢区别,之后还是以50舵量翻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exp是控上的曲线,原理不一样,是是控上输出的数据在变化,完全2个概念。比如你调了exp,摇杆打到一边50 ...

大神,有一点不明白:“只是起步0.几秒的快慢而已”

这个设置expo还有时间延迟的吗?

expo可以理解成舵机量多少的输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敏捷是摇杆打到头,持续翻滚的最快速度,数值越大翻滚速度越快。风格是打摇杆时,飞机翻滚的起步加速度,数 ...

这个是正解!
风格是飞机翻滚启动和停止的快慢,越大越慢,越大越像大飞机。
敏捷是飞机持续翻滚速度的快慢,越大越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神,有一点不明白:“只是起步0.几秒的快慢而已”

这个设置expo还有时间延迟的吗?

建议控里面的参数都用默认的,不要设置了。
因为控里面的参数大都是以前飞机上没有飞控时的产物,现在由飞控来掌管飞机了,遥控器里的参数大多不要调整,就用默认的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神,有一点不明白:“只是起步0.几秒的快慢而已”

这个设置expo还有时间延迟的吗?

exp没有延迟,是舵量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exp没有延迟,是舵量输出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控里面的参数都用默认的,不要设置了。
因为控里面的参数大都是以前飞机上没有飞控时的产物,现在由 ...

嗯嗯,明白!让陀螺仪控制去!

网友F:
风格就是加速度,相当于你开汽车,风格越大油门刹车越是踩得狠,风格越小相当于踩油门和踩刹车都是慢慢来
敏捷度就是最大翻滚率,数值最小相当于汽车方向盘虽然打满但是前轮只转15度,数值最大相当于打满方向盘前轮转89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风格就是加速度,相当于你开汽车,风格越大油门刹车越是踩得狠,风格越小相当于踩油门和踩刹车都是慢慢来
...

厉害了大头

楼主:
感谢了各位 终于通俗易懂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