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500XT(桨:470mm) 用 男爵 2600mah 合适吗?

楼主(2018-02-24):
电池轻了,机子整体敏捷些?

时间会太短吗?

我不需要太长时间,3d应该很累的。

网友A:
太轻了配重不好办

网友:
2600mah时间估计两分多

网友:
敏捷k8你用120,vbar neo 用140,风格都用50你再试试手感。转速都用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轻了配重不好办

配重已经配好了,就是电池有点出。
可以飞吗?

网友B:
我用的花牌3200 60C那个!好赢100 电调!油门曲线放到75吧才三分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花牌3200 60C那个!好赢100 电调!油门曲线放到75吧才三分半!

亚拓500xt?还是?

网友:
我的500l用这款电池才飞3分15下来已经3.7,所以你用来飞500x估计更短时间

网友:
建议自组电池,我后来自己组的3000电池才150左右一块,看内阻和一致性和男爵2600差不多,【3.7v 1300 2200 3300 4500 5200 mah70C 45C航模直升机锂电池电芯】http://m.tb.cn/h.WGrnx2v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或复制这条信息¥ordJ0MObIIz¥后打开手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