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熄火开关的位置,方向

楼主(2018-02-24):
各位模友,大家好,请教个问题,关于熄火开关的位置,想做个统计,结合所用的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看大家都是放在哪里的
例如我的:
日本手,熄火在遥控器的左边,往上拨熄火(我这么安排是不是不合理,还是说看个人习惯,舒服?大多数模友是放在哪个位置)

网友:
我的往下拨 是打开熄火

网友:
往下拔 开始熄火

网友A:
往靠近自己的方向拨为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靠近自己的方向拨为熄火

一样的方向。

网友:
左手 两段开关 向上开熄火

网友:
向下熄火

网友:
美国手。左手向上熄火

网友B:
一般和油门同一边吧
其实还是习惯问题 可以和身边的人统一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和油门同一边吧
其实还是习惯问题 可以和身边的人统一一下

如果是同一边的话,我这个岂不是反了

网友:
日本手,右边,向上为熄火,这东西有什么一定的,习惯就好

网友:
熄火开关应该要在油门摇杆那边才不会感觉怪怪的吧,当然你要是能习惯也行

网友:
左手边, 两段式开关, 正常是往下, 熄火的时候往上

网友:
看各人习惯了!我是美国手!用的右边教练开关上面那个三段开关!一开始用的是左边下面那个两段!两段开关怕会误操作,而且在油门那边我是捏奶手总会带点油门螺距会变!飞了几年改到右边了!

网友C:
我日本手,熄火一直是用右手食指向上挑切熄火,个人认为管用手最舒适及时的开关位置最合适

网友:
我的第一个遥控器是futaba的最低配6通道遥控器(好像是6EX),日本手右手油门,熄火开关的位置是固定的,在右手,向上是熄火,你不能在软件里设置。
有了第一个遥控器,把全部习惯都养成了,后面想改美国手,尝试两次都失败,然后放弃改手了。

网友D:
我是美国手,手小,左手熄火开关,往自己方向拨的话手指不够长,所以改成向上推

网友:
右边,从下往上

网友E:
美国手基本都是把熄火放左边的,因为这样你的右手还是能控制姿态准备熄火降落。我是放在左边下面一个,向上是熄火。

网友:
日本手,熄火在遥控器的左上角,往下拨熄火
这个不必强求,一定要符合自己条件反射习惯

网友:
我是关控了就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美国手,手小,左手熄火开关,往自己方向拨的话手指不够长,所以改成向上推

我也是手小,那你这个操作的时候,油门多少会有点影响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美国手基本都是把熄火放左边的,因为这样你的右手还是能控制姿态准备熄火降落。我是放在左边下面一个,向上 ...

我也是这么想,另一只手要控制姿态,但是日本手的副翼和升降是分开的,我手小,如果像其他日本手的模友那样把熄火放在右边,应该会影响油门的操作,所以特地来问问看大家都是怎么安排这个位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手小,那你这个操作的时候,油门多少会有点影响把

没影响,因为食指推上去了,拇指不动摇杆就好,我是捏奶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日本手,熄火一直是用右手食指向上挑切熄火,个人认为管用手最舒适及时的开关位置最合适

我手小,所以我想过如果放在右手边这个切熄火的动作对油门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小,所以我想过如果放在右手边这个切熄火的动作对油门有没有影响?

图片看得出我手指也是比较短,手整体也是比较小的,再就是飞3D的时候压根没有油门什么事,日本手要影响也是影响螺距和副翼,切熄火动作无非就是以下几个情况才会触发,一是熄火降落,二是快炸鸡,三就是降落熄火,这几种情况

网友:
根据个人情况,我习惯左手食指最舒适的位置切飞行模式,右手食指上挑切熄火,我个人认为惯用手来的最快,切熄火这种重任安排给左手我是觉得比不过右手的,不过惯用手为左手的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C:
再就是一旦习惯万不得已不要更改,在紧急情况下人大脑是快速提取记忆,如果记忆里有两种选择,那反应的时间比单个记忆的时间要长出很多,还有可能出现混乱误操作,举个例子,比如口吃大多是选择困难,脑子里有两个意思相近的词语一直徘徊不知道选择哪一个,结果就是一直说不出来

网友F:
日本手,熄火开关在遥控器的左上角,往下拨熄火。这样切熄火的时候,不会影响右手的螺距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就是一旦习惯万不得已不要更改,在紧急情况下人大脑是快速提取记忆,如果记忆里有两种选择,那反应的时间 ...

好的,谢谢,那我还是保留熄火开关在左手,改为用距离左手更近的一个三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日本手,熄火开关在遥控器的左上角,往下拨熄火。这样切熄火的时候,不会影响右手的螺距控制。

嘿嘿,看来用日本手的模友也不少

网友:
大部分低级控的熄火开关固定位置是右上角 往上拨是熄火。

网友G:
美国手,左上角的开关熄火,现在用14sg,左上最长的那个,推上去是解锁油门,
多年习惯,落地滑跑到位置,起飞前,一律上锁
但是老司机也会犯错滴,上周飞,上电前忘记了,碰到油门,飞机钻车底,打桨了,

网友H:
   我是美国手,单指,用的D10,原来是用左手的两段开关,向上为开。不会熄火降落,只是炸机时拨(摇杆直接松手),感觉手不够长,开关偏硬,向上拨时影响螺距控制。前几天看帖知道熄火开关要双保险,所以改为了右边的三段开关,炸机条件反射果然拨错了开关。纠结应不应该改,改完更科学还是原来的呢?熄火降落用那个好一些呢?

网友:
左手,最边的那个二段开关,往自己拨是锁定。一直没改过,也不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美国手,左上角的开关熄火,现在用14sg,左上最长的那个,推上去是解锁油门,
多年习惯,落地滑跑到位置, ...

14sg能设置成多个开关控制熄火吗?这样说是保险些,就算误触到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美国手,单指,用的D10,原来是用左手的两段开关,向上为开。不会熄火降落,只是炸机时拨(摇杆直接 ...

在模拟器上练习个一两周,就改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美国手,单指,用的D10,原来是用左手的两段开关,向上为开。不会熄火降落,只是炸机时拨(摇杆直接 ...

我每次降落都是熄火的,我正常降落反而不适应

网友:
我和Lz的一样

网友:
我用的天九,左上角设了一个熄
火一个锁定,无论碰到左上角那个开关都可以熄火,双保险

网友I:
熄火开关随意。只要能在飞机出现问题第一间快速而有效的切换熄火就行,

网友J:
日本手,左肩两段,往面前拨,熄火。

网友K(2018-06-13):
不管日本美国,理论上设置在油门反方向,尽最大限度减少熄火时误触油门的几率,因为熄火时手要往上做动作,有加油门的概率。

网友L:
往下勾其实更容易 无论啥控我都改成油门最近那一个

网友M:
JRxg8 默认的设置,左手往上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