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开发微型涡喷发动机的

楼主(2018-02-24):
现在涡喷发动机动不动就是万元左右,有没有人想开发90涵道以下的发动机,价格2000以内的,这款市场应该很大吧。毕竟好多人都想完一下涡喷梦

网友:
当然有小型的喷子,但成本不可能控制到这个程度,越小越难做
hsd已经很大程度的降低涡喷的门槛了,再低就只能批量化降低成本了

网友A:
尺寸和推力越小,转速就要越高,航模这个销量不大,2000是没有希望了。好像记得轴承都是德国的,800一个,2个轴承都1千6了。
就像不玩航模的路人都说,飞机泡沫做的不值钱,竟然要卖好几百块(就是因为销量不大,分摊模具费和开发,生产成本所以贵啊)

网友B:
LZ想太单纯了,涡喷发动机规格缩小,加工工艺和结构和大一些的并没有什么结构简化,反而小级别的叶轮叶片小需要比大发动机更高的转速;

涡喷飞机是个系统工程,市面上的90泡沫涵道改装空间有限,邮箱 喷管,隔热什么都不好做,而且HSD提子还有赛高运动机这些也都便宜,能飞90的场地这些入门6kg级别的涡喷泡沫机也可以飞。

现在6kg的国产玄云啥的二手大概5-6k的价格,也就是说现在配一台入门涡喷门槛已经降到1万元左右,相比几年前已经很便宜了。。。

2-3千的涡喷发动机不要想了,除非有自行车那个量,而且场地也是制约涡喷等大级别飞机发展的首要问题。

网友:
2、3
k不可能的,至少现在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想太单纯了,涡喷发动机规格缩小,加工工艺和结构和大一些的并没有什么结构简化,反而小级别的叶轮叶片小 ...

确实是这样,你说得是很对,我想法就是普及涡喷。看来要普及涡喷是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和推力越小,转速就要越高,航模这个销量不大,2000是没有希望了。好像记得轴承都是德国的,800一个,2 ...

涡喷确实是科技含量很高的,想要降低成本是很难的

网友C:
商用4.5KG涡喷好像是极限,再小下去飞机根本不抗风炸鸡成本也是吓人~来哥哥!到弟弟这边2千自取一枚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商用4.5KG涡喷好像是极限,再小下去飞机根本不抗风炸鸡成本也是吓人~来哥哥!到弟弟这边2千自取一枚发动机{ ...

真的有2000的涡喷,我到真想完个涡喷梦,要什么样的载机配你的涡喷

网友(2018-04-03):
5.6k的涡喷技术有进步还是有可能的,2000.....怕是材料费都不止

网友:
涡喷的涡轮加工是个很大的问题 , 必须要五轴联动才能加工出高精度,涡轮的材料价格也不低, 这一个零件的价格就不得了。轴承都是标准件,价格不会高的,价格高都是因为垄断。低价位涡喷就是个梦。永远不可能的,随便看看金属涵道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