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遥控器电源分析-电流和温度

楼主(2018-02-24):
模块短接了电阻,经过测量电流和温度,供电用的是8.4V,模拟2S锂电池充满电的情况,发现高频头的LDO的温度比较高,这个是在室温环境下测试的,如果封在屏蔽罩里面在室外,温度可能会更高。这个也是出问题的原因之一。所以如果高频头短接了电阻,还是用铁锂电池会好一些。我手头没有打开的没有短接电阻的D7E所以无法测量有电阻情况下的温度和电流。

从主板的温度图上可以看出来,给MCU供电的LDO温度不算太高,最高点就是高频头的LDO

8.4V供电情况下高频头的温度图

8.4V供电情况下MCU供电的LDO的温度图

6.6V供电情况下的高频头温度图

开机电流,几个阶梯代表开机后的几个状态:背光亮、提示没有模型、提示配对、配对结束

正常工作时的电流

高频头工作电流,可以看到主要的峰值电流在300mA的样子,倒是也没有超出LDO的工作范围,看样子还是过热烧毁的可能性大。

关机电流

从电流的状态上来看,是不是用开关电源并不是很重要,能连续工作6、7个小时也够用了。我之后会拆下主板,看下主板照片上标4、5、6的位置的电路,看看能不能把D7E改成1S锂电供电的。

这个是电源开关部分的电路图,其实我本来是因为电源开关接触不好打算换个开关的,结果搞出了这么多事。
从电路图上看,关机保存应该是有右边的分压电阻来触发,1S锂电不能正常保存的问题可能是分压太低造成的。

网友:
太专业了

网友:
1s,供电也行。但是总提示电压低,不能保存设置

网友:
太专业了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
哇,专业啊。

楼主:
我下次分析下关机这部分电路

网友:
有设备有想法,做做实验就是好。
可以了解很多事情。

网友:
这么真是厉害了,为什么不能简单是换好的LDO?

楼主:
因为现在板子上LDO的封装就是SOT23-5,是可以更换性能更好的LDO,但是这个封装限制住了热耗散,所以主要解决的是发热问题,然后才是性能问题。
大家也很关心电池工作时间的问题,现在看起来2S的电池主要都用在发热上面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在板子上LDO的封装就是SOT23-5,是可以更换性能更好的LDO,但是这个封装限制住了热耗散,所以主要解 ...

ldo上点硅酮胶,上边沾个铜片用来散热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会好些,但毕竟塑料封装的热阻还是挺大的。

网友:
把LDO换成开关电源怎么样?比如MP2307这样的

楼主:
换开关电源本身没问题,但是要注意的是干扰,效率什么的。

网友(2018-04-29):
老哥 我的遥控器被我反接了 咋办 看不出哪里的元件坏了

网友:
我直接用四节南孚,就没有这个隐患

网友:
牛人啊用这样高级仪器分析这玩具

楼主:
这个遥控器有防反接的二极管,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A:
求教,我在高频头焊盘右起1、2脚接了LED,然后那里的电压变成了2点几V,会是哪个元件烧了呢?那里应该是有7点几v的,我用2s供电,改了4合1高频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教,我在高频头焊盘右起1、2脚接了LED,然后那里的电压变成了2点几V,会是哪个元件烧了呢?那里应该是有7 ...

可以看一下1上边的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1上边的场效应管

谢谢!就是1号框框里面那个元件吗?请教如何使用万用表检测它是否正常呢?

网友:
请问您说的是蓝框里面这个元件吗?

检测是否需要把它焊下来?还是直接测试,我搜到的测试方法如下,是否可行?谢谢指导!

    将指针式万用表拨至“RX1K”档,并电调零。场效应管带字的一面朝着自己,从左到右依次为:G(栅极),D(漏极),S(源极)。将黑表笔接在D极,红表笔接在S极上,此时,万用表指针应不动;然后再对换表笔,再测,此时,万用表指针应向右摆动。用指针万用表测,G极,与其余两个极之间,无论是两个表笔怎样对调测,万用表指针均应不动。

图1

图1

网友:
不卸元件,2k欧档,将黑表笔接在D极,红表笔接在S极上,表显示1.5;对换表笔,再测,此时表显示0.4。接G极和D极,在交换笔的时候有闪一下读数,接G和S极,也是同样的情况,是否这个元件坏了?

楼主:
不是蓝圈里面的,蓝圈里面的是充电用的,是红圈上面的白色方框里面的两个焊盘。量下两个焊盘间的电压。

楼主:
还有方框3里面的二极管两端的电压,要测量两端之间以及两端分别对地的电压

网友(2018-07-04):
直接改1S供电完美,LDO什么的都不用动,只要短掉电池供电回路中的一个二极管,然后在配置文件改一下保护电压,一般3.6V就可以了,1S电池输出基本都在3.5V以上,已经有足够的压差让LDO正常工作了。

网友:
好专业

赞一个

网友(2018-08-22):
费这么大劲,怕电压高窜俩4007不就是4节电池了吗。

楼主:
做技术需要严谨

网友(2018-10-11):
看别人都是短接电阻出问题,我没短接电阻以为不会有问题,结果一块控电用完只有10米可控距离了,2S供电。看来按楼主说的过热烧坏LDO的可能性大,改吧另外请教一下3819 3.3能不能直接代换?如果还用2S是不是早晚也得烧坏?

楼主:
3819是什么?

网友:
SPX3819M5-3.3 LDO稳压芯片 ,看卖的图片是5脚封装,查PDF是8脚封装,500mA, Low-Noise LDO Voltage Regulator
https://wenku.baidu.com/view/acab34d6c1c708a1284a44cb.html

网友:
不知道原控的LDO型号,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有的LDO型号写的Vin就很小,比如5V 7.5V之类的,是不是D7E原装件的电压就是这样参数,而我上8V以上才坏的?

楼主:
基本上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因为一般考虑6V的干电池,LDO就不会用那种极限是7V的LDO,一般都会用到10V以上。所以基本还是发热的问题。

网友:
换上了 3819 3.3V,结果把LDO上面的一个接输入和地的一个小不点电容给弄掉地上找不到了,不知道该用多大的,输入和地只剩上面黄色的106电容。我看3819的PDF图没有这个电容也就没管它,直接装上,输出3.29V,但是在那个二极管处用表量电流(没拆二极管,直接用电流档接二极管两端),只有13MA,没短接电阻,这么小对吗?用手摸LDO一点也不热呀。不过距离倒是和刚买来的一样了。100uw遥控挨着接收能连上,300uw不超过1米,1mw1米,3mw1米转身失控,10mw3米,30mw20米以上,100mw楼道里没法测试了但转弯失控,150mw拐弯也可以。

楼主:
哪个电容掉了?电流我具体没有测过,不过不拆二极管会不太准。

网友:
红圈中的,在LDO上面,很小很小,开始打算用风枪。结果把他吹跑了

楼主:
焊个0.1uF到1uF之间的都行

网友:
我用的就是1S锂电,不过把原电路板上的二极管都短接了,这样电就直接进入主板,没有遇到无法保存的现象

楼主:
无法保存是和系统参数设定有关的。1S满电当然没问题

网友:
再请教个这样是否可行,手里有好几个充电宝的电路板,想把它装到控里,1S供电,输出5V,原控充电应该是6V,串个4007给充电宝。

网友:
装上试了,能开机但是过几秒就重启,这几秒中按钮可以操作,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开机电路不是直接的控制电池,需要考虑时序配合,不过,没必要升压,整个4.35V的电池就好了。

网友(2019-02-10):
引用 楼主:
还有方框3里面的二极管两端的电压,要测量两端之间以及两端分别对地的电压

你说的这里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蓝圈里面的,蓝圈里面的是充电用的,是红圈上面的白色方框里面的两个焊盘。量下两个焊盘间的电压。

我量我的这两个焊盘之间的电压为0,焊盘随便一端接表的一端,表的另一端接地,量是4.8V,我的这个是有问题吗?

楼主:
开机后,这两个焊盘之间的电压为零,两端对第的电压几乎等于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后,这两个焊盘之间的电压为零,两端对第的电压几乎等于电池电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8612

我的这个问题能帮给分析下吗?感觉是信号不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