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换锂铁控电续航能提升多少?

楼主(2018-02-24):
原装
电池
太重了,想换格氏锂铁

网友A:
有提升 爽飞一天足够 注意低电压报警改成6.0V

网友B:
比原装强太多

网友C:
基本2个礼拜充一下电

网友D:
5.8报警,原装1800电池11小时左右,格式2250,14小时左右,每次换过电池我都把计时器清0直到换电池,所以比较清楚这两块电池时间

网友D:
5.8后掉电比较快,不做参照,以上时间,模拟器(不发射)跟调机占用70%,实际飞行20%,另外10%基本上外场开控发呆度过,以上言论本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