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收机怎么样

楼主(2018-02-24):
我是用的futaba的T16 配这个接收机怎么样 有用过这个接收机的老师吗 怎么样啊 稳定吗

网友:
很稳定的  放心用吧

网友:
还可以 至少我还没失控过

网友A:
我十几台机都用这个,没有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十几台机都用这个,没有失控

嗯嗯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

横针的个头太大了,建议买竖针

网友B:
我用过,很不错。他如果能把4通的再做小一点,价格也再降一点,用在小公园机上就更好了。

网友:
还行,能用

网友:
数个在用,很稳定,其中一个扒皮用在dlg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很不错。他如果能把4通的再做小一点,价格也再降一点,用在小公园机上就更好了。

即是即是,

网友:
个人感觉,比2008划算太多

网友:
同是16sz搭配这接收飞f3p  没失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