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K8求失控设置

楼主(2018-02-24):
发现我的450通电情况下关控,不是油门为0,而是大概在60%左右,看了看K8调参里没见到失控设置。是不是要在遥控里设置。我用的是天九控,求设置方法。谢谢!!

网友A:
有的是在遥控器里设置,另外有些接收机可以 独立设置,我的睿斯凯从固定翼上拆下来,以前设置了失控保护,一关控电机就开始启动,当时吓我一跳,赶紧找接收机说明书关闭失控保护。

网友B:
k8没有“失控保护”,是在摇控器里的“失控保护”里设置。

网友C:
没错 我是天九二 失控保护要在遥控里设置(我选择关掉)

楼主:
感谢各位,我看看设置遥控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