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能否使用多轴的折叠桨?

楼主(2018-02-24):
我想把手中的翼展48cm的手抛机改电动,机子空机40克左右,初步打算使用2S,1504无刷电机前拉做动力。桨的话搭配5043或者5030的桨,因为不想装起落架,能否使用下图这种多轴的折叠桨?
另外,对于手抛机改电动,用8520双发好还是无刷前拉好呢?我又不想改背推

网友A:
固定翼有折叠桨的

网友B:
这种桨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
楼上正解,四轴的水平折叠桨只是方便折叠没有考虑防炸,还是这种前后折叠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桨符合你的要求

十分感谢,我也是想改手抛机要,主要是没找到好的飞场,机子小的话随便在公园小区等都可以飞,看了你之前的帖子,不知道如果我改48cm翼展的速度会不会太快,还有我搜了一下某宝,1504电机可选择的不多,你是用哪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有折叠桨的

我也搜索到有,不过基本都是大尺寸的,小尺寸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四轴的水平折叠桨只是方便折叠没有考虑防炸,还是这种前后折叠的好

其实折叠桨防炸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要前后折叠呢?

网友D:
48厘米的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改了。首先成本太高不说,就算改好了对飞行技术要求很高。要改至少也60以上的,淘宝上还有一米二的手抛机,好像不到一百块钱,回来加强一下其实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厘米的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改了。首先成本太高不说,就算改好了对飞行技术要求很高。要改至少也60以上的,淘 ...

就是不想飞太大的,想着机子小的话对空间要求没那么高,那我考虑一下60翼展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桨符合你的要求

您图片中的大号fox平直翼手抛机现在好像已经绝版了,可惜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飞太大的,想着机子小的话对空间要求没那么高,那我考虑一下60翼展的吧

如果48cm的翼展用这套设备速度可能会非常快,翼展大点速度会慢一些,场地要求反而小,飞着舒服一些

网友:
建议用8520改,成本低而且公园飞更安全、完全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折叠桨防炸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要前后折叠呢?

因为飞机是向前运动的,前后折叠螺旋桨碰到地面可以向后面折过去..........
水平桨折不过去就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您图片中的大号fox平直翼手抛机现在好像已经绝版了,可惜呀

呃……搞错了,我这不是大号fox,这是一架普通48翼展和一架小号fox的合体,拼接的机翼……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我也是想改手抛机要,主要是没找到好的飞场,机子小的话随便在公园小区等都可以飞,看了你之前 ...

新西达1504的电机,6A电调,2.5克舵机,5寸桨,2S500电池,

这是我的配置。
不过,但是,你要是想在公园小场地玩的话,这个可能有点勉强,我觉着用空心杯电机1S电池可能会好一些。
我那就是48翼展改的,觉得太快又接了一节机翼上去,现在翼展将近70

隔壁论坛发的贴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0055&mobile=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我也是想改手抛机要,主要是没找到好的飞场,机子小的话随便在公园小区等都可以飞,看了你之前 ...

新西达1504的电机,6A电调,2.5克舵机,5寸桨,2S500电池,

这是我的配置。
不过,但是,你要是想在公园小场地玩的话,这个可能有点勉强,我觉着用空心杯电机1S电池可能会好一些。
我那就是48翼展改的,觉得太快又接了一节机翼上去,现在翼展将近70

发了个隔 壁轮胎的连接不知道能不能过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搞错了,我这不是大号fox,这是一架普通48翼展和一架小号fox的合体,拼接的机翼……
()

现在恐怕连正品小号fox都少见了~

网友F:
求能带起双8520的有刷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能带起双8520的有刷电调

我刚下单买了这个,说明是可以用2S带两只8520的,我准备把手抛改成8520双发,等到货之后测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下单买了这个,说明是可以用2S带两只8520的,我准备把手抛改成8520双发,等到货之后测试一下行不行
...

我用8520加减速组上2s电池,飞下来很烫手,你买的8520说明了支持2s动力吗?有的话能否发个链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