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SD

楼主(2018-02-24):
新装了一架机,开机测试发现满屏幕的各种信息!路都快看不见了,原来那架用的是黑蚁飞塔,屏幕画面还是比较简洁,现在新机是F4V3飞控,foxeer图传加弹弓摄像头,请教如何让屏幕只显示一个电压和水平线就可以了?

网友:
链接地面站有osd的设置页面

网友:
bf里有设置osd显示的

楼主:
点osd什么都没有

网友A:
如果是F4集成的BETAFLIGHT OSD
在BETAFLIGHT调参软件里OSD选项里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F4集成的BETAFLIGHT OSD
在BETAFLIGHT调参软件里OSD选项里改就可以了

软件点开OSD什么都没有显示

网友B:
用飞控的osd,视屏线得过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飞控的osd,视屏线得过飞控

过了,一样的,地面站点OSD什么都不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了,一样的,地面站点OSD什么都不显示

建议你上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点开OSD什么都没有显示

不显示说明你的F4集成的不是BETAFLIGHT OSD 或者你固件刷的不对
需要用MWOSD等软件外接USB进行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