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调位置,期望解决450ProV2机身重心偏后问题

楼主(2018-02-25):
第一次试机因为没带头罩,电池最大限度前移,因此感觉运转平稳。
但是到楼顶试机带了头罩,电池没法前移,重心偏后很严重,飞机不太听话,离地就立刻后倾,垂尾拖地,让我这个从零开始的新手手忙脚乱,扫了大桨尖。
当然,如果能果断的离地,只要有一定高度,陀螺仪是会修正后倾现象的。
可是我是新手,本能的反应很差。再说了,靠陀螺仪修正飞机不正常的先天问题也不好,一是人为加重陀螺仪负担,二是这种修正并不理想,与重心合理的性能不能等同。
我要改改改,我期望是最佳的机械平衡。

第一次在室内试机的电池位置,简直是胡闹一样。

想改哪那么容易,购机前没来论坛请教,搞了这么个烂机,起初不是不想装前面,因为电调横过来塞不进去,立起来又没法固定,机头空间还小,只能装侧板外中部。要改装到机头位置,装侧面不太好,有左右不平衡问题,最好装机头中间,因此要做个安装支架。
安装支架必须使用较轻的材料,别人都在想办法减重,我也尽量不能增重是吧,铝板是唯一能用的。

找块铝板,算计好大小,划线准备切割

切割是很简单,几下就完了

问题是也得好看是吧,有个好看的外形是必须的,还能减重。

圆弧过渡,强度会好些。
钻孔

攻丝

找个六角柱试一下,可以

继续修整外形

就这个样子,本来很平整的表面,被烂台钳夹得不像样子

打磨一下,看着舒服多了

楼主:
翻遍家里所有零件,找不到合适的六角柱

螺纹太长,只能切割了

螺纹长度全都切割至2mm

安装。打胶是必须的,既然这里是没必要拆的,可以用AB胶锁固螺丝。
觉得AB胶较麻烦,那就用高强度固持胶代替螺丝胶吧

安装支架完成的样子

拆飞机
合理布线的好处现在就体现出来了,拆装非常容易,拔掉接收机连线,侧板就可以完整分离。

原电调在侧板外面主轴中线位置

拆除BEC输出线,拆除电调。
之前安装电调用了3M双面胶,拆除费了多大劲就不说了

在侧板上钻安装孔。
按电调支架六角柱位置,钻三个安装孔

电源线要从这个孔穿出,孔内侧边缘非常锐利,一旦割伤主电源线可不是小事,要知道碳纤维可是导电的。

这个穿线孔内测边缘做倒钝处理,避免割伤电源线。

楼主:
既然电调支架采用铝板,何不用它兼做电调散热器?
对,必须利用。但是3M双面胶就不能用了,那东西有极大的热阻。
用普通的双面胶,热阻要小很多。

普通双面胶粘接能力很差,要靠扎带固定,双面胶只起到防止位移的作用

扎带套上热缩管,避免损伤电调板上的贴片元件

选用这种自带弹簧垫和平垫的不锈钢螺丝

安装后的样子

重新布线,磁环也要用扎带固定

安装侧板

连接所有连线

电调位置基本还算居中。当然左侧因为有铜六角柱会重些,但接收机在右侧,总体上左右应该会平衡

完成!

大功告成!
但是没彻底解决,还是机头轻
不过也不算白忙活,比原来好多了,再适当配重就差不多了
****************************************************************
补充
试飞视频在这里: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6889&fromuid=223899

网友:
一看接收天线都是强迫症,病的不轻

网友:
手艺不错!不过这种成品机,只要按照厂家推荐电装和电池配置下来配的话,重心一般不会有问题!可以先从调机开始!检查一下!比如十字盘水平否,等等!

网友:
让我想到一句话,有些弯路是必须要走的,pro铂金50a都放的进去

网友A:
V3 安置完成(PRO机塞肚里)~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8966
看楼主的遥控器应该是华科尔的,论坛有搜索功能 华科尔的控可以刷机支持dsm,最好用k8挂两颗山寨卫星,不知道小姨子有没有卫星接口。。pro真心不容易挂这么多东西,而且你都挂在机尾位置重心肯定靠后啊

网友B:
楼主你先说说你怎么试试飞机平衡的?

网友C:
直接用扎带捆到侧板上不也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 安置完成(PRO机塞肚里)~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8966
看楼主的遥控器 ...

我也不想走弯路,谁让之前没来问了

遥控是华科尔D10
小姨子哪会有卫星接口
只是陀螺和接收在后面,这两个很轻的。接收放后面也是没办法,小姨子带的线只有那么长,一点余量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先说说你怎么试试飞机平衡的?

用手提旋翼头,机头立刻上扬。
也手抓旋翼头横过来90度,机尾马上下垂。
不是一般的偏心,是偏的太严重了。
缓慢起飞机身离地机尾拖地,每次都是。当然了,如果我有胆量果断的离地,应该没大事

网友D:
手艺不错,不过没有找到问题症结
有点本末倒置的意思

电池重心没你想象中那么重要

网友E:
。。感觉多事了。。直接粘上 扎带伺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扎带捆到侧板上不也行吗?

当然想直接用扎带捆到侧板,可是我比划了好长时间,翻过来调过去就是找不到合理可行的位置,总要考虑布线也得合理好看吧
我现在的方法比直接固定到侧板好,电调可以最大限度往前移

网友F:
机头轻和电池有一定关系。相同容量放电性能低的电池一般会更轻。可以考虑减轻尾部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艺不错,不过没有找到问题症结
有点本末倒置的意思

我跟你们这些老大能比吗
起飞时机头一上扬我就不敢再推油门了,担心它翻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多事了。。直接粘上 扎带伺候就可以了。。

我要完美,直接歪歪扭扭扎带伺候总觉得看着不顺眼
还有就是电机线,我可能为了调机要无数次的拔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头轻和电池有一定关系。相同容量放电性能低的电池一般会更轻。可以考虑减轻尾部重量。

尾部重量怎么减?
觉得机尾没有多余的可减,我连尾拉杆固定环都没用

网友:
轻才是硬道理,应该减尾巴重量,不是增加前面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头轻和电池有一定关系。相同容量放电性能低的电池一般会更轻。可以考虑减轻尾部重量。

嗯,电池问题也许对,我用狮子电池,可能虚标严重,一会称下重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尾部重量怎么减?
觉得机尾没有多余的可减,我连尾拉杆固定环都没用

打磨尾波箱
切割垂尾
换更轻的空心尾支撑杆,去除尾撑杆连接件改胶接
改碳尾管、传动轴、拉杆、尾旋翼
换更轻的尾舵机

网友G:
是重心的问题么?重心有点偏差陀螺也能修正的,起飞姿态不对得好好检查十字盘平不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头轻和电池有一定关系。相同容量放电性能低的电池一般会更轻。可以考虑减轻尾部重量。

电池标称的净重是194g,这也差的太远了

网友:
被楼主折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标称的净重是194g,这也差的太远了

我的电池是很久以前一批花牌的25c,180多克
不过花牌现在的70c写着178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跟你们这些老大能比吗
起飞时机头一上扬我就不敢再推油门了,担心它翻过来

那你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磨尾波箱
切割垂尾
换更轻的空心尾支撑杆,去除尾撑杆连接件改胶接

你把这些纯营养的干货都告诉我了,真不知道咋感谢你

那个平尾是不是也可以去掉?觉得只是装饰设计,没有任何气动作用

楼主:
这话让我摸不着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提示一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把这些纯营养的干货都告诉我了,真不知道咋感谢你

那个平尾是不是也可以 ...

可以的。垂尾也可以去掉,有利于高速自旋动作。不过垂尾需要保护尾旋翼。这些操作有一定风险,要注意强度问题。尤其是尾传轴,使用碳杆有裂开的风险,我使用的是卷管。

网友:
楼主是个很细心的人,动手能力很不错。450一般按照标准配置装下来重心是没问题的,出现不平衡一般都是是十字盘没调平,还有飞的话最好装上头罩,重心也有很大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提示一下吧

重心不会那么严重的影响你的飞机,尤其是新手动作简单的时候

起飞偏多数时候是正常,不过分即可,未离开地面前,影响的往往是十字盘而不是重心

把改造的时间多花点在模拟器上,手法上弥补或许比调机械来得快的多

我也不是高手,以上观点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垂尾也可以去掉,有利于高速自旋动作。不过垂尾需要保护尾旋翼。这些操作有一定风险,要注意强度 ...

我也觉得这种垂尾与气动布局毫无关系,还影响尾桨效率,挡风
只是我现在的水平绝对不敢去掉,否则尾桨肯定扫地,绝不会幸免

网友:
飞越的飞机质量也就那样,飞多了,旋翼头和主轴横轴都会弯曲的,别抱太大希望。
接收机的布线值得我学习,但是这种布线方法,对接收信号一点用处都没有。
接收机的先天相互垂直,保持直线,才能达到最佳接收效果,但是飞直升机基本上100米左右,不可能有失控的问题。
重心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一般这么飞没啥大问题。
解决重心问题,一共从两方面入手,加大电池,拆掉尾部的配件,例如尾撑,尾部的安定翼,都是很有效的方法。
尾撑在飞行中基本不起作用,只有在炸鸡时候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这种垂尾与气动布局毫无关系,还影响尾桨效率,挡风
只是我现在的水平绝对不敢去掉,否 ...

对于航线飞行有一定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不会那么严重的影响你的飞机,尤其是新手动作简单的时候

起飞偏多数时候是正常,不过分即可,未离开 ...

对我来说你就是高手了,真的,我要有你现在的水平就不会发这个帖子了。

这个飞机重心严重偏后太明显了,用手一提旋翼头就知道。
那次试机飞机刚离地时立刻往后退,马上收油落地。
然后不甘心又再次飞,稍胆大一些,离地稍高,基本没往后退,也许是陀螺仪修正,也许是本能往前推杆了,紧张。我还是希望修正到最佳状态,那样心理压力小点,总比每次都是机尾最后离地要好,毕竟我刚玩直机,还做不到果断的起飞,每次都是看着转动已经平稳后慢慢的离地

网友H:
楼主简单问题复杂化了,不过做工真的很赞,做这个金属件需要什么工具呀?。电调扎带绑侧板没问题的,电机线可以不用总拔,调机卸桨。另外建议把接收机放在另一侧,这样维护时不用老拔线,所有设备和线都固定在一侧。重心可能楼主的电池太轻,我的没有牌子的3s2200还180g呢,男爵的3s2200直接205g,不过重心不差很多就行,不影响飞行。楼主注意的细节真是太多了,先快乐的飞吧,炸了再修,修了再炸,循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简单问题复杂化了,不过做工真的很赞,做这个金属件需要什么工具呀?。电调扎带绑侧板没问题的,电机线 ...

工具就是钢锯条、小台钳、手电钻、钻头丝锥什锦锉这些
比较怕你结尾说的那几句话

网友:
手艺很好哦,不过飞机倒是不建议为了安装电装增加任何东西来增加重量,宁可做减法,不要做加法,别看一点点东西,积少成多,很多一点点重量的增加到时候就是几十克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重心的问题么?重心有点偏差陀螺也能修正的,起飞姿态不对得好好检查十字盘平不平了。

十字盘我可以肯定调的非常平,我都用上放大镜来检查丝毫缝隙都不能有,我知道这样的要求很过分,舵机回差其实都不小。

你注意看我装完机第一次试机时的电池位置,为了重心,电池已经有意偏前到极限位置。
那次是在室内非常狭小的空间试的,我知道那样的空间根本不能飞,只是按耐不知心情非要试试,只是让它转转。而转的时候感觉特别平稳,就不自觉地慢慢推油门,飞机离地了,是非常平稳的离地,大约几cm,因为往左飘就立刻收油落地,往左飘肯定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多事了。。直接粘上 扎带伺候就可以了。。

能看到近乎一样配置的机机很开心
陀螺也是小姨子,螺丝垫圈也是银白色,这样的审美不多,大多数人的垫圈都选彩色

网友I:
楼主动手能力的确佩服,但貌似重心都是设计好的,按照说明书装起来重心偏差不大,而且重心稍微有点偏差陀螺仪也会进行适当修正的,强烈建议楼主还是检查下陀螺仪的设定是否有问题。

网友:
从电池入手吧,确定十字盘平的情况下,再检查下陀螺仪是否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动手能力的确佩服,但貌似重心都是设计好的,按照说明书装起来重心偏差不大,而且重心稍微有点偏差陀螺 ...

陀螺仪设置还在摸索...
现在前后左右倾斜飞机,陀螺仪修正方向都对,各控制舵面反应也对,慢慢摸索吧

网友:
自閉症嚴重

网友:
天线是亮点

网友:
走线还是看着有点捉急,等你完全装好了可以把多余的线都剪短到合适的长度,再用压线钳重新做头子,这样走线最舒服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可以参照一下这个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 6的是那两根接收线

网友:
手艺真好,这个必须帮顶。

网友J:
电池换男爵大c数的就沉了。不推荐搞硬件,多飞模拟器,多练真机才能长久,现在还在飞的哪个不会自旋翻。

网友:
换陀螺仪吧,k8

网友:
直接用大一点的电池

网友K:
你的机机尾部是不是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机机尾部是不是太重了

是啊,确实尾部太重了!
虽然我把尾部都换成金属件,可这些铝合金并不比塑料重多少,真搞不懂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池换男爵大c数的就沉了。不推荐搞硬件,多飞模拟器,多练真机才能长久,现在还在飞的哪个不会自旋翻。

电池标称194g,实测168g,差了26g。
我刚给电池加了20g配重,电池重量变成188g,果真平了,彻底平衡,看来只能换电池了

网友L:
虽然是画蛇添脚 但这钳工之手艺 绝不低于6级,下次买电池要注意他的重量 兼顾 C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虽然是画蛇添脚 但这钳工之手艺 绝不低于6级,下次买电池要注意他的重量 兼顾 C数

下次肯定注意了,包括其他电子设备也大概知道怎么选了,之前都是胡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手提旋翼头,机头立刻上扬。
也手抓旋翼头横过来90度,机尾马上下垂。
不是一般的偏心,是偏的太严重 ...

你试试的时候,头罩带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的时候,头罩带了吗?

戴了,就是因为戴了头罩电池无法往前挪,然后我几次都飞不起来,有次大桨尖还扫到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确实尾部太重了!
虽然我把尾部都换成金属件,可这些铝合金并不比塑料重多少,真搞不懂问题出在哪 ...

电池重量在180--190克,3s22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戴了,就是因为戴了头罩电池无法往前挪,然后我几次都飞不起来,有次大桨尖还扫到地

按理这个PRO机型应该很经典了,不纯在这么严重的偏心。你陀螺仪是否设置正确了。轻微的偏心顶多飞机会往一侧飘。你起飞给油果断点,先蛙跳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这个PRO机型应该很经典了,不纯在这么严重的偏心。你陀螺仪是否设置正确了。轻微的偏心顶多飞机会往 ...

再经典对我来说也是很陌生的,因为机身起来尾巴还在地上拖着,我就不敢再推油门了。
其中一次提前往前推一点点杆,期望纠正一些,结果飞机就向左倾倒,大桨尖扫到地,慌乱中油门收到底,然后才想起向右压杆,但是转速不够了没压过来,就看着它斜着一直扫地到自己停止
而第一次没带头罩,就在屋里,电池最大限度往前移,虽然离地仅几厘米,但感觉非常平稳,所以才决定必须把重心调好再试。
其实我心理也清楚,即使重心不对,毫不犹豫果断的离地应该没问题,只是从未玩过直机,对飞行原理懂的再多也没用,心理素质不行,本能的反应都没有,只能期望飞机自身更稳定。

网友M:
是上的加长尾巴?不然3S 2200或6S 1200应该正好平衡的

网友:
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这个PRO机型应该很经典了,不纯在这么严重的偏心。你陀螺仪是否设置正确了。轻微的偏心顶多飞机会往 ...

这次大致调好重心后,趁天黑前又跑楼顶试了,轻松飞起来了
已上传到youku,不知道怎样链接过来

楼主:
重心调完后跑到楼顶,遗憾的是起风了,这对我来说可是不小的打击,从来没飞过,没风都紧张,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试试,争取赶风小的间隙试试。
一来风就忽上忽下不好控制
?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

网友N:
楼主手工真是不错。赞一个。
不知道你是不是处女座,追求完美。有严重的强迫症,从两根天线走线就能看出来。
你用的万用表估计有快三十年历史了吧?可能是胜利出的,值当年一个月的工资。
最后要说一点,天线走向又被你变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手工真是不错。赞一个。
不知道你是不是处女座,追求完美。有严重的强迫症,从两根天线走线就能看出来 ...

不是处女座
那表是86年的,贵阳无线电二厂,那时好像还没有胜利仪表吧。
天线重新布是因为发现有几个小蘑菇头倒了,用镊子把歪倒的蘑菇头都扶正就又重新布线了

麻烦帮看看视频呗,69楼,看看飞机还有社么问题。
至于我的水平就照顾一下吧,我可是第一次正式飞起来,模拟器当然练过几次,对尾悬停还整不好呢,说不定飘哪去

网友N:
视频看不成,我也是新手。
过年前后才开始飞,已经12个起落。
起飞要果断,离地1米以上就不容易被气流和地效干扰了。越是慢吞吞离地越是飘。

楼主:
引用 网友N:
视频看不成,我也是新手。
过年前后才开始飞,已经12个起落。
起飞要果断,离地1米以上就不容易被气流和 ...

视频怎么会看不了?

我今天算是首次飞,上次因为偏心整了4、5次没起来,这次倒是真顺利,重心调好区别太明显了,可惜还不会飞

那块数字表是美信芯片,4位半,当年的高端货,一月工资可不够。虽然我有许多万用表,但这块表三十年来始终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上的加长尾巴?不然3S 2200或6S 1200应该正好平衡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加长尾,反正是空机套件,当然我把塑料件都换成金属件了。
麻烦有时间帮看看视频呗,在69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这个PRO机型应该很经典了,不纯在这么严重的偏心。你陀螺仪是否设置正确了。轻微的偏心顶多飞机会往 ...

试机视频链过来了,麻烦看看

网友O:
我认为楼主对重心的严控是非常必要的,重心调好和没调好在稳定性和操控体验上 的差异真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认为楼主对重心的严控是非常必要的,重心调好和没调好在稳定性和操控体验上 的差异真的很大。

对高手确实无所谓,高手的飞机只要大桨尾桨还在就敢飞,新手真不行,特别是我这样的纯新手
调好了真的不一样,亲身体验,感觉即使是一次没碰过的只要精力集中加细心都能稳稳起来,当然,能否落下来就不知道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电池标称的净重是194g,这也差的太远了

看前面第一张图就猜是这货,电池比我其它杂牌3s  2200轻多少。不动后面买两节电池就行,另外电调不用这么麻烦你都是金属电池板了直接能放下铂金40a 和好盈v4   60a 因为这俩我都用。

网友Q:
这手艺很赞,天线都弄成那样,这其中有什么原理么?不过450怎么会重心后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前面第一张图就猜是这货,电池比我其它杂牌3s  2200轻多少。不动后面买两节电池就行,另外电调不用这么 ...

您老大终于出现了
现在我是彻底知道一分钱一分货还有破例的就是质次价高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手艺很赞,天线都弄成那样,这其中有什么原理么?不过450怎么会重心后移呢?

唉,  哪有什么高深的原理
天线弄那样是因为总听说首飞必炸或者迟早炸,心想没几天真炸掉的话,就把接收机给船用了,所以不想剪短天线

重心严重偏后,现在想,首先可能是电池太轻了,实测也确实分量不够。其次是尾舵机很重,比斜盘舵机重太多。还有可能是我升级了一大堆金属件,不过尾部金属件也就L臂、尾推啥的,应该不会有明显影响。接收机也很轻,后置也不会影响太多吧,其他就想不明白了。那就只可能是电池,电池比正常少了二十几克,我给电池加了22.8克的配重,确实彻底平衡了。但是,机头装电调增加了铝板、铜柱、不锈钢螺丝,这些大约已增重30克,说明重心偏后的原因实际上还没找到

网友:
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说。线走的再的好,也不耐炸呀

网友R:
前面的前輩有些建議是對的,例如這機是經典,重心若是問題應該很容易爬文看到,而從機主整線要求看來,調機應該也不是馬虎之人,因此問題就出現電裝的質量與選擇,個人的小小建議是可以改上6s的動力系統,一來飛行的動力輸出會讓你驚豔,二來6s電池也來的比要重。
其實直機,大家主要都是追求輕的,這樣動力與重量比才會大,飛起來才會暴,所以才會有人看到LZ加上鋁片座覺得是多此一...,如果可以把重量增加,而又可以對機子有幫助之上,個人認為才是雙贏,如果只是解決了配重,而增加了一堆非必需的重量,往往很容易造成飛行時間的縮短(直機升行時間已經夠短了),小小意見提供LZ參考。

网友S:
你这个电池的确差的有点多,我的2200都在186g-210g左右,当然我也没注意过整体平衡问题,飞起来倒是没发现毛病。其实你一开始也可以直接给电池配重的,并不需要折腾那种几乎是没有必要的增重。当然手艺的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R:
前面的前輩有些建議是對的,例如這機是經典,重心若是問題應該很容易爬文看到,而從機主整線要求看來,調機 ...

看完你的回复,学到许多,心里在想象着你说的那种惊艳带来的喜悦
对我来说,3D还遥不可期,那些很暴的动作不敢想,摆在我面前的是何时能练好基础航线,因此一心想着飞机自身的平衡与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这个电池的确差的有点多,我的2200都在186g-210g左右,当然我也没注意过整体平衡问题,飞起来倒是没发现 ...

原因在于我之前认为所有都是对的
第一、认为只要规格相同无论什么品牌的电池重量都一样
第二、陀螺仪配线如此之短,接收装后部就应该是正确的,认为厂家不会闭着眼睛决定线长

按我规划,也是打算把接收机装在后部,那样可以使其与电调最大限度拉开距离。我是做电子和声学方面的,会本能的让接收与电调保持更远距离,只有好处,能避免许多未知问题发生。但也想过这样尾部是否会过重,再一想陀螺仪原配的线都那么短,厂家不是乱搞的,就理所当然的认为那是多虑了,所以这些电装就全在后面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原因在于我之前认为所有都是对的
第一、认为只要规格相同无论什么品牌的电池重量都一样
第二、陀螺仪配 ...

我的电调一开始也是塞不进去,所以买了金属电池板,固定的时候直接用扎带。不过这么做并没有牢牢固定住,好在也不会脱出,飞过很多起落了,没啥问题。另外飞越450Pro其实是部很不错的很经典的机子,好好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的电调一开始也是塞不进去,所以买了金属电池板,固定的时候直接用扎带。不过这么做并没有牢牢固定住, ...

我做安装构件是为了电调能更多往前靠,甚至伸出机体一部分。看你简单固定都比我的更靠前了,但是我不会随意固定下就了事,习惯问题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做安装构件是为了电调能更多往前靠,甚至伸出机体一部分。看你简单固定都比我的更靠前了,但是我不会随 ...

哈哈我很欣赏你这种精神!这部飞越450其实是我第一次装机,其中有不少地方都不算完美,毕竟之前也没有任何装机的经验,很多都是靠自己的判断和推测来安装。另外也看你是否在乎这部机子,我完全可以把它拆掉重装,但我觉得没那个必要,反正总体状态已经很好了,也不想折腾。你看了我的SAB 570装机贴你就会发现总体来说在这部机子身上我是花了一番心思的,尽量把各个细节都做到位,可即便这样必定还是有照顾不到的地方,只能说我尽自己最大努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哈哈我很欣赏你这种精神!这部飞越450其实是我第一次装机,其中有不少地方都不算完美,毕竟之前也没有任 ...

你的飞越450还不算完美?
线材保护方面,你的电调线舵机线已经全都套上PET编制网了,我只是必要的部分套一小段PE缠绕管而已。
还记得你因为金属尾齿箱上的一个砂眼、桨尖轻微掉漆而再耗费许多天去换货呢

我是做设计的,没有成本约束就不会妥协,哪怕是看不到的地方一样注重细节。
当然也不是绝对,比如线材保护方面,非易损伤部位我不会套上防护管而增加毫无意义的重量。
为电调前置所增加的重量对我来说却是值得的,因为有意义,换来的是飞机自身性能达到要求。

有朋友说没必要,十字盘调偏一点就行,或在控上微调补偿。我认为这样做并不合理。
这里有控制裕量问题,补偿会消耗一定的控制余量,因此可用行程会减少,飞机综合性能是不一样的。

回帖回乱套了编辑下

网友:
手工很不错,不过我建议你换个陀螺仪,3gx对于新手有点痛苦

网友T:
是小姨子啊,那更要换了,换黄金K8,保证你飞得爽歪歪。450Pro机我一般是电调和接收挂机身两边

楼主:
我认为工业美学的精髓在于合理,只要合理就是美的,这个合理包括性能满足要求并符合人体工学。为什么我们看到后掠式机翼的飞机要比平直翼飞机好看,因为内心里认为后掠翼更符合高速飞行的气动布局,因此不用思考就认为后掠翼飞机好看,类似的还有早期歼五歼六怎么看都不如美国F4外形漂亮,那时总有人说为啥我们的飞机那么难看都是平头的?就是因为心里觉得平头不如尖头合理。再说机器设备,比如裸露的导线,如果设计上这段导线因结构限制就是裸露在外的,只要考虑周到合理布线,整体就是一定是美的,并不是把所有裸漏导线都强行藏进机腹才叫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T:
是小姨子啊,那更要换了,换黄金K8,保证你飞得爽歪歪。450Pro机我一般是电调和接收挂机身两边

肯定要换,因为我在设置时感觉软件有些地方较难理解,但暂时先不换,等玩一段时间体会体会再说

网友U:
我是處女座的
也有強迫症
就是要求要有一個道理在
飛行的東西要輕要可靠
我是不會在機上加重的
加上450pro設計上本沒有配重問題
應該要檢討設備搭配或安裝上的不當為先
原始設計便是前置電調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是處女座的
也有強迫症
就是要求要有一個道理在

好哇
有强迫症好啊! 就是难听点,应该叫追求完美症

我的450尾重已经说过不少次了,不是轻微的尾重,从第一图的电池位置就能看出来,是非常严重,让我这个新手试飞都无法使其离地,水平太差很可能会炸掉。
当然,原因现在已经很明确:是电装选配与安装位置还有低劣的超轻电池的综合结果。
但是,知道原因所在也是无奈,春节期间什么都买不了,决定换电池只能等节后快递恢复,前移接收机又需要延长线,都要等节后才能实现。难得春节能休息几天,却眼看着第一架飞机趴在那不动。别人能等,强迫症能等吗?不能等!那么为了让飞机飞起来,什么努力都可以做,毕竟假期结束在一天天临近,我必须要在节日期间证实飞机的组装调试是否成功,怀疑的原因要去证实。那么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选:唯独能换位置的只有电调,并且要最大限度往前移,如果还不理想就额外再加配重。

有一点必须说明,我增加电调安装架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增重,目的只有一个:让电调最大限度往前移。安装架使电调能最大限度伸出机头外许多。
当然了,安装架有附加质量,附加的质量尽管不是我期望的,但是能进一步证实调重心的思路是否正确。事实证明,配平后确实让我这个第一次摸飞机的新手轻易把它飞起来了。
那么我就得到两个结果:
第一、我装的是能飞的飞机不是废物,开心飞机工作正常。
第二、重心合理要比重心偏移的明显好飞。
下一步就是如何优化了,快递恢复了什么都不愁,我不会容忍任何的质量增加,我还要努力最长留空时间呢。
不要认为我用心做了安装架就一定是长久用,我只是对任何事都不含糊而已,哪怕只为证实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是處女座的
也有強迫症
就是要求要有一個道理在

帮我分析一个现象
现在十字盘的三个舵机似乎不正常,我在细心观察大桨的桨尖时,发现有轻微抖动,尽管幅度不大但始终在抖。
当把大桨折转90度时,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抖动。
这是什么问题?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那一般会是哪里? 舵机素质?陀螺仪?遥控的电位器?

网友:
重度强迫症患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要换,因为我在设置时感觉软件有些地方较难理解,但暂时先不换,等玩一段时间体会体会再说

一个好的陀螺仪真的可以省心很多事,小姨子可能需要微调的地方很多,而这些完全是没有必要搞懂的,K8或者v8,简单易懂,上手快,也有详细的教程,可以把有限的精力放在体验完美的飞行乐趣之中。推荐黄金K8(可以竖放的那种,网上现在有两种,买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分析一个现象
现在十字盘的三个舵机似乎不正常,我在细心观察大桨的桨尖时,发现有轻微抖动,尽管幅 ...

我一般给新手的建议(虽然我飞了很多年,技术很菜),450现在已经很便宜了,所以有些东西还是一步到位比较好,我看你的舵机应该是922 933之类的,这个舵机是很便宜,但是耐用度还是差一点,舵机建议还是金属外壳的deko(售后比较好,炸鸡不扫齿),kst(不说他不好,至少我入门的时候用的这个,也可以,就是炸鸡容易扫齿),电调我看你的这个应该是好盈铂金40A,这个也不错,但是飞到3D以后更多的会使用到定速,所以推荐好盈铂金v3 50A或者铂金v4 60A,电机无所谓,只要自己觉得动力足就行,我的450到现在还是花牌2221,电机在大起落数以后肯定是要换的,磁热衰退还是有的。
一套好的450电装,真的可能是飞机都炸散了,电子设备依然健康

网友:
陀螺仪我更推荐gv8000,真正的独立三轴,个人觉得g8锁尾,自旋优化,手感还是好过k8。集体螺距觉得楼主还是先调9至10度好一些,飞机没12度那么灵活,抗风也挺好。

网友U:
我能了解樓主的思路
有很好的手藝能解決問題也是讓人羨慕的
多裝幾架就會有自己的風格出來

我想講的是直機的調整排障途徑跟車船飛機不同
持續震動下直接簡單輕量最好畫蛇添足出問題機率大很多
飛場可以看到很多看起來簡單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的機子
所有的細節都搞得好好的但是樸樸素素
一飛起來沒噪音又快又穩又持久耐用
這種機比用上超多閃亮亮配件的還讓人感動多了
以樓主的程度一定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的450pro裝法跟前面的老手大哥們都是一樣的
這麼長的日子摸索結果大家都殊途同歸
表示原廠這樣的配置是差不多最佳化了
用上6s加大了電池重量比
各種性能也會好很多

舵機抖動跟舵機大小力及齒比以及內部控制設計有關
陀螺也有關係
不一定是好壞問題
請記得不要折大槳還開機
越大機越要避免
除了槳下垂重量會加重舵機負擔
跟陀螺修正也會耦合來回震盪
久了燒舵機
我有隻飛越450用銀燕09md跟好盈40a刷blheli飛了兩三年
這種廉宜的配置很可靠的
不要買到雜牌大興貨就ok了

网友:
35楼说的对,还要多练习打舵修正。飞直升机就是在不断的打舵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U:
請記得不要折大槳還開機
越大機越要避免
除了槳下垂重量會加重舵機負擔
跟陀螺修正也會耦合來回震盪
久了燒舵機 ...

千真万确!
我拆掉变距球头扣,大桨扭转90度,再用手替代舵机变距,需要非常大的力量。
也难怪,正常的变距按杠杆方式看,动力臂与阻力臂长度相近,静态时除去空气阻力不考虑,变距需要的力非常小。
而大桨扭转90度时,球头端约17mm的动力臂要抵抗长达317mm的阻力臂,需要的力量非常大。对于大机,桨本身重量就不轻,都不用说抵抗大桨重量,稍有轻微振动诱发震颤,舵机就要全力去修正,而修正注定有延迟,滞后的力反馈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给舵机带来很大负担。

网友(2018-09-12):
专业人士,工具很全啊

网友:
我没有搞那么复杂,好盈50AV3的电调,直接塞进那个电池下面的三角空间,用扎带捆一下,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