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新问题

楼主(2018-02-25):
OMINOBUS F4飞控,想刷固件,按住boot连接电脑然后飞控就一直响,像死机一样,重复多次都一样!怎么办?

网友A:
以前需按BOOT,现在无需按BOOT直接刷,提示发现新硬件时装ZADIG把驱动配上,然后退出BF,再进来刷,正常情况下就进入到DFU模式刷下去了。

楼主:
下班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需按BOOT,现在无需按BOOT直接刷,提示发现新硬件时装ZADIG把驱动配上,然后退出BF,再进来刷,正常情 ...

我研究出来了,一直响其实是飞控固件刷错或者没有固件,意思是原来我的飞控里面要么没有固件,要么是错误的固件,只要一刷好正确的固件立刻就不响了

楼主:
还是要按Boot,其实原来按boot的时候已经可以刷固件了,并没有死机,一刷好就不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要按Boot,其实原来按boot的时候已经可以刷固件了,并没有死机,一刷好就不响了

刷好就行,我现在不按BOOT也能刷,以前必须得按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