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这几天在和游标卡尺生活似的

楼主(2018-02-25):
整天就是改改改然后打打打

一卷料只剩三分之一不到
Cura repetier sketchup各种亲密接触
正好填补冬天不方便飞飞机的空白

网友:
i3  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A:
这是打印的什么?

网友B:
双摄手机瞎虚化

网友C:
这台打印机精度怎样了?看到有人说这台不错,然后有人又说这个结构的机子精度不行...

网友D:
我打的很容易翘边的,各种方法都尝试过了,还是打到一半就翘边,难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打的很容易翘边的,各种方法都尝试过了,还是打到一半就翘边,难受

热床+胶棒
从此告别翘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热床+胶棒
从此告别翘边

胶棒怎么用?均匀涂在热床表面吗?

网友:
同问,胶棒用在什么位置

网友:
胶棒一定要PVP的,薄薄一层直接涂在打印面。尼龙都能轻易粘上去。
如果配合热床,打印完成热床冷却后,零件能自动脱落打印平台,都不用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台打印机精度怎样了?看到有人说这台不错,然后有人又说这个结构的机子精度不行...

早期的i3结构的打印机精度确实不行,i3结构经历了最早期的亚克力板材机型,到中后期的铝型材机型,这款算的上是铝型材机型的升级版,它的整个框架刚性都比其他的i3要来的结实,并且它的整个x轴组件以及挤出机组件都是最新的设计,类似makerbot,其他的i3都没有此设计,所以请您放心,这款精度绝对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打的很容易翘边的,各种方法都尝试过了,还是打到一半就翘边,难受

打印机要开启热床,温度50-60度,平台上盖玻璃板,玻璃板上刷得力牌黄色固体胶,就是小学生做手工的那种固体胶,绝对好用,不需要用什么热熔胶。

网友:
胶棒太麻烦,还是用固体胶加玻璃板方便。这就是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打印机要开启热床,温度50-60度,平台上盖玻璃板,玻璃板上刷得力牌黄色固体胶,就是小学生做手工的那种 ...

这个我还真试过,效果是挺好的,就是胶水用得太快,一支涂几次就没了热床我都是开80多度,是不是太高了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还真试过,效果是挺好的,就是胶水用得太快,一支涂几次就没了热床我都是开80多度,是不是 ...

热床温度调多少,只要能粘的住就行,高了费电,我一般都是50-60,打pla,足够,另外,固体胶只要轻轻刷一层就好了,能多薄就多薄,只要玻璃上看的出痕迹就好,你一次刷好多,反而不好,我一般在刷好后,用湿纸巾再涂抹均匀,涂薄点。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热床温度调多少,只要能粘的住就行,高了费电,我一般都是50-60,打pla,足够,另外,固体胶只要轻轻刷一 ...

又涨知识了,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打印的什么?

给喷墨打印机加长墨水盒做的一个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摄手机瞎虚化

该虚的都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打的很容易翘边的,各种方法都尝试过了,还是打到一半就翘边,难受

什么材料?另外打印的是什么形状的部件?我用PLA 205度加60度热床,玻璃上除了每天用酒精棉擦一次不需要做任何动作,第一层粘床没问题,也没有翘边。

网友F:
没开启风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