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都大了

楼主(2018-02-25):
什么情况,推一点油门就是这样

楼主:
就是推一点点油门或者做各个方向的打杆动作飞机就会抖,没飞起来就抖了,抖得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推一点点油门或者做各个方向的打杆动作飞机就会抖,没飞起来就抖了,抖得厉害

根据你的描述,电机像是缺相了,检查香蕉头是否松动,抖的厉害还有可能得换桨了

网友:
是不是pid不对的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