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电池空中脱落!没有用魔术带捆绑电池的后果!

楼主(2018-02-25):
损失一块电池,电池找不到了!一个电机座!下次再也不偷懒了!一定要捆住!捆住!捆住电池!

网友:
和我一样

网友A:
翻滚的时候掉的吗?找找周边应该能找到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滚的时候掉的吗?找找周边应该能找到电池吧

找到也报废了,不过应该连起来,做环保处理!

楼主:
找了半个小时也没找到!

网友:
固定翼没绑过

楼主:
我以前也没绑过,50多起落都没事,掉电池这种概率应该不大,或者是魔术贴的粘性下降了!

网友:
如果带着BB响  还是可能找到的

网友:
飞行器一定要注意地面检查!!!

网友B:
看看贴地飞的厉害

网友:
我也有一架同款,从没绑过,电池从未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贴地飞的厉害

贴地飞很猛,就是不支持高压接收,快要飞30e所以换了14s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贴地飞很猛,就是不支持高压接收,快要飞30e所以换了14sg!

舵机独立供电,贴地飞好像也可以

网友:
引以为戒,以后我也要把电池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独立供电,贴地飞好像也可以

太麻烦了!越往大飞,感觉天地飞就吃力了,早晚都得换,话说习惯了天地飞的手感反而不适应14的感觉!所以选一个固定翼长期使用的控,避免中途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