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教】图传接口焊接对应关系

楼主(2018-02-25):
第一幅图,TM600图传接口是偏的,我机架小,每次保护不到接口,
炸机就存在天线受力的同时给接口根部造成一定的力量,使其损坏。

于是。。。。。。
我小白(非欧)就又进步(脱非)一点点,想改进一下。
做成拔插的接口我想想还是算了,直接焊上去。
问题来了:-----------------------------------------------------------------------------------------------------
我现在知道的是B口是中芯线,
A、C是外皮网,
D、E猜测是加固?(有待朋友们确认)

问:我如果想像上图那样直接焊接,是否是B口接中心,A、C口焊外皮? 如何绝缘比较好?

网友A:
其实AC就是地,所谓的屏蔽线。主要是中间的信号线,焊接良好,并且信号与地没有短路就没什么问题了。至于绝缘可以用热熔胶,或者用704硅橡胶,就是清理的时候比较麻烦。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a,c,d,e都是外皮

网友C:
DE也是外皮的GND不信用万用表测下

网友D:
同样600在同地飞FOX不如奥姆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AC就是地,所谓的屏蔽线。主要是中间的信号线,焊接良好,并且信号与地没有短路就没什么问题了。至于绝 ...

收到!多谢耐心全面解答!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d,e都是外皮

对的,我万用表也测了,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也是外皮的GND不信用万用表测下

好嘞!明白了!主要还是中间线要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600在同地飞FOX不如奥姆威的

是吗?质量不太好吗?具体是什么区别呢,请分享下。我找机会试试。

网友E:
那个,我一微波专业垃圾说几句,其实用这种连接方式只要焊上即可(因为此方法举报做不到阻抗匹配,纠结也瞎折腾),外面的编织网其实不是地,它是微波传输线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我一微波专业垃圾说几句,其实用这种连接方式只要焊上即可(因为此方法举报做不到阻抗匹配,纠结也瞎 ...

你是说不管外网,直接焊上中心线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个,我一微波专业垃圾说几句,其实用这种连接方式只要焊上即可(因为此方法举报做不到阻抗匹配,纠结也瞎 ...

太好了,碰到专业人士了,我也一直听说这个阻抗匹配的说法,说拆掉那个天线座阻抗就不匹配了,效果就不好了,能给科普一下吗?如果换小的pix座,阻抗匹配吗?这个座有什么特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碰到专业人士了,我也一直听说这个阻抗匹配的说法,说拆掉那个天线座阻抗就不匹配了,效果就不好 ...

pcb上的微波信号传输线的设计是满足50欧姆阻抗匹配,sma头也是,当然楼主想要焊上的也是,一楼的pcb转sma同轴头是针对这块pcb厚度下专用的微波头,搭配使用信号的传输效果更好;用同轴线直接焊上不是说不行,但是因为微波对传输路径的要求很高(包括路径上原件的空间分布),所以换成直焊可能导致阻抗匹配效果变差,其结果就是更多的微波信号反射回图传,更少的信号发射出去,图传距离变短,严重则烧坏图传的功率放大部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不管外网,直接焊上中心线就行?

外面的金属网也必须焊接上,因为它也是微波传输线的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pcb上的微波信号传输线的设计是满足50欧姆阻抗匹配,sma头也是,当然楼主想要焊上的也是,一楼的pcb转sma ...

是否就是驻波比上升?结果发射的信号功率反而下降?这个天线座和电路板的厚度有关,卖天线座的没说必需匹配多厚的电路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面的金属网也必须焊接上,因为它也是微波传输线的一部分

谢谢解答

网友B:
我提个直接点的问题吧,下图的图传,是一个pix接头转sma天线座接天线,我能直接换下图2的pix接头的天线吗?会不匹配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否就是驻波比上升?结果发射的信号功率反而下降?这个天线座和电路板的厚度有关,卖天线座的没说必需匹 ...

完美阻抗匹配下驻波比为1,阻抗越不匹配,驻波比越大。图传的自身发射功率没有影响,只是有一部分在阻抗失配的地方发生了反射,又回到了图传内部以热量的形式耗散了(就是浪费了,导致实际的图传发射效率变低)。天线座子是有对应的适用板厚的,一般有2mm 1.6mm 1mm 0.8mm 0.6mm的座子搭配pcb使用(其实指的就是A-D 、C-E之间的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提个直接点的问题吧,下图的图传,是一个pix接头转sma天线座接天线,我能直接换下图2的pix接头的天线吗? ...

pix座子接pix是匹配的(不过你得看清PIX几代,现在有1234代,第五代好像也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完美阻抗匹配下驻波比为1,阻抗越不匹配,驻波比越大。图传的自身发射功率没有影响,只是有一部分在阻抗 ...

终于找到明白人了,那请问楼主这种情况,能焊接一个上面这种带导线sam天线座,再转接天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