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I6左边遥杆不起作用。啥情况?

楼主(2018-02-25):
今天拿
遥控器
出来调飞机,不想遥控器左边遥杆两个通道都没反应,其他通道没问题。做了回复出厂设置也没用。系统已升级10通道,用过一段时间。请教一下那位遇到过?指点一下。

网友:
估计是里面线松了,打开检查看看

楼主:
看过线没松。

网友A:
线松了吧,或者电位器故障,我有富斯摇杆总成出售,微信 18939145020

楼主:
这都推销?

网友B:
看通道显示屏DISPLAY有反应吗?

楼主(2018-03-28):
可以进入工程模式。

网友C:
怀疑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