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1/6坦克电子设备和轮子转速

楼主(2018-02-25):
吐槽一下51发贴子太费劲了,如题1/6坦克打算全车外形主体为塑料全车预计25-30公斤上下楼得我一个人抬,打算用550减速电机,问一下电调遥控应该怎么搭配。减速电机的轮速应该是多少不需要太快比恒龙原厂的速度快就行,顺路搭车出2a7坦克恒龙。383981518

网友A:
1:6的,用550电机小了点。我的1:16的用了550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的,用550电机小了点。我的1:16的用了550减速电机。

在大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电调,

网友:
用无刷吧

网友:
550电机太小了,而且注塑强度不够的,看我1-7的都要用这么大的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大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电调,

没错,电调是个问题,要搞清楚电机的电流。我用的是恒龙的电调,查了上面的芯片额定电流20A,我在芯片上加了散热器,还加了保险管。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

网友(2018-07-11):
1:6的,用550电机小了点

网友:
请教楼主,坦克旁边那个pzh2000是1/16的吗?怎么做成的,市面上好像没有成品出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