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1/6坦克求助

楼主(2018-02-25):
电调遥控一瞧不通,全车主体一如既往还是塑料好处是重量轻价格低好加工,整车重量不算电池打算25-30公斤左右因为要一个人抬上楼,电子设备什么电调和遥控不懂,上网看了看太复杂了,那位大神能给推荐一下。
电机打算用550减速电机200转的,不知道快不快,能比恒龙原厂的能快点就行,
以上那大神能给点意见,
另外出一个2a7回血383981518

网友:
用薄铁皮点焊耐用些,重量也不会比塑料重。

楼主:
塑料的,我自己就可以加工,一旦涉及焊接的话就超出我的预算了

网友A:
塑料强度不够的,自重都能压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强度不够的,自重都能压变形

佩服,我以前都是做的1/16比例的坦克,履带和轮子,波箱,电子设备都是现成的,现在做1/6的这些都得重新规划,底盘内衬是方钢铝板和树脂灌浇加固,你打算用什么电机775电机够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佩服,我以前都是做的1/16比例的坦克,履带和轮子,波箱,电子设备都是现成的,现在做1/6的这些都得重新 ...

775太弱,至少我这种的6889电机

网友:
1-6就不要想什么550啊775之类的电机了,那些简直是闹着玩的,你需要这种

网友A:
底盘要么用厚钢板焊接要么用L字钢做骨架,然后塑料板或者铝板蒙皮,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电机关键词:微型车床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盘要么用厚钢板焊接要么用L字钢做骨架,然后塑料板或者铝板蒙皮,

那你电调用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一下,电机关键词:微型车床电机

你这个太牛了,可以飞坡了吧,我有点懒寻思775有减速电机组,就不用做波箱了

网友:
大比例坦克,是不是应该等比例装甲厚度和质量。

网友(2018-07-11):
重量也不会比塑料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