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DIY了台3D打印机,分享一下,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2018-02-26):
之前买过一台3D打印机,但有些地方不太满意了,于是就自己DIY了一台3D打印机。这台机器是自己从头到尾边想边搞的。能自己搞的零件都是自己打印的。连控制板也是DIY的。今天试机成功。发贴留念一下。现在还没有安打印床,架了块玻璃先测试一下,打印效果还不是很好,但速度很快,可以以300mm/s的速度打印(不得不说,这几块一个的二手42电机很给力)。后面还要安热床,外壳,重新布线等等。打算搞成全封闭式的恒温3D打印机。
这是我根据marlin的代码画的板子,原本是想用rumba的配置的,结果搞错好些地方,电机的控制线搞反了,步进电机驱动板也搞反了,最后变成了个四不像。
热床和喷头的控制电路我自己胡乱搭了个MOS驱动电路,效果还不错,至少目前测试加热打印喷头时完全没有压力,一点都不发热。
这个板子支持3路挤出机,3进一出的混色喷头我也准备好了,等这个阶段的任务完成就开搞混色打印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光轴不直,丝杆也不直...Z轴还好。XY就问题比较大,尤其是我现在这种结构,XY的光轴要转动,光轴不直会有比较大的晃动。还在犹豫是再买些光轴试试还是买直线导轨。
这是实际打印效果,高速(250mm/s)和低速(60mm/s)打印出来的效果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网友A:
十字光轴结构对光轴直线度要求比较高,不太推荐这结构,包括um2 机型,也是这结构。直线导轨的话代价就上去了,而且结构要彻底改掉了,你这是远程挤出机,速度快不稀奇,但是无法打印柔性材料。另外,你自己diy控制板,对你表示敬佩。

网友:
楼主大神,顶礼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光轴结构对光轴直线度要求比较高,不太推荐这结构,包括um2 机型,也是这结构。直线导轨的话代价就上去 ...

十字结构是对精度要求高一些。理论上这种结构是可以提升精度和速度的,而且光轴转动时会互相制约,按理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误差。换直线导轨倒不用改结构,直线滑动部分改用导轨来支撑即可。其它结构一样受光轴精度影响,只是光轴不转,表现得不明显。如果要做到高精度,问题可能比我现在更多。

也许换12mm光轴会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字结构是对精度要求高一些。理论上这种结构是可以提升精度和速度的,而且光轴转动时会互相制约,按理说 ...

这结构好是好,不容易达成,光轴不直和直线轴承转动能玩死人。非要搞的话可以去模具店找光轴,同心度在3个丝以内。至于12mm光轴,我猜速度和精度会下降很多。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结构好是好,不容易达成,光轴不直和直线轴承转动能玩死人。非要搞的话可以去模具店找光轴,同心度在3 ...

我这几个弯光轴现在测试的效果比想象的好很多,S3D打印精度出奇得高。不过表面不是那么光。高速打印不是那么理想,效果比较差。由于皮带的问题,高速打印的波纹比较大。我都打算给XY轴加上减速机构,进一步提升打印精度,减少步进电机负载。放弃高速性能了。再一个是远程挤出拉丝比较厉害,还没有调整好。

给大家展示几个精度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几个弯光轴现在测试的效果比想象的好很多,S3D打印精度出奇得高。不过表面不是那么光。高速打印不是 ...

打印件侧面不平是稍微错层导致,考虑这个结构,应该是滑块转动后松动导致,用手推一下有没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件侧面不平是稍微错层导致,考虑这个结构,应该是滑块转动后松动导致,用手推一下有没有间隙

侧面还没有不平到错层,只是有一些细小的波纹(非层纹)。我估计原因有几个,一是光轴不直,转起来会晃动,虽然几根光轴会相互制约,但还是不可避免得有误差。二是我的挤出机没有减速,精度不行,出料不均匀。我已经做了一个行星减速机,再加上挤出机构实验一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C:
我认为ultimaker 2 结构最好,计划也是做这种结构。但是,太担心光轴弯曲,想象一下喷头波浪式运动该有多烦人

网友:
问题是那四个光轴既作同步又当导轨,连转带滑的,稍有弯曲就会使喷头跳动。
我在想不行就再增加些专用滑轨,原光轴只做同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ultimaker 2 结构最好,计划也是做这种结构。但是,太担心光轴弯曲,想象一下喷头波浪式运动该有多烦 ...

如果能买到直的光轴最省事。不行的话上直线导轨。
其实就我的实验结果来看,稍微弯一点影响不太大。我现在的光轴跳动目测超过0.5mm,因为没有这么大的量具,安装误差也有差不多有0.5mm。但实际中心部位的打印精度可以达到5丝左右。比我之前买的成品机精度高。光轴不直的影响最大的是使用寿命。对于打印本身的影响,主要是表面的纹路,但FDM原本就有层纹,只要产生的纹路比层纹小就行。
实际上,挤出机的影响要大于光轴,我现在的远程挤出有超过70CM的距离,如果打印过程中稍有停顿就会导致原料堆积。挤出机的力量也影响很大,我自己打印的几个挤出机都失败了。远程挤出机是可以高速打印,但速度高了,效果就会变差,我现在打印东西最快也就120mm/s。等我的轻型挤出机实验好了,就弄个近程的打印头试试。反正也不会高速打印。
最后,PLA,ABS原本就难以打印出高精度的东西,以至于我现在都不太纠结光轴不直的问题了

网友:
好大啊,真漂亮

网友(2018-05-23):
除非你用定制米思光轴,否则的话两条路,1加线轨,2改结构吧!本人过来人。

网友:
上面少打个字,是米思米光轴

网友D:
哈哈,我也在弄,不过新人不让发帖,晚点再试试看

网友E(2022-10-28):
到什么程度啦

网友F:
不太推荐,精度不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