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我准备改一个单片机控制小蚁蓝牙遥控器来实施航拍,但是现在单片机不会

楼主(2018-02-26):
我现在准备按照下面的这个贴子自己改一个用单片机控制小蚁蓝牙遥控器实习控制拍照功能,但是要用到单片机。实在没法了。找了好多资料,还是没搞懂。现在求助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贴子或者大家教教我。
下面这个就是我想改的东西,我是按到这个帖子来的。就是单片机不会用
【改造】让你的小蚁在天上也能随心所欲的控制拍照/录像/切换模式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0645

网友:
去单片机论坛从头学习,就和学航模一样

网友A:
舵机控制板+光耦合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舵机控制板+光耦合 试试。

这个方案是不是也要改动相机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是不是也要改动相机电路

看看这个,用舵机电路可以做很多小改造。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D5%D2%B7%C9%BB%F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是不是也要改动相机电路

不需要,直接改遥控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用舵机电路可以做很多小改造。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3452& ...

链接错了吧,这个应该是寻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接错了吧,这个应该是寻踪器

这个是抛砖引玉的链接,将讯响器换成继电器或光耦合可以控制很多东西。
当然也可以控制220V 的电器。可以有更多的想象。。。。。。。

楼主:
你们有没有会用那个单片机的教程呀,我就是单片机不会用

网友(2019-06-14):
引用 楼主:
你们有没有会用那个单片机的教程呀,我就是单片机不会用

要学很久的,比学习航模费时间多了,还不一定能学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