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大神来诊断一下吧

楼主(2018-02-2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yMzc4MDc2NA==.html?sharefrom=iphone&sharekey=9f7e3e5df2aca218617340676c24e4754

新机,OMINIBUS F4 V3飞控,DALRC ENGINE 40A 四合一电调,银燕2306电机,AVAN5065桨,抽风,我已经刷了N个版本固件,减震也做了,电机顺序检查了,桨正反也检查了,就是不行啊,问题到底在哪里?

网友A:
电调协议应用DSHOT600,在马达界面内卸掉桨检查4个电机工作状态是否正常一致,4个电调参数是否一致,遥控器四个通道最小值、中立点、和最大值分别调为1000,1500,2000,电机转向1 4号顺时针,2 3号逆时针,只设一个解锁开关,用全手动模式试试,用排除法一步步来就能找到根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协议应用DSHOT600,在马达界面内卸掉桨检查4个电机工作状态是否正常一致,4个电调参数是否一致,遥控器 ...

全都检查过了,都按要求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都检查过了,都按要求了,还是不行

刷的是什么固件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的是什么固件现在

OMINIBUS F4 3.2.5

网友:
如果飞控设置正确的话,最主要考虑的就是电调,再就是电机,电调搭配是否有问题,减震尚在其次。

楼主:
我的没有SD两个字母会有什么差别?

网友:
电调协议换别的试下或
p加大50%试下

网友B:
飞控安装的角度检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安装的角度检查了吗?

怎么检查?

网友B:
在bf软件的第一页,校准传感器的地方,人对准机尾,按设定z轴按钮后,转动飞机看看屏幕上的飞机是否按照正确的方向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bf软件的第一页,校准传感器的地方,人对准机尾,按设定z轴按钮后,转动飞机看看屏幕上的飞机是否按照正 ...

正确的!没有问题!反正能想到能做到的我都做了!苦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确的!没有问题!反正能想到能做到的我都做了!苦恼啊

帮你分析一下,电机慢速正常,所以电机电调是好的,默认的pid和飞控振动绝不至于出现视频中的问题。所以应该再次检查电机位置和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确的!没有问题!反正能想到能做到的我都做了!苦恼啊

到bf软件的电机页,按顺序一个一个启动电机,看看电机位置和方向是否和配置页的图一样

网友:
之前我的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一起飞就乱抖,后来发现是陀螺仪的方向反了180度,调过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PID。之前我的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一起飞就乱抖,后来发现是陀螺仪的方向反了180度,调过来就好了 ...

自己都说反了,还说p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都说反了,还说pid?

。。。。。。失误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都说反了,还说pid?

咳咳,什么都没发生~路过路过

网友:
没那么难的,那家店买的直接给他,就会帮你搞定,
所以还是建议刚入的买那些套机,解决问题只能是边玩边解决,都不能确定是不是都是好的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
看起來像刷錯固件版本,固件刷錯確實會抽風,檢查一下固件的SD版和沒有SD的版本,是不是刷對了?

楼主:
解决了,就是飞控要刷有SD字母的,没有的就是不行,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就是飞控要刷有SD字母的,没有的就是不行,感谢大家

恭喜
祝爽飛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就是飞控要刷有SD字母的,没有的就是不行,感谢大家

固件一定要刷对,要不就会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