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DIY四轴续航时间30分钟以上的报配置。我飞机续航差,我想参照一下大家

楼主(2018-02-26):
自组DIY四轴续航时间30分钟以上的报配置。我飞机续航差,我想参照一下大家。
我现自己报一下配置
S500机架
电机:2216  810K
电调:好盈30A
桨:1147
APM飞控
电池:3S  5200毫安
续航:8分钟

网友A:
6S续航时间最少翻一倍

网友:
8分钟还真短,应该有15分钟才对。

网友B:
你这个配置应该在15分钟左右,应该是你的重量太重,是不是可以减轻一些,我试过2808电机6s2500mah起飞重量1.4kg可以23分钟,后来减轻到1kg可以续航40分钟,如果上18650的话60分钟应该是可以的.目前换18650是你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配置应该在15分钟左右,应该是你的重量太重,是不是可以减轻一些,我试过2808电机6s2500mah起飞重量1.4k ...

刚才我有测试了一下,续航15分钟。上次8分钟是BB响没设置好。就现在我这个配置,要续航再久一些怎么办,最好能达到30分钟。因为刚入门,电机电调机架这个不好换,准备换电池,能不能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续航时间最少翻一倍

现在的配置6S电池应该用不了,可能会烧电调吧!

网友:
我是说你要用6S动力

网友:
模友装机前多看看贴吧,里面有很多配置推荐的,你这配置明显是没有潜水研究造成的

网友:
h4 680,3508或者4110,15寸浆,1万毫安电池,轻松35分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我有测试了一下,续航15分钟。上次8分钟是BB响没设置好。就现在我这个配置,要续航再久一些怎么办, ...

省心就买chinafpv电池,自己组你可以选mj1 或者vtc6

网友:
daya550换伸出电机座变为680,郎宇x4110s 乐天40 6s3p 18650电池组 10500mah ,全套带云台相机悬停续航40分钟

网友(2018-07-09):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配置应该在15分钟左右,应该是你的重量太重,是不是可以减轻一些,我试过2808电机6s2500mah起飞重量1.4k ...

学习了,有机会也按这个做着玩玩

网友(2019-01-19):
大机架 。上U8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