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导】【搞定了有问题可以一起探讨】LiftOff穿越/ T14sg/ 加密狗

楼主(2018-02-26):
如图,我选择ps4,Xbox,Taranis都可以有通道映射,虽然说映射的都不对和都不全。

但是,进到joysticks或者RCcontroller的时候,就没有映射了,向下进行也不灵。

请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加密狗,大多数如果模式是凤凰就不行,改为G4等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
不要用Presets,Joysticks里选一个手动配通道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加密狗,大多数如果模式是凤凰就不行,改为G4等模式就可以了。

G567应该都行,是我没调节好。这会儿可以了。liftoff重力,加速度参数一些设置可以调吗?我感觉飞的有点儿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Presets,Joysticks里选一个手动配通道映射。

明白了!非常感谢,已经调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G567应该都行,是我没调节好。这会儿可以了。liftoff重力,加速度参数一些设置可以调吗?我感觉飞的有点 ...

对,是G系列就可以了,可以改PID,也可以在WORKBENCH里定制自己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是G系列就可以了,可以改PID,也可以在WORKBENCH里定制自己的飞机。

对pid的调节还没有很好的体会,只能慢慢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