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好盈铂金40安电调的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8-02-26):
求助,谁手中有拆开的好盈铂金40A电调,能不能帮我看看,图中这个钽电容是什么型号?

网友A:
我有一个,等我找找一时想不起搁那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等我找找一时想不起搁那去了。

多谢,兄弟帮忙

网友B:
只看到337,应该是370uf,6s耐压至少得30v,量下尺寸找找看,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到337,应该是370uf,6s耐压至少得30v,量下尺寸找找看,应该不难

337是我自己换上去的,不是原厂的,所以求原厂的钽电容型号

楼主(2018-04-03):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等我找找一时想不起搁那去了。

大神,铂金40a好盈电调上那个电容帮我看了吗?

网友C:
330uf.耐压大于16v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0uf.耐压大于16v就可以

多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