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抖舵问题

楼主(2018-02-26):
新买了一个NX3飞控,接好线后通电,发现方向舵不停抖舵,且无论是1、2、3、4、档还是关闭飞控都抖舵。后来将方向舵机直连接收机抖舵现象消失。是飞控有问题吗?怎么消除?请教各位

网友A:
插电后!静止10秒钟!等自检通过后!再插舵机!我的也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后!静止10秒钟!等自检通过后!再插舵机!我的也逗

谢谢!我明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明天试一下。

试了,依然保持非常稳定地抖舵,且仅仅是方向舵抖,换舵机也还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后!静止10秒钟!等自检通过后!再插舵机!我的也逗

试了,依然保持非常稳定地抖舵,且仅仅是方向舵抖,换舵机也还抖

网友:
感度调小点,

楼主:
调到0还抖

网友:
nx3 Evo是不是,排除办法,1,是不是数码舵机,2换个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