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20改装舵机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8-02-26):
伟力120用图中哪款舵机替代较好呢?改好完后听说机子会抖,也有说有其他的毛病。。。。。请改过的大神不吝赐教,到底该用哪款舵机来替代伟力120的原装舵机。

网友:
其实原装舵机就已经很耐艹了,关键是舵臂切一刀

网友:
就原装的就好,切了舵机臂还算耐用

网友A:
9251。 原装舵机里面有一个塑料的支柱会变形。 空心杯炸鸡会烧。9251 输出齿没有限位。一个舵机基本可以扫3-4次齿轮。关键还便宜。做个jst转JR的转接头 换舵机不用焊接接头 一插OK

网友:
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2018-12-25):
引用 网友A:
9251。 原装舵机里面有一个塑料的支柱会变形。 空心杯炸鸡会烧。9251 输出齿没有限位。一个舵机基本可以扫3 ...

你是怎么改的,线序和120一样吗?

网友:
我装了。确实会抖动,应该没有调整好。有朋友说没问题。

网友:
我现在是两个原装,一个银燕,不抖

网友(2019-06-07):
的复合代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