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F3固件时提示:No response from the bootloader,programming:failed。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2-26):
2年前买的飞机了 去年摔了一次以后总往一个方向偏移,就想升级下固件,重新设置一下。不料,用CF和BF地面站刷了几十次都不成功。驱动重装了N次,固件版本换了十几个都不成。情况如下图所示:这是分别用CF和BF地面站直接连接飞机的提示,按理来说能出现这个提示说明飞控是好的吧,能识别

但是重新刷固件的时候两个地面站都是如下提示:No response from the bootloader,programming:failed。怎么都不成功。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你得用以前的老版本地面站才行。

网友:
我的华科尔110,连cf2.1.0,显示

网友:
连cf1.2.4就正常,可刷机调参。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机架

楼主(2018-09-05):
引用 网友A:
你得用以前的老版本地面站才行。

才看到您的回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