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推油门水波纹

楼主(2018-02-27):
请教各位,现有130轴距穿越机,1407电机图传一推油门就有斜着的水波,无论是否装桨,都有。尝试了动力电以及5v供电给图传,换了2个,都一样的效果。不过当我拆下摄像头的时候,就看不到水波了,这个是不是可以证明,干扰是来自摄像头的?是来自摄像头的vout 还是电源线?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目前已经加了25v 的电容,没有效果。

网友A:
检查一下飞控上有没有做75Ω匹配,有的话用铜箔把摄像头信号线包紧,用一条飞线将铜箔连接到5v电源的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飞控上有没有做75Ω匹配,有的话用铜箔把摄像头信号线包紧,用一条飞线将铜箔连接到5v电源的地上

我觉得这绝对是大神级别的回复。不过我不知该怎么检查75欧匹配。。能否解释下背后的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绝对是大神级别的回复。不过我不知该怎么检查75欧匹配。。能否解释下背后的原理

不知道你是否有万用表,可以测一下飞控上摄像头焊线的焊盘到电源地的阻抗,有匹配的话应该是能测到75Ω电阻。本来视频信号是要用同轴线传输的,这样能避免干扰耦合到摄像头信号里,但是穿越机控制成本,没能做到,所以我们为了抗干扰可以包一层铜箔在摄像头信号外面(要同时包好信号线和电源负两条线),然后用飞线把铜箔焊接到5v地上(你用12v的话就喊到12v的地,推荐用线性稳压电源给摄像头供电),这样就人为DIY了一份屏蔽层,干扰就进不去啦!

网友:
电机不平衡,有震动

网友:
摄像头av信号被干扰了。

网友:
换摄像头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否有万用表,可以测一下飞控上摄像头焊线的焊盘到电源地的阻抗,有匹配的话应该是能测到75Ω电 ...

测了,确实是75欧,已经下单铜箔,谢谢解释!

楼主:
这个摄像头有点特别,rc的mini split,所以换了就没法录像了

网友:
加装电容啦!

网友:
是不是机械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否有万用表,可以测一下飞控上摄像头焊线的焊盘到电源地的阻抗,有匹配的话应该是能测到75Ω电 ...

我已是你的听众了!懂了!
为什么是75欧,为什么还是50欧?能讲解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已是你的听众了!懂了!
为什么是75欧,为什么还是50欧?能讲解下吗?

这里要引入一个叫“特征阻抗”的概念,它不是直流电阻,是属于长线传输中的概念。在高频信号传输过程中,信号到达的每一点,传输线与参考平面间都会建立起电场,由于存在电场且能量在传输,就会在信号传输路径上的每一点都会产生一个瞬时电流。若传输路径各向同性,只要信号经过传输路径,路径上的每一点都会建立起瞬时电场V和瞬时电流I(他们受时间、空间、元器件的指标、pcb材料等诸多元素影响),它们的比值V/I就是特征阻抗。高频信号不同与低频信号,频率越高,信号越趋向于在导线附近的空间传输而不同于低频情况下在沿着导线传播。特征阻抗75Ω、50Ω的匹配要求是认为定出来的。高频传输常常会牵扯一个问题:最大传输效率。共轭匹配的确能满足最大传输效率,但是依然存在反射波。前面说过反射波太大影响发射效率,严重则烧毁图传。在微波领域,有一种匹配叫等特征阻抗匹配,就是当传输路径上每个点的特征阻抗都相同时,信号传输不存在反射波,效率百分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要引入一个叫“特征阻抗”的概念,它不是直流电阻,是属于长线传输中的概念。在高频信号传输过程中, ...

懂了一部分!
1、是不是,举例,匹配SMA型号和PCB板子厚度是因为让他们的特征阻抗匹配,减少反射波出现?

2、楼主的问题,如果其他没有问题基础上,则问题是出在了你所说的在这些"点"上有可能出问题?也就是摄像头的信号线被这些“点”引发的反射波、发射端的信号、其他外界信号,这些因素所干扰。所以屏蔽掉这应该就是问题。

最后,我理解有问题没?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懂了一部分!
1、是不是,举例,匹配SMA型号和PCB板子厚度是因为让他们的特征阻抗匹配,减少反射波出现? ...

完全正确。楼主的问题是想座子换线,但是这样保证不了焊接处的阻抗匹配,所以还是原来的座子好。因为摄像头线虽然做了75Ω匹配,但是不是同轴线,屏蔽性能差,所以要用一卷铜箔屏蔽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正确。楼主的问题是想座子换线,但是这样保证不了焊接处的阻抗匹配,所以还是原来的座子好。因为摄像 ...

懂了!多谢轨迹耐心讲解!学到了很多!

网友C:
学到不少东西,刚才量了一下阻抗确实是75欧姆,能用铝箔胶带代替铜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到不少东西,刚才量了一下阻抗确实是75欧姆,能用铝箔胶带代替铜箔吗

可以,屏蔽层是金属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