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华科尔电子产品质量管控的质疑。

楼主(2018-02-27):
首先声明我不是托,不是专门来黑华科尔的,华科尔的东西我也买了一堆了。也就是这阵子收了几个华科尔的东西在进行修理和改造发现了一些问题,来吐下槽!
之前在检查D7E的时候,发现一个LDO用的是打磨的假货,刚收了个微型接收机,经过检查,发现上面的LDO又是打磨的假货。虽然打磨的芯片不一定会出问题,
但是谁能知道可靠性,稳定性会怎么样?我们总是会说进口货怎么怎么样,国货怎么怎么好,但是如果连这样基本的元器件的质量都控制不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可吹嘘的。

大家自己看吧,红圈里面的芯片,我也服了国内造假的,这么小的芯片也能打磨了重新激光打标。

网友:
打磨是为了保密吧?

网友:
我曾经拆过很多高档设备,里面都有一些芯片打磨了标识。

网友:
龙芯造假造的多嚣张,那可是国家对呀,哈哈

已经习以为常了。

网友:
这个算不上打磨,你没看blade mcpx之类的主控都磨出凹坑来啦

网友A:
哎,国产的都那样子,你不知道,pl6吹的很好,平衡迅速什么的,卖的也不便宜,拆开一看,做工真的垃圾,电路设计不说,光看做工还是能看出来的,哎。

楼主:
这个不是为了防止别人仿制而刻意的磨去型号,这个是把原来的型号磨去再打上新的型号,我拍的不清楚,上面重新打了另外一个型号。这个就是造假。

网友B:
看来你接触的电路板还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为了防止别人仿制而刻意的磨去型号,这个是把原来的型号磨去再打上新的型号,我拍的不清楚,上面重 ...

给你看看打磨的芯片。
看到主控芯片上的“KN”字样了吗?
其实熟习电路的很快就知道它的具体型号了,但人家芯片中的程序加了密的,告诉你芯片型号一般你也仿不出来。
等你去解完密,也就没必要仿了,你可以自已做了。
难道它打KN就为了打磨造假吗?
当你接触更多的电路板时你就知道了,有的产品生产厂家大量向原材料供应商定货,出於某些原因是可以要求零件供应商激光打印出非标准的型号代码的。
早年小日本的许多产品还有将IC的封装调换180度的呢,无他的,坏了你只能找原厂的零件,要不你就将IC的引出脚全部反折过来再装上PCB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接触的电路板还不多,

开什么玩笑,我设计电源和在IC厂家很多年了。

楼主:
不清楚造假打磨和防抄袭打磨的自己百度下,别不懂还要这里误导别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哎,国产的都那样子,你不知道,pl6吹的很好,平衡迅速什么的,卖的也不便宜,拆开一看,做工真的垃圾,电 ...

Pl6不是国产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什么玩笑,我设计电源和在IC厂家很多年了。

原来是大师级别的,失敬失敬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6不是国产的吧

made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