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哪一款90涵道像真机最好飞??谢谢!

楼主(2018-02-27):
本人以前飞过70涵道,现在想怼个90的,请教高手:哪一款90涵道像真机最好飞??谢谢!

网友:
起飞重量轻的基本不难飞。翼面积大的尤其。
重的对技术有要求,翼载荷高的悠着点。

网友:
不过,现时在售的90涵道,像真度高的基本都比较重,飞行难度较高,如果技术好那就没所谓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T45

网友:
都说阵风比较好飞 推荐这个

网友:
F18本人飞过涵道机型里边最久也最好飞的一款。

网友:
台风、F18、毒蛇都好飞,16的话较为考验技术点了,T45也还不错

网友:
技术好的话,啥飞机都是浮云

网友:
飞翼要出90的F4了。 新机器肯定是比老机器要好的。买新不买旧

网友:
越不像真越好飞,明白这个你就会选飞机了

网友A:
所谓好飞 应该就是翼载荷低 舵效适中 失速点低 推重比大 符合要求的飞机其实也不少 viper stinger f18 fc1 都不错 其实楼主忽略了重要的一点 起落架耐不耐艹才是衡量一架涵道机出勤率的重要指标

网友:
蝎子和毒蛇不是像真机先排除 f16和t45初入90不建议入 f18好飞毒液好飞 台风可以当做第二架90入手

网友:
F16绝对是最好飞的,不厚道的给你推荐下Me262

网友:
泡沫机毒蝎真的很好飞,速度压的很慢,翼载荷也低。玻璃钢的话可以飞塞巴特mini阿凡提,90电饭锅上天动作还是很流畅的。
f16的话算不上好飞,不是性能不好,是飞不习惯,习惯就好,三角翼鸡翼没t45那么容易尾旋,降落接地前拉一下就好。
90的t45首架不宜买,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好飞 应该就是翼载荷低 舵效适中 失速点低 推重比大 符合要求的飞机其实也不少 viper stinger f18 fc1  ...

有道理,起落架是衡量出勤率的标准,90涵道机里,因为雅克130的轮轴无法拆卸,导致无法加装刹车。F16成了最好的像真机型

网友:
还有一台90飞机,F15,起落架绝对可以的,我都拿来用到了苏35上,还加了刹车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决定入手90F18了,哈哈!再次感谢了!

网友:
啊,90F18,我对他有心理障碍。

网友:
毒蛇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