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兼容PPM接收机连接F3飞控地面站设置问题

楼主(2018-02-27):
买的室内穿越PNP套机,卖家给配的兼容PPM接收机,就是这货。

安照说明对上频了,接收机蓝灯闪烁。
但是现在F3飞控地面站里接收机通道里死活没反应

串口一栏选的这个,有的时候通道偶尔有反应,但是是乱的,就是通道乱跳那种。
地面站断开重连后又没反应了。

楼主:
配置里接收机一栏选的也是PPM模式,遥控器PPM模式和PCMS模式都试过了

网友A:
这个接收机不是天地飞正厂里出的

网友:
天地飞也就没研发过这个产品

网友:
唯一有ppm输出的就是那个bus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机不是天地飞正厂里出的

我知道啊····卖家给焊的就这个= =
渣手工又不敢自己拆了换,这玩意再差也不至于不能用把,论坛里好像见有人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卖家给焊的就这个= =
渣手工又不敢自己拆了换,这玩意再差也不至于不能用把,论坛里好 ...

让卖家给你换个试试

楼主:
刚把发射机关了,接收机红灯亮这货通道又在自己闪······

楼主:
再问一下,飞控红灯慢闪是提示什么?

网友B:
把UART3的MSP关掉,打开 串行数字接收机 也就是英文版的RX,保存之后再试试。
要是还不行最好还是问一下卖家。

网友C:
换成sbus选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UART3的MSP关掉,打开 串行数字接收机 也就是英文版的RX,保存之后再试试。
要是还不行最好还是问一下 ...

谢谢,卖家说他没用过天地飞的,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sbus选项试试

这个是兼容接收机,不是原厂的,只支持ppm

网友B:
首选检查一下看具体用的是什么飞控,通过截图猜测你机器用的有可能是OMNIBUS F3 MINI飞控,上面应该分别有一个SBUS和PPM接收机焊排或者有可能公用一个焊排但另有一个焊排通过是否短接确定是使用SBUS接收机或PPM接收机,检查一下接收机到飞控的线路焊接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选检查一下看具体用的是什么飞控,通过截图猜测你机器用的有可能是OMNIBUS F3 MINI飞控,上面应该分别有 ...

谢谢,就是ominibus飞控。也就是说ppm模式和bus模式接线不一样,可能是接口的原因。还有个现象就是飞控有的时候遥控关机的时候地面站回提示失控,在开机的时候进去通道乱跳,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ominibus飞控。也就是说ppm模式和bus模式接线不一样,可能是接口的原因。还有个现象就是飞控有 ...

对,接线、设置都与SBUS有区别,通过你描述的现象来看接收机应该与遥控器对上频了,要么接线不对,要么设置有问题,你把UART1的RX选项也打开再试试有无变化,期间再仔细看看接收机与飞控连接是否正确,只能边试边看一步步排除了如果店家不帮忙的话。

网友:
换接收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接线、设置都与SBUS有区别,通过你描述的现象来看接收机应该与遥控器对上频了,要么接线不对,要么设 ...

谢谢大佬指点~
我在设置接收机模式时试过SUB,设置完保存重启后接收机模式是空白。
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接收机接线是对了的?

楼主:
RX选项也打开测试过,和没开的时候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
我在设置接收机模式时试过SUB,设置完保存重启后接收机模式是空白。
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 ...

在SBUS接收机正确连到飞控同时端口也设置正确后就不会变为空白了,现在这种状态还是错误的,你应该仔细看并弄清楚飞控上面的引脚和焊盘都有哪些且功用是什么,有的上面有字,如没有就查找一下此飞控的说明书才行,另外这接收机的说明书也得再核对一下,如有条件替换一个肯定好用的接收机看看更好。你的穿越机是HB68吗,要是的话把外壳拿下来看看飞控接线状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BUS接收机正确连到飞控同时端口也设置正确后就不会变为空白了,现在这种状态还是错误的,你应该仔细看 ...

嗯,就是那个机型,外壳已经拿下来了,有些字要把飞控接收机从机架上拆下来才能看见,明天我拆开看下
F3飞控的说明书就是没找到,接收机的比较简单,就是对频和通过指示灯看状态。
看灯接收机应该是在工作的

网友:
WFR07P Micro Wfly 2.4g 7CH PPM output receiver

Specification:
Dimension尺寸 : 23mm*12mm*4mm
Weight重量: 1.2g
Receiver Model接收机型号: WFR07P
Use for适用于: Brushless or Brushed FPV quadcopter
Compatible兼容: WFT06A/WFT06II/WFT07/WFT08/WFT09/WFT09S
Band频段: 2.400GHz-2.483GHz
Receive sensitivity灵敏度: -97dBm
Fail safe , quick recover signal 失控保护功能
Modulation解码方式: PPM/PCMS 1024/PCMS 4096
Output信号输出: PPM
Power供电:5V
Range test 测试距离: more than 800 meter 大于800米

Binding procedure

对频步骤:
1. Holding the Binding button and power for the receiver , the Green LED and Red LED will blinking ,this indicate the receiver get in to binding mode

按住对频按钮然后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上的绿色和红色LED灯会慢慢闪烁,这表示接收机进入对频模式
2. Turn on the transmitter and select binding tap, the Green LED and Red LED will turning off, this indicate binding successful.

打开要对频的遥控器,选择对频选项,如果对频成功,接收机上绿色LED和红色LED灯会熄灭,这表示对频成功
3. The blue LED is the signal of PPM OUT , it always blinking . The red LED is the signal of connection with the transmitter, if lost signal from the transmitter ,the LED will getting be solid. The red LED and the green LED is turning off when in normal work

接收机上蓝色指示灯是PPM信号输出指示灯,正常工作模式是一直闪烁,如果接收机上红色LED灯常亮,说明接收机与遥控器丢失信号,正常工作状态下红色LED灯和绿色LED灯是熄灭的。

网友B:
- BeeCore, $32, F3/MPU6500 (Target: EVO), 3.0g, Inductrix, E010, DMS2 or Frsky or Flysky, No, unknown ... Also you will need to find an external RX, either Spektrum Sat or Frsky SBUS (doesn't support PPM). ... BeeCore is the cheapest option here, and it supports both E010 and Tiny Whoop frames.
如果是上面的飞控,那可能不支持PPM接收机,而支持FRSKY等的SBUS接收机,所以玩穿越真得有一个差不多的控,其中还是FRSKY配合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 BeeCore, $32, F3/MPU6500 (Target: EVO), 3.0g, Inductrix, E010, DMS2 or Frsky or Flysky,  ...

谢谢了,我拆下来看看和这个一样不,不行就再买个控了……华科尔的咋样?睿思凯全英文不是很适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拆下来看看和这个一样不,不行就再买个控了……华科尔的咋样?睿思凯全英文不是很适应

我手头有天地飞8X,华科尔D10、FUTABA T14SG、FRSKY X9D PLUS,一路用过来,现在主用X9D,信我的,必须FRKSY X9D PLUS或其系列,神控值得拥有,学学教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BeeCore, $32, F3/MPU6500 (Target: EVO), 3.0g, Inductrix, E010, DMS2 or Frsky or Flysky,  ...

大佬在帮忙看下,是这个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在帮忙看下,是这个飞控

应该是F Teeny 1S F3 Flight Controller 飞控,是支持PPM接收的。
你仔细看一下接收与飞控连线,发现你的接收机地线与信号线焊反了,飞控端应该是正确的,原因应该是这个了。

Specification:
Brand name: FULL SPEED
Item name: Teeny 1S F3 Flight Controller
Product size: 20 x 20 x 5mm
Mounting hole: 16 x 16mm
Mounting hole diameter: 2mm
Product weight: 1.9g
Processor: STM32F303CCT6 ( 72MHz, 256K Flash )
Sensor: MPU6000 ( connected by SPI )
Firmware version: BetaFlight 3.1.0
Built-in ESC: 5V 0.5A
Receiver: PPM, Spektrum 1024 / 2048, SBUS, XBUS, SumD SumH RX etc.
Power supply: 1S LiPo battery ( 3.3V - 4.2V )
Suitable for 60mm mini brushless frame

Features:
-Support programmable LED ( turn off transponder before using )
-Support BLHeli suite
-Support the newest Dshot ESC
-Built-in voltage detection, alarm
-Built-in OSD
-Buzzer solder pin
-LED-STRIP connector
-BB ring

楼主:
找到了这个飞控的说明,卖家好像真的给我焊反了····
坑爹啊= =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们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这个飞控的说明,卖家好像真的给我焊反了····
坑爹啊= =

这说明还是自己动手装机器最靠谱,卖家竟然都装错了

楼主:
下次争取自己装,主要是不会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次争取自己装,主要是不会焊

练练就会了,不仅提高技术,学到的更多,更能加深理解,还有乐趣,最主要的是会装就会修机和调机很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练练就会了,不仅提高技术,学到的更多,更能加深理解,还有乐趣,最主要的是会装就会修机和调机很自由。 ...

再问一下,这个线焊错了我能直接把线剪断再接上,中间用热缩管套上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这个线焊错了我能直接把线剪断再接上,中间用热缩管套上用吗?

虽然能解决当前问题,但最好别这样做,因为不仅线色混了不美观,因为非标准化,也不利于以后维修,最主要的是多了两个故障点,怕接触不良,因为穿越机经常炸炸碰碰,所以还是用电烙铁把接收机地线和信号线焊下来,换一下位置再焊上去更牢靠,很简单的,玩穿越机会常和电烙铁、焊锡打交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能解决当前问题,但最好别这样做,因为不仅线色混了不美观,因为非标准化,也不利于以后维修,最主要 ...

谢谢,明天去找修家电的吧···
这么小的焊点自己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去找修家电的吧···
这么小的焊点自己搞不定

也行,小焊点得有好的技术和带放大镜的焊台等工具,如不具备,请人代劳也可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的F3有刷飞控开始也是如此,折腾了好久,换了接收机也不行。后来刷了BF3.30的固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的F3有刷飞控开始也是如此,折腾了好久,换了接收机也不行。后来刷了BF3.30的固件,就 ...

已爽飞,卖家线焊反了

网友:
还有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