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貼圖?上影片?(台灣地區網友)

楼主(2018-02-27):
請問貼圖到論壇文張中一定要在先上傳到其他網路圖庫中才能再轉貼上來,無法透過網路直接在自己電腦硬碟裏上傳嘛?

网友:
图片可以直接上传到论坛。影片要先上传到别的视频网站

网友:
视频我们都是上传到优酷等视频网站的,然后发链接,图片是直接可以上传到论坛的。中国台北地区那边就不知道啦

网友:
貼圖可以直接上傳到文章中,影片就要傳輸到YUTUBE或者youku之類的網站裡面才可以貼上來,希望能幫助到您。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kenthg\桌面\m26-m46a1\20180131_225618它那圖片地址是要填什麼?一般都是進入瀏覽檔案讓我們去點選要上傳的圖檔,而這個卻市要自行填入地址....這我就不太懂
這視頻是我用m26車身及m41砲塔去改成m46a1巴頓戰車,縮砲是用電磁鐵,並改上閃光及發砲噴煙...是
用youtob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那圖片地址是要填什麼?一般都是進入瀏覽檔案讓我們去點選要上傳的圖檔,而這個卻市要自行填入地址....這我 ...

大陸用不了YouTube,要上傳到youku才行。圖片可以直接上傳本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陸用不了YouTube,要上傳到youku才行。圖片可以直接上傳本地的啊。

点发帖  点击图片  点击选择图片  点击上传  再点击已经上传的图片。
ROC存在就是胜利就有希望。

楼主:
KV1改Kv85這是我轉貼在youku的影片請參考

网友:
图可以直接传论坛,但是视频要穿视频网站上去,但是被大 陆和谐的视频网站播放不了。

网友:
第一步,电机上面的图片按钮

第二步,上传你想要插入的图片

第三部,将光标移到文章编辑栏中,电机想要插入的图片就可以了。

视频的话则是点击上面的视频按钮

然后将视频连接输入上面的地址栏中,点击下面的提交就可以了。

特别说明,目前论坛能够支持的视频网站连接主要是Youku,腾讯相对比较复杂,需要改代码。

打开腾讯视频,将上图中的通用代码复制下来
<iframe frameborder="0" width="640" height="498" src="https://v.qq.com/iframe/player.html?vid=w0561x2imig&tiny=0&auto=0" allowfullscreen></iframe>

把“w0561x2imig&tiny=0”这一段替换到下面这句打XXXXXX的位置,删掉红色字体部分,直接将代码放在编辑界面,保存之后腾讯的视频就可以播放了!
[5iMX]http://static.video.qq.com/TPout.swf?vid=xxxxxx&auto=0

实例:
编辑状态下显示效果

保存之后的效果

楼主:
感恩..已經可以了~謝謝大家的熱心,不過我這邊連線很慢,而且一次只能貼1張圖,若選一張以上上傳,都會一直顯示上傳中,無法跳出上傳的照片來點...

网友(2018-07-11):
影片要先上传到别的视频网站

网友(2019-01-26):
做旧的水平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