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炸机,云台分家了,求助前辈。

楼主(2018-02-27):
新手炸机了,云台相机分成了两部分,机器没在身边,借用网上图片问一下,R轴电机(新手不确定,网上查的,应该是R轴吧)分成两部分,机器没在身边,借用网上图片请教一下,这个电机是插进去吗,怎么稍微一用力就分开了,电机还能用吗?

就是露着线圈的电机。

网友:
期待清晰的照片和维修高手来看看。

网友:
转子轴是砸上去的. 有的边上有机米螺丝固定.

网友:
精灵几的云台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机子是精灵3s。

网友(2018-05-16):
直接  翻修把

网友:
最好是買dji care比較好

网友(2018-08-07):
这个修起来划不来多少钱,现在3s的零件比较便宜

网友:
闲鱼找找配件吧,云台配件便宜的很,买回来自己试试看就是修不好也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