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能用现的乙醇汽油么?
水滴!

楼主(2018-02-27):
以前一直用纯汽油了,现在没有了,都是乙醇的汽油,听很多人说,两冲程的汽油机用这种汽油会对
发动机
造成损伤,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应该不会吧,主要看机油比例吧?

网友:
不清楚,不玩油机

网友B:
可以的,发动机可能要重新调一下油针

网友:
机油的兑比有变化么,原来是1:35的,

网友C:
点火角要调整,不然能发动有爆震,转速不能提高。

网友D:
这两年新出的汽油机应该都适用乙醇汽油吧!我用着没感觉异常啊!

网友E:
放心大胆用,没问题........................................

网友F(2018-05-07):
应该可以。。只是兑了百分之10的乙醇。也是易燃的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2018-09-14):
腐蚀性会加大,要注意化油器薄膜

网友H:
同意楼上观点,我有过这种经历,橡胶膜片容易变形,引起供油不畅,还是小心使用为好

网友I:
需要注意的还有汽油管,很多汽油管不耐甲醇和乙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