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用低KV是因为低KV扭矩大?

楼主(2018-02-27):
这个是一个误区!

同电压下,同尺寸低KV的扭矩小,这个是理论证明了的。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推荐却又都是低KV配大桨,高KV配小桨?

下面是模友HY5IHY提供的某厂家的2212应用参数 (谢谢模友HY5IHY

我们对表格里的数据用公式 功率=转速x扭矩,我们糊涂了,算出的扭矩一下是低KV大,一下是高KV大,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表格,不是该系列电机的电器性能参数,而是该系列电机的应用例子数据。所以公式:功率=转速x扭矩 虽然是对的公式,但作为比较该系列电机的扭矩能力却是错到天边了。

陷阱:把应用例子数据作为电机的电器性能参数,然后用公式:功率=转速x扭矩 证明低KV的扭矩大。

回到正题,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推荐却又都是低KV配大桨,高KV配小桨?

其实这个是在满足任务的需要,尽量提高整个驱动系统的效率的结果。

我们来看上面表格里 KV930KV1000的数据。假设,我们用KV9301047的桨,加上一个A电调和一块A电池,效果非常好,我们到达了任务的要求。这时我们得到一个 桨的输出功率P,随即,也确定这个桨的转速和这个转速下需要的扭矩。这样长的一段话要说的就是,如果用同样的桨,要达到同样的效果,电机必须输出给桨,这个转速和扭矩,记住,是转速和扭矩。

下面,我们保持桨不变,换成KV1000,让KV1000的电机来干这件事,KV1000完全有能力,这个我们已在理论上证明,KV的能力还过剩。因为我们满意了KV930的表现,所以我们只要让KV1000发挥KV930的能力就满足了任务,我们把油门推少点就行。但是,。。。。。。

我们把油门推少点就行意味什么?意味KV1000这时的电压是低于KV930输出该功率P时的。我们看到同样的功率需求,同样的转速和速度需求,KV1000KV930响应的电器功率中的电压,电流搭配关系是不一样的。电器的功率公式 功率=电压x电流,我们可以得相同的功率数值,但我们可以搭配不同的电压和电流。10瓦的功率,可以是 10x1 1x10, 2x55x2.。。。。。。。KV值改变功率中 电压,电流搭配关系。

讲到这里,我先做个暂停,我希望的是大家能有自己的推演

==========

将网络图片改为上传图片,现在打开方便了。
把标题的(一)拿掉了,没有续集了哦

楼主:
看来暂停得早了点,沙发都没人坐。
那就继续吧,自导自演。
由于KV1000输出同样的转速和扭矩把电压需求改小,而把电流的需求提高。这样一来一个原本和谐的系统就打乱了。我们知道同一电功率的输送,电压高的总是比电压低的效率高。(高压输电原理)面熟吧,打声招呼吧。喂,你好!把学问和风度都摆出来。
如果这个电压和电流的分配调整过大,严重的时候,还记得那个A电调和A电池吗?他们就都受不了,这个时候你要换更大电流的B电调,和放电能力更强的B电池。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我撑的,干这事。别这样说,你还是有得的,你得到什么,你得到是油门不用推那么大。什么意思?意思是你的动力系统比以前多出了一个 储备,比如你翻跟头的半径可以比以前跟大,你可比以前飚的速度更快,你爽了没?再次提醒,这个时候要注意你的电调和电池要跟得上哦。要想马跑得快就得让马多吃草,对吧?
你说,我没有钱去爽,那这么办?别问我,我也没钱。但我能帮你出个“坏”主意,把桨改小点,爽就别想了,但同样的飞行状态,电机电压上去了,电流就下来了,起码不用换贵的东西。这样高KV就配上小的桨了。别骗我,是这样的吗?没骗你,就是这样!那些说低KV配大桨是因为低KV的电机扭矩大是在骗你,也在骗他自己。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桨径不变改小螺距,原理以后有时间再聊吧。

楼主:
看来大家早都知道大桨配低KV不是因为低KV扭矩大的,就我不知道。哈哈。。。。。

那就还是调侃 低KV扭矩大吧。

网友:
电机的KV值可以类比于汽车的不同档位。各个档位适应不同的速度。

楼主:
集合一下

网友:
引用一下:
模型无刷电机的特性曲线图

文章出处:本站   发表时间:2014-10-08   字体大小:【 大 中 小 】
    无刷电机的特性曲线鲜见公布,图1为德国actro24-5型外转子无刷电机的特性曲线图。图中actronic70-32为测试时所配用的无刷电机控制器的型号,测试时的电压为32伏(大体相当于30节镍镉电池或10节锂电池在实际工作时的电压)。
图1 德国actro24-5型外转子无刷电机的特性曲线图(配用 actronic70-32型无刷电机控制器一起测量)
   这份曲线图的横坐标代表转速(单位:转/分),纵坐标则分别代表电流I(单位:安)、工作效率η)(单位:%)、功率P(单位:千瓦)与扭矩M(单位:牛·米)。在图中所示的转速范围内,电流、功率、扭矩与转速之间的关系都近乎直线关系。随着转速趋于最大值(即空载值),三条直线都归于零值附近。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效率曲线高而平坦,最大工作效率高于91%,实际需要使用的大功率工作区,效率也可在84%以上。从这张图上还可以直接看出最佳的工作转速范围在11750-12500转/分,这时不仅功率大而且效率很高。
   图2为另一台外转子无刷电机的特性曲线图,它在大功率情况下使用时效率相对要低一些。
图2 德国actro24-6型外转子无刷电机的特性曲线图(配用actronic40-32无刷电机控制器一起测量)

网友A:
还是引用:
外转子无刷电机技术条件
制定人:张  剑
校对人:李  军
批准人:张铁忠
长沙市天心区君建科达模型厂
一、        技术条件概述
本技术条件制定是根据国家、湖南省、长沙市技术监督部门的有关文件编制的。本技术条件是指外转子无刷电机的技术条件。
二、        外形技术条件
A20-S
A20-M
A20-L
A22-S
A22-M
A22-L
A36-S
A36-M
A36-L
A36-XL

三、        技术参数
型号                 尺寸                绕组数        每伏电压转速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A20-S        28mm×22mm        34T                 1500                  12V               6A
                                                 50T                 1088                  12V               6A
A20-M      28mm×28mm        26T                  1130                 12V              13A
                                                 28T                  1050                 12V              12A
A20-L        28mm×32mm        20T                  1050                12V             15A
                                                 22T                    924                 12V             14A
A22-S        28.2mm×29mm     10T                   1200                12V            13A
A22-M        28.2mm×34mm     15T                 1050                12V            16A
A22-L        28.2mm×39mm      20T                  1050               12V            21A
A36-S        37.4mm×30mm       22T                 1440               12V            16A
                                                  28T                  1140                12V           15A
A36-M        37.4mm×36mm        12T              1370               12V            25A
                                                   16T                 1050               12V            22A
A36-L        37.4mm×42mm        10T                1185               12V            29A
                                                    12T                1000              12V            25A
A36-XL        37.4mm×48mm        8T                1000             12V             35A
                                                     10T                  900            12V             30A
                                                     12T                  770             12V            2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引用:
外转子无刷电机技术条件
制定人:张  剑

说了半天,证明低KV用大桨是因为低KV扭矩大?

网友:
上面我引用了一个电机厂的技术条件。所谓技术条件,就是按这个标准设计电机。或者说,设计出来的电机要符合上述标准。
让我们看三,技术参数。第一个型号A20-S.
熟悉的朋友估计看明白了,第一行第二行的数据都是A20-S,型号相同,尺寸相同,绕组数不同,每伏电压转速不同(即KV不同)
注意的是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他们是相同的。
工程师按照这个标准设计电机,或者设计出的电机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即是说,在工程师的眼里,他设计出的电机,不同匝数(不同KV)的电机,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是相同的。如果不计效率差异,两款电机的额定功率是相同的。
这个表不是电机的电气性能表,但是是电机设计的电气性能标准。
往后看,有的高KV电机确实额定电流大,这就是我说的散热条件好的区别,但无论如何,额定功率是接近的。

工程师们这么设计的电机,当然他们推荐的电池,电机,桨的配合,也要遵循这个额定功率来进行推荐。
所以,我发上来的图片,并不是楼主说的我在网上找的“某张图片”,而是类似的电机图片的内容都是类似的。因为他们的设计标准,设计原则,是类似的。用的物理理论也是相同的。

当然,额定毕竟是一个点,它是各参数互相妥协的结果,可能即不是转矩最大点,也不是效率最高点,也不是功率最大点,也不是转速最高点,等等吧。只是这些参数都相对比较好的,工程师认为的,某个点而已。如果没什么特殊要求,或者对电机没什么了解,那么我们买来电机用在工程师们在他们认为的额定点附近的话是较适宜的工作范围。
但是,这并不代表电机不能工作在其它状态下,这个状态离开了额定较远,但电机也能“正常”工作。只是某些指标可能更好,但同时某些指标会相应变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了半天,证明低KV用大桨是因为低KV扭矩大?

看我11楼的解释。
仔细看8楼,图里能看出好多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了半天,证明低KV用大桨是因为低KV扭矩大?

只是说明了在某厂的电机设计标准中,同尺寸不同匝数(kv)电机,额定功率相同或相似。然后工程师按照这个标准设计电机图纸。
工程师设计好电机图纸后拿给给车间按图纸生产
车间生产完了卖给你
你用的电机就是按这个标准设计的。
这个标准就是,同尺寸不同匝数(kv)电机,额定功率相同或相似。
额定功率相同(或相近)的电机,当它们都工作在额定功率点时,转速高,转矩低,转速低,转矩高。根据是功率等于转矩乘转速。
当然,如果有人非得让电机工作在非额定点,得出结论不是我讨论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说明了在某厂的电机设计标准中,同尺寸不同匝数(kv)电机,额定功率相同或相似。然后工程师按照这个 ...

你很神秘地对我说,看看大学里的电机书。

你自己看过吗?

看懂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很神秘地对我说,看看大学里的电机书。

你自己看过吗?

那你得问编这个标准的工程师,我也不知道他们水平如何,
这个标准不是我编的,和我水平无关。
我只是对这个标准进行了解读,如果你认为我解读的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很神秘地对我说,看看大学里的电机书。

你自己看过吗?

但现实是,他们是工厂的工程师,还是好几个人都签了字。
你我只是看看而已。
如果你要质疑,请质疑他们,不要对我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现实是,他们是工厂的工程师,还是好几个人都签了字。
你我只是看看而已。
如果你要质疑,请质疑他们 ...

我前面不是说了嘛如果对电机不了解,那么请按厂家工程师的推荐
如果对电机有深入了解或者有独到见解,当然可以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说明了在某厂的电机设计标准中,同尺寸不同匝数(kv)电机,额定功率相同或相似。然后工程师按照这个 ...

只是说明了在某厂的电机设计标准中,同尺寸不同匝数(kv)电机,额定功率相同或相似。然后工程师按照这个标准设计电机图纸。
工程师设计好电机图纸后拿给给车间按图纸生产
车间生产完了卖给你
你用的电机就是按这个标准设计的。
这个标准就是,同尺寸不同匝数(kv)电机,额定功率相同或相似。
额定功率相同(或相近)的电机,当它们都工作在额定功率点时,转速高,转矩低,转速低,转矩高。根据是功率等于转矩乘转速。
当然,如果有人非得让电机工作在非额定点,得出结论不是我讨论的范围。

================
你明白 功率等于转矩乘转速 是机械功率公式吗?
再返回 电机世界里, 什么产生转速?什么产生扭矩?
低KV和高KV用同样的电压,低KV就是在低于额定点,或高KV在高于额定点,明白了吗?
不管哪种情况 低KV的功率都小于高KV,明白了吗?
你还不明白的话,自己去空转试试,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得问编这个标准的工程师,我也不知道他们水平如何,
这个标准不是我编的,和我水平无关。
我只是对 ...

我现在关系的的确确是你的水平。

你读过大学的电机书吗?

读懂了吗?

网友A:
“低KV和高KV用同样的电压,低KV就是在低于额定点,或高KV在高于额定点,明白了吗?”

你是说,电机就不能工作在额定点了呗?不是比额定点高,就比额定点低?

我们还得看工程师的表格。表格里是12V ,6A.
我告诉你如何让电机工作在额定点,1
2V接上,安任意桨,测电流,大于6安,就减小桨。小于6安 ,就加大桨。
这样通过多次试验,你就能让电机工作在12V,6A这个点上。

再上另一个电机,重复以上步骤,让这个电机也工作在12V,6A这个点上。
这样,两台电机就都工作在额定点上了,电压12V,电流6A.
非常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KV和高KV用同样的电压,低KV就是在低于额定点,或高KV在高于额定点,明白了吗?”

你是说,电机就不 ...

记得你说高数里的变量,说带入任何值都可以。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这样。
电压不变,你给电机接不同大小的桨,电机会有不同的电流。如果你愿意,并且能任意更换桨的大小,总有一款桨,安上后电机电流等于额定电流。这时,电机就工作在额定点上。
而不是你说的,低KV电机只能工作在低于额定点的地方,而高KV电机只能工作在高于额定点的地方。

你无论是质疑我的水平,还是质疑工程师的水平,我都没意见。
但是请你不要说一台电机不能工作在额定点上,这样就好比说一个人没有爸爸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KV和高KV用同样的电压,低KV就是在低于额定点,或高KV在高于额定点,明白了吗?”

你是说,电机就不 ...

“低KV和高KV用同样的电压,低KV就是在低于额定点,或高KV在高于额定点,明白了吗?”

你是说,电机就不能工作在额定点了呗?不是比额定点高,就比额定点低?

我们还得看工程师的表格。表格里是12V ,6A.
我告诉你如何让电机工作在额定点,1
2V接上,安任意桨,测电流,大于6安,就减小桨。小于6安 ,就加大桨。
这样通过多次试验,你就能让电机工作在12V,6A这个点上。

再上另一个电机,重复以上步骤,让这个电机也工作在12V,6A这个点上。
这样,两台电机就都工作在额定点上了,电压12V,电流6A.
非常难吗?

====================

请问你,两个转速,和扭矩一样吗?

如果不一样的,是如何和同一个桨配?

还是同一个问题,你读过大学的电机学吗?

读懂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KV和高KV用同样的电压,低KV就是在低于额定点,或高KV在高于额定点,明白了吗?”

你是说,电机就 ...

我没说同一个桨配
我说如果有任意的桨
配一个合适的给甲电机,使它工作在6A,12V
再配一个合适的给乙电机,使他也工作在6A,12V.
显然,这时两台电机配的是两个不同的桨。只是它们的电压和电流相同而已。
这就是那几个工程师心目中的额定状态。
也就是电机的正常工作状态,至少在那几个设计电机的工程师眼中,是正常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同一个桨配
我说如果有任意的桨
配一个合适的给甲电机,使它工作在6A,12V

请问那我们比什么?

意义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引用:
外转子无刷电机技术条件
制定人:张  剑

三、        技术参数
型号                 尺寸                绕组数        每伏电压转速        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A20-S        28mm×22mm        34T                 1500                  12V               6A
                                                  50T                 1088                  12V               6A
A20-M      28mm×28mm        26T                  1130                 12V              13A
                                                  28T                  1050                 12V              12A
A20-L        28mm×32mm        20T                  1050                12V             15A
                                                  22T                    924                 12V             14A
A22-S        28.2mm×29mm     10T                   1200                12V            13A
A22-M        28.2mm×34mm     15T                 1050                12V            16A
A22-L        28.2mm×39mm      20T                  1050               12V            21A
A36-S        37.4mm×30mm       22T                 1440               12V            16A
                                                   28T                  1140                12V           15A
A36-M        37.4mm×36mm        12T              1370               12V            25A
                                                    16T                 1050               12V            22A
A36-L        37.4mm×42mm        10T                1185               12V            29A
                                                     12T                1000              12V            25A
A36-XL        37.4mm×48mm        8T                1000             12V             35A
                                                      10T                  900            12V             30A
                                                      12T                  770             12V            25A

===================
上面是你贴数据。

除了第一个非常奇怪,剩下的,你自己算过输入功率吗? 检查过数据吗?
功率=电压x电流,会吗?
乘法会吗?

你越来越让我怀疑,你读过大学的电机学吗?
读懂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那我们比什么?

意义在哪里?

比这两台电机相同电压,相同电流,那个转矩大。
两台工作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下的同体积的不同匝数的电机,哪个转矩大。
比在工程师眼中,两台正常(额定)工作状态运行的电机,哪个转矩大。

意义在于,给转矩大的电机配大桨,给转矩小的电机配小桨。
意义在于,如果不明白电机如何配桨的话,请按工程师的推荐来,因为那是他们眼中的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        技术参数
型号                 尺寸                绕组数        每伏电压转速         ...

我说了,功率相等或相似。不相等是因为高速散热条件好,额定功率可能高一些。
我在以前的帖子中也说了
你没注意吧?

网友B:
我认为低kv扭矩大高kv扭矩小是对比在相同输出功率的情况下吧?或者说在满油门情况下尽量配大一点的桨(螺距和尺寸)使输出功率接近电机的额定功率,在这种情况下低kv的电机扭矩大(前提是高kv电机和低kv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相同)

网友:
由于桨的规格都是固定的,所以才需要不同kv的电机,以楼主发的电机图为例,例如某架飞机配桨为1047桨,电池为3s,安装电机2212,假设图上2212系列电机额定功率为180w,那么当然要选择1000kv的电机使得输出功率接近额定功率

网友:
或者说如果有尺寸10.5,螺距47的桨,刚好能使kv930电机的输出功率也接近180w,那么选kv930也可以的,前提是飞机能装得下10.5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这两台电机相同电压,相同电流,那个转矩大。
两台工作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下的同体积的不同匝数的电 ...

比这两台电机相同电压,相同电流,那个转矩大。
两台工作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下的同体积的不同匝数的电机,哪个转矩大。
比在工程师眼中,两台正常(额定)工作状态运行的电机,哪个转矩大。

意义在于,给转矩大的电机配大桨,给转矩小的电机配小桨。
意义在于,如果不明白电机如何配桨的话,请按工程师的推荐来,因为那是他们眼中的正常工作状态。

==========
在提醒你一次,别忘记转速,转速,转速!

如果你不懂螺旋桨的特性,请自己去学习一下。

如果你没有飞过飞机模型,去模拟器试试。

最后还是要问你 你读过大学的电机学吗?

读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了,功率相等或相似。不相等是因为高速散热条件好,额定功率可能高一些。
我在以前的帖子中也说了
...

我说了,功率相等或相似。不相等是因为高速散热条件好,额定功率可能高一些。
我在以前的帖子中也说了

============
我还是能断文识字的。
只是很抱歉,你的散热说,只是再次表明 你没读过电机学或没读懂。别的没有了。

网友:
还有,以上只比较静止状态,飞行过程中的条件不同,高kv电机的最大平飞速度比低kv电机要高,所以高速机一般选高kv小桨,而3d机很多时候处于几乎失速的状态下,因此选择低kv大桨,因为低kv大桨的静拉力会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低kv扭矩大高kv扭矩小是对比在相同输出功率的情况下吧?或者说在满油门情况下尽量配大一点的桨(螺距 ...

问题是在同电压下,KV930,KV1000, KV1100的功率会是这样。

如果 KV930 是 180W,

KV1000 是 180W+,

KV1100 是 180++。

欢迎加入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在同电压下,KV930,KV1000, KV1100的功率会是这样。

如果 KV930 是 180W,

这个没研究,要看厂家数据,不过相同结构绕组接近的电机额定功率就算有区别应该也不会差很多吧,毕竟材料有极限的,不然2212=2820了,另外,就算180w++也要有合适的桨才能发挥,比如1047输出170w,可能1147就230w了,估计电机要烧了。
最后我感觉你引用的图片里的功率应该是消耗功率而不是输出功率,所以要定量计算实际飞行情况的话还要考虑转换效率,
对了,飞行速度也要考虑。这个才是最主要影响的地方。
其实我认为工程就是不断妥协的结果,如果有无损耗任意变换输出电压的电源,其实一个kv的电机就够了,想要静拉力就低电压大桨,想飞高速就高电压小桨,多方便。

网友B:
我的看法是,根据kv选桨是错误的做法,应该是根据飞机的尺寸和飞行特性选桨然后再选合适kv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研究,要看厂家数据,不过相同结构绕组接近的电机额定功率就算有区别应该也不会差很多吧,毕竟材料 ...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

但也很愿意再次提醒,同尺寸不同KV要在不同电压下才有可能达到 功率相同。

同尺寸的定义是,同几何尺寸,同结构,同材质,同满槽率。当然,驱动方式也必须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看法是,根据kv选桨是错误是做法,应该是根据飞机的尺寸和飞行特性选桨然后再选合适kv的电机

非常赞同。

网友B:
咦,怎么楼主被禁言了,难道有神兽?
我也试试高喊一声:“来个禁言套餐!”
会不会有神奇的事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怎么楼主被禁言了,难道有神兽?
我也试试高喊一声:“来个禁言套餐!”
会不会有神奇的事发生?

谢谢你的关心。

禁言的原因如下:

网友:
该信息由本站反垃圾重复发帖系统自动发送,你发布的标题为:F1B 专业选手的飞机的帖子可能与另一个帖子速度之王存在重复,重复度为73%,系统已对该贴进行处理,处理方式为:帖子进入审核状态,用户ID被禁止发言,如有问题请及时与网站管理员或版主联系!
对于这个功能的智能程度只能表现 无语。

网友C:
楼主好多关于“低kv”贴子我都看了,.我可以评论吗。我怕一说错话,又要跟其他几位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

但也很愿意再次提醒,同尺寸不同KV要在不同电压下才有可能达到  ...

对的,不同kv的电机在桨相同的情况下的确不能功率相同,不过可以低kv用大一点的桨,达到高kv用小桨相同的功率比如kv930用1060桨,kv1000用1047桨,可能就功率差不多了
或者反过来说,用1060桨装kv1000的电机功率可能超过额定180w的功率了,但用在kv930电机上刚好180w功率,这时就应该选择kv930的电机
总之就是根据桨选电机,满油门的时候输出功率尽量接近额定功率

网友B:
其实我认同楼主的观点,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桨相同,电压相同,驱动相同的情况下,只要不超额定功率,高kv电机在任何油门下都比低kv电机的扭矩大
但是功率墙的限制使得高kv不能使用更大的桨,因为高kv的电机更早的碰到功率墙,而低kv的电机这时还可以通过换大一点的桨来触碰功率墙,只有这个时候低kv电机的扭矩比高kv的电机要大,这就是通常说的低kv电机用大桨,高kv电机用小桨的来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多关于“低kv”贴子我都看了,.我可以评论吗。我怕一说错话,又要跟其他几位一样了

哈哈

就算说错话,我又不能把你吃了,怕什么?怕我的问号? (已经两个了,不好意思

请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不同kv的电机在桨相同的情况下的确不能功率相同,不过可以低kv用大一点的桨,达到高kv用小桨相同的 ...

总之就是根据桨选电机,满油门的时候输出功率尽量接近额定功率

================
对的,这时的电气效率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认同楼主的观点,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桨相同,电压相同,驱动相同的情况下,只要不超额定功率, ...

但是功率墙的限制使得高kv不能使用更大的桨,因为高kv的电机更早的碰到功率墙,而低kv的电机这时还可以通过换大一点的桨来触碰功率墙,只有这个时候低kv电机的扭矩比高kv的电机要大,这就是通常说的低kv电机用大桨,高kv电机用小桨的来源吧。

===================
“但是功率墙的限制使得高kv不能使用更大的桨”

我不知道 功率墙 是什么意思,是指电源系统过热?能解释一下吗?

如果 电源系统过热就是电源的搭配问题,而不是电机的扭矩问题。

同电压情况下,低KV和高KV比,永远是 降容 使用,就是说不管低KV加多大的桨,高KV都可做到。但有两个条件,电源要有足够的电流,油门要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认同楼主的观点,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桨相同,电压相同,驱动相同的情况下,只要不超额定功率, ...

如果低KV是 100V, 1000W的电机,高KV是 (100-x)V, 1000W的电机, (x大于 0)

如果供电电压 是 (100-y)V, y大于0,但小于或等于x。

在这个条件下,

低KV的功率永远是小于1000W,它只能获得 (100-y)V的电压。

高KV的功率是等于1000W(y=x)或大于1000W (y小于x)。

高KV的输出功率的能力 永远比低KV大。

网友C:
(本人初中文化,语言表达不清,说错了或得罪各位请口下留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初中文化,语言表达不清,说错了或得罪各位请口下留情!)

哈哈哈

我也是用中学生的东西写帖子,人家也说我语文不及格,我活得好好的。

我还没看到你的东西,到时是嘴下留情还是刀下不留人,还不好说呢。。。。。。

没事,我并不是恶魔,不会吃人,(有时会刺人)最多说你是个小学生,来和我同桌不就完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不容易,不用问号

网友C:
puG和与他对立观点的,你们就是钻牛角尖,死鸡撑硬颈就是要赢。低kv扭距大或许在某些条件下也许是对的(我其实连什么是扭距也不懂,引用了你们的)。低kv扭距不比高kv扭距大在某些条件下也许是对的(PuG所想表达的是低kv扭距=高kv扭距,还是高kv扭距大于低kv扭距呢?至少到现在我也没读懂所以给了你个?号)。我觉吧凡事要有个度吧,太过了会适得其反,令人感到反感(为了这个观点在论坛发了不下20个相关贴子了吧。或许你们是为了真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或许你们仅仅是为了卖弄自己知识炫耀自己比别人更懂。///在此原谅我的无知,或许下一个伟大真理就是你们发现的)~~~~~其实低kv扭距大在论坛一定时间内存在其必然有其的道理(不论对错),就算误导群众小白,打个比例2212kv980电机配十寸桨吧,或配到 1147桨吧(至少飞起来嗖嗖的电机也受的了,电池电调都受的了,全油门不至于损坏设备。入门配置一般11.1Ⅴ电池1500至2600.电容量左右,电调30一40安左右)高kv扭距大于或等于低kv的扭距论点呢,也打个比例221
2电机kv1700的吧,就别说kv2450的了,也配个十寸桨吧1047如何?(小油门飞起来也是嗖嗖的,爽了我大油门如何?卧槽电调冒烟了,电机烧线了,人家心里就骂了PuG你害人啊)

网友B:
功率墙指的是电机的额定功率,电机长时间超出额定功率工作会烧,所以说高kv电机无法带更大的桨指的是这个限制

网友B:
另外你说的高kv电机降低油门用大桨的情况,这个时候是否就是转速和低kv电机相同,那么扭矩相同,根据安培力公式,这个时候高kv电机电流会更大,因此这时候高kv电机消耗的功率更多,也就是说,它超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墙指的是电机的额定功率,电机长时间超出额定功率工作会烧,所以说高kv电机无法带更大的桨指的是这个限 ...

功率墙指的是电机的额定功率,电机长时间超出额定功率工作会烧,所以说高kv电机无法带更大的桨指的是这个限 ...

=====================
不会,因为你是减低油门达到和低KV一样的功率。电机没问题,但电源部分由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说的高kv电机降低油门用大桨的情况,这个时候是否就是转速和低kv电机相同,那么扭矩相同,根据安培力 ...

另外你说的高kv电机降低油门用大桨的情况,这个时候是否就是转速和低kv电机相同,那么扭矩相同,根据安培力公式,这个时候高kv电机电流会更大,因此这时候高kv电机消耗的功率更多,也就是说,它超功率了。

==============================
“另外你说的高kv电机降低油门用大桨的情况,这个时候是否就是转速和低kv电机相同,那么扭矩相同,”

是的。

“根据安培力公式,这个时候高kv电机电流会更大,因此这时候高kv电机消耗的功率更多,也就是说,它超功率了。”

这个更大的电流是和低KV比,所以同时也要和低KV比电压,它的端电压比高KV低,(油门小了)所以电机消耗的功率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uG和与他对立观点的,你们就是钻牛角尖,死鸡撑硬颈就是要赢。低kv扭距大或许在某些条件下也许是对的(我其 ...

puG和与他对立观点的,你们就是钻牛角尖,死鸡撑硬颈就是要赢。低kv扭距大或许在某些条件下也许是对的(我其实连什么是扭距也不懂,引用了你们的)。低kv扭距不比高kv扭距大在某些条件下也许是对的(PuG所想表达的是低kv扭距=高kv扭距,还是高kv扭距大于低kv扭距呢?至少到现在我也没读懂所以给了你个?号)。我觉吧凡事要有个度吧,太过了会适得其反,令人感到反感(为了这个观点在论坛发了不下20个相关贴子了吧。或许你们是为了真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或许你们仅仅是为了卖弄自己知识炫耀自己比别人更懂。///在此原谅我的无知,或许下一个伟大真理就是你们发现的)~~~~~其实低kv扭距大在论坛一定时间内存在其必然有其的道理(不论对错),就算误导群众小白,打个比例2212kv980电机配十寸桨吧,或配到 1147桨吧(至少飞起来嗖嗖的电机也受的了,电池电调都受的了,全油门不至于损坏设备。入门配置一般11.1Ⅴ电池1500至2600.电容量左右,电调30一40安左右)高kv扭距大于或等于低kv的扭距论点呢,也打个比例221
2电机kv1700的吧,就别说kv2450的了,也配个十寸桨吧1047如何?(小油门飞起来也是嗖嗖的,爽了我大油门如何?卧槽电调冒烟了,电机烧线了,人家心里就骂了PuG你害人啊)

=====================
哈哈哈,你爽了。

我可真没数过,有20多个帖子,不知你算的是主题还是连回复都算了。但不管怎样,数值是错的。 哈哈。。。。。,我赢了,你输了。

我悄悄地告诉你,我是为卖弄自己知识炫耀自己比别人更懂,保密啊。拜托了。

最后,说一下,你的逻辑很好玩。

你看,我这次没用问号

网友B:
我觉得您对kv值的看法有误区,kv值是个测定值,代表空载时候电机的特性,但是带了负载的话工作条件变化后kv值就跟着变化了,您贴出来的图里,满载的时候kv算一下就可以看到和空载时明显不同,因此用空载kv值去计算电机工作电压是不合适的。
第二,电调调速是否是调电压?手机没法发图,不过百度一下无刷电调的电路图就行,可以看到电调没有可能是靠调节电压来调速的,虽然我看不懂blheli的汇编语言,但是我几乎可以确定电调是通过调节电子转速来控制电机转速的,也可以说电调调节的是电机的kv值,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电调参数里有一个参数叫支持的最大电子转速,而最大电子转速除以极对数就是电机的最大转速。在这个问题上我吃过亏的,我有一只kv5800 12n14p的电机想装台小电直,但是2s的情况下100%油门转速还是不足,于是就上3s,然后最大转速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因此我才留意到电调有最大转速范围,才知道为什么blheli固件里可以设置高、中、低三档转速范围

网友:
还有对于为什么高kv电机减少油门带大桨会功耗更大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大家都知道电机效率在额定功率以下基本和转速成正比,降低油门(转速)效率就下降了,因此对比工作在100%油门的低kv电机来说它自然要消耗更多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您对kv值的看法有误区,kv值是个测定值,代表空载时候电机的特性,但是带了负载的话工作条件变化后kv ...

我觉得您对kv值的看法有误区,kv值是个测定值,代表空载时候电机的特性,但是带了负载的话工作条件变化后kv值就跟着变化了,您贴出来的图里,满载的时候kv算一下就可以看到和空载时明显不同,因此用空载kv值去计算电机工作电压是不合适的。
第二,电调调速是否是调电压?手机没法发图,不过百度一下无刷电调的电路图就行,可以看到电调没有可能是靠调节电压来调速的,虽然我看不懂blheli的汇编语言,但是我几乎可以确定电调是通过调节电子转速来控制电机转速的,也可以说电调调节的是电机的kv值,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电调参数里有一个参数叫支持的最大电子转速,而最大电子转速除以极对数就是电机的最大转速。在这个问题上我吃过亏的,我有一只kv5800 12n14p的电机想装台小电直,但是2s的情况下100%油门转速还是不足,于是就上3s,然后最大转速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因此我才留意到电调有最大转速范围,才知道为什么blheli固件里可以设置高、中、低三档转速范围

==================
“我觉得您对kv值的看法有误区,kv值是个测定值,代表空载时候电机的特性,但是带了负载的话工作条件变化后kv值就跟着变化了,您贴出来的图里,满载的时候kv算一下就可以看到和空载时明显不同,因此用空载kv值去计算电机工作电压是不合适的。”

对的,KV值是无法去算带负载后的任何东西。所以我的计算全部是用 反电动势,而不是KV。

“第二,电调调速是否是调电压?手机没法发图,不过百度一下无刷电调的电路图就行,可以看到电调没有可能是靠调节电压来调速的,虽然我看不懂blheli的汇编语言,但是我几乎可以确定电调是通过调节电子转速来控制电机转速的,也可以说电调调节的是电机的kv值,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电调参数里有一个参数叫支持的最大电子转速,而最大电子转速除以极对数就是电机的最大转速。在这个问题上我吃过亏的,我有一只kv5800 12n14p的电机想装台小电直,但是2s的情况下100%油门转速还是不足,于是就上3s,然后最大转速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因此我才留意到电调有最大转速范围,才知道为什么blheli固件里可以设置高、中、低三档转速范围”

电调一定是靠调压来达到调速。但它是和电机一起完成的。
高级电调这样做是把换相频率和PWM的频率连在一起,以减少PWM的开关损失。

网友B:
如果电调是调压的话,解释不了为什么同一个电机,100%油门,blheli电调可以设置不同的转速。第二,简化一下电调输出电路,在某一时刻即只有一路导通的情况下实际上电路变成电池通过两个场效应管连接一个电机绕组(先假设三角形绕法),除了用线性降压没办法改变电机两端电压。假设电机输出50w功率,简单点按调压计算假设绕组端电压5v,电流10a,那么对于3s电池来说它输出了111w的功率,也就是说还有61w的功率消耗在场效应管上了,这样的设计不合理吧?最后按反电动势来算,U(电池电压)=E(反电动势)+IR(绕组电阻+场效应管电阻+电池内阻),同样转速同输出功率时高kv电机的电流要大一点,因此消耗在电池和场效应管上的电压反而大,电机端电压E+Ir(绕组内阻)反而低一些,请教一下这样的计算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反电动势计算没问题的话,从电池端来看,消耗的功率是否高kv电机更大呢?

网友:
不好意思,手机发帖太麻烦,只能一段段发了

网友B:
然后最后从电机消耗的功率上看EI+I^2r如何可以得知高低kv电机在输出功率+转速相同的情况下总消耗功率是相同的呢,毕竟按电机效率曲线这时高kv电机的效率极有可能比低kv电机要低

网友D:
看完了 好像学了点东西 kv只是个转速,功率才是扭矩,我理解的对不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调是调压的话,解释不了为什么同一个电机,100%油门,blheli电调可以设置不同的转速。第二,简化一下 ...

如果电调是调压的话,解释不了为什么同一个电机,100%油门,blheli电调可以设置不同的转速。第二,简化一下电调输出电路,在某一时刻即只有一路导通的情况下实际上电路变成电池通过两个场效应管连接一个电机绕组(先假设三角形绕法),除了用线性降压没办法改变电机两端电压。假设电机输出50w功率,简单点按调压计算假设绕组端电压5v,电流10a,那么对于3s电池来说它输出了111w的功率,也就是说还有61w的功率消耗在场效应管上了,这样的设计不合理吧?最后按反电动势来算,U(电池电压)=E(反电动势)+IR(绕组电阻+场效应管电阻+电池内阻),同样转速同输出功率时高kv电机的电流要大一点,因此消耗在电池和场效应管上的电压反而大,电机端电压E+Ir(绕组内阻)反而低一些,请教一下这样的计算存在什么问题?

======================
你很用心

“如果电调是调压的话,解释不了为什么同一个电机,100%油门,blheli电调可以设置不同的转速。”

因为它把换相频率和PWM绑在一起了。如果PWM频率比换相频率低,就会出现有时点不了火,(mos管得不到导通电压)

“在某一时刻即只有一路导通的情况下实际上电路变成电池通过两个场效应管连接一个电机绕组(先假设三角形绕法),除了用线性降压没办法改变电机两端电压。假设电机输出50w功率,简单点按调压计算假设绕组端电压5v,电流10a,那么对于3s电池来说它输出了111w的功率,也就是说还有61w的功率消耗在场效应管上了,这样的设计不合理吧?最后按反电动势来算,U(电池电压)=E(反电动势)+IR(绕组电阻+场效应管电阻+电池内阻),同样转速同输出功率时高kv电机的电流要大一点,因此消耗在电池和场效应管上的电压反而大,电机端电压E+Ir(绕组内阻)反而低一些,请教一下这样的计算存在什么问题?”

我必须赞你,很用心。
在所有的计算中 U 应该是电机端电压,而不是 电源电压,即电池电压。
如果你要从电池端算起,公式要改写为 (电池电压)=E(反电动势)+IR(绕组电阻+场效应管电阻+电池内阻)+ 电感反电动势
就你的计算,61W有部分是mos管和线路耗掉了,有很大一部分是以 虚功 的形式 储存了,即这时的功率因数很低。当电机负载提高功率因数会提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电调是调压的话,解释不了为什么同一个电机,100%油门,blheli电调可以设置不同的转速。第二,简化一 ...

没看懂,电感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最后从电机消耗的功率上看EI+I^2r如何可以得知高低kv电机在输出功率+转速相同的情况下总消耗功率是相同 ...

然后最后从电机消耗的功率上看EI+I^2r如何可以得知高低kv电机在输出功率+转速相同的情况下总消耗功率是相同的呢,毕竟按电机效率曲线这时高kv电机的效率极有可能比低kv电机要低。

=============
在电机上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电感在哪?

没看懂,电感在哪?

=======

电机的绕组。

网友B:
哦,知道了,先不去考究这个电感量能存储多少电能,先分析一下这个能量是如何消耗的,当电机转过换向点后,对应的场效用管关闭,这部分电能将通过续流二极管释放掉,也就是说除了发热它啥都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它可以完全回收,那么这个反电动势属于电机内部特性吗?
如果属于的话,根据你的公式,电调在整个公式中唯一参与的角色就是I*r(导通电阻),那么它是如何调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最后从电机消耗的功率上看EI+I^2r如何可以得知高低kv电机在输出功率+转速相同的情况下总消耗功率是相 ...

能给个计算公式或者计算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uG和与他对立观点的,你们就是钻牛角尖,死鸡撑硬颈就是要赢。低kv扭距大或许在某些条件下也许是对的(我其 ...

puG和与他对立观点的,你们就是钻牛角尖,死鸡撑硬颈就是要赢。低kv扭距大或许在某些条件下也许是对的(我其实连什么是扭距也不懂,引用了你们的)。低kv扭距不比高kv扭距大在某些条件下也许是对的(PuG所想表达的是低kv扭距=高kv扭距,还是高kv扭距大于低kv扭距呢?至少到现在我也没读懂所以给了你个?号)。我觉吧凡事要有个度吧,太过了会适得其反,令人感到反感(为了这个观点在论坛发了不下20个相关贴子了吧。或许你们是为了真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或许你们仅仅是为了卖弄自己知识炫耀自己比别人更懂。///在此原谅我的无知,或许下一个伟大真理就是你们发现的)~~~~~其实低kv扭距大在论坛一定时间内存在其必然有其的道理(不论对错),就算误导群众小白,打个比例2212kv980电机配十寸桨吧,或配到 1147桨吧(至少飞起来嗖嗖的电机也受的了,电池电调都受的了,全油门不至于损坏设备。入门配置一般11.1Ⅴ电池1500至2600.电容量左右,电调30一40安左右)高kv扭距大于或等于低kv的扭距论点呢,也打个比例221
2电机kv1700的吧,就别说kv2450的了,也配个十寸桨吧1047如何?(小油门飞起来也是嗖嗖的,爽了我大油门如何?卧槽电调冒烟了,电机烧线了,人家心里就骂了PuG你害人啊)

´=============
你也爽了,我们也嘻嘻哈哈了,该谈点正事了。

“(PuG所想表达的是低kv扭距=高kv扭距,还是高kv扭距大于低kv扭距呢?至少到现在我也没读懂所以给了你个?号)。”
你给PUG的这个问号,说明了:
1. PUG的语文不及格,是有依据的。
2. PUG卖弄自己知识炫耀自己比别人更懂,这个别人没包括你。
3. 只会断文识字,是搞不懂这些东西的。那些说自己能断文识字,自己都搞懂了,是吹牛。起码 满槽率 只是识了这几个字,但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批评完了PUG,该赞你了。
你的的确确很坦诚,用你的文采和你的逻辑来证明你讲的都是真话。“在此原谅我的无知”你的的确确证明你自己是无知。
”其实低kv扭距大在论坛一定时间内存在其必然有其的道理(不论对错),就算误导群众小白“ 我是小白,我认了。

我们一起骂 PUG 你害人啊。不用偷偷摸摸,多爽啊

PUG这次一个问号都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2296&page=1#pid20598988

拜读了,不过前一个问题您看了吗,也没关系,毕竟离题了,总之一句话,根据桨选择电机就没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拜读了,不过前一个问题您看了吗,也没关系,毕竟离题了,总之一句话,根据桨选择电机就没错了

这部分电能将通过续流二极管释放掉,也就是说除了发热它啥都做不到,退一步说就算它可以完全回收,那么这个反电动势属于电机内部特性吗?
===============
虚功是 用电器和电源之间的交换,续流二极管要消耗一点,线路要消耗一点,其余被回收。

感应反电动势,是线圈的特性。只要是交流供电的感抗性负载都有这个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知道了,先不去考究这个电感量能存储多少电能,先分析一下这个能量是如何消耗的,当电机转过换向点后, ...

“如果属于的话,根据你的公式,电调在整个公式中唯一参与的角色就是I*r(导通电阻),那么它是如何调压呢?”

===============
很怪,昨天这段文字是没有的。
1. 反电动势是电机的内部特性。不同的KV有不同的反电动势。同“尺寸”的电机的反电动势和绕组的圈数和转速成正比。
2. 公式中用的是 Z 阻抗,不是R。Z是包括 电阻R和电感L
3. 电调的PWM和电机的储能元件绕组实现调压。最好的感知方式是,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量电机任意两线的电压,虽然值(RMS)可能不准,但你可以看到油门变化时电压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完了 好像学了点东西 kv只是个转速,功率才是扭矩,我理解的对不 呵呵

不好意思,回晚了点。

同样的电压,KV高的转速就高。

功率大,不一定扭矩就大。因为 功率=转速x扭矩。 同样功率是 比如100, 可以是 1x100,也可是 1000x0.1 (前的数值代表 转速,后面的数值代表 扭矩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拜读了,不过前一个问题您看了吗,也没关系,毕竟离题了,总之一句话,根据桨选择电机就没错了

关于电调调速是控制电机端电压,你实测了吗?

我完全明白你的困惑,因为在低速时,反电动势很低,这时电源电压几乎是短路的状态。但情况并不是这样。

如果你有兴趣我可试试讲解一下。

楼主(2018-04-04):
引用 网友A:
我说了,功率相等或相似。不相等是因为高速散热条件好,额定功率可能高一些。
我在以前的帖子中也说了
...

请吧,请不要只是不忿,请证明你的不忿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这两台电机相同电压,相同电流,那个转矩大。
两台工作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下的同体积的不同匝数的电 ...

请吧,请不要只是不忿,请证明你的不忿是有道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吧,请不要只是不忿,请证明你的不忿是有道理的。

不好意思,回晚了点。

同样的电压,KV高的转速就高。

功率大,不一定扭矩就大。因为 功率=转速x扭矩。 同样功率是 比如100, 可以是 1x100,也可是 1000x0.1 (前的数值代表 转速,后面的数值代表 扭矩 )

=======================================================================
看看截图,看看你的原话。再对照下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你的例子,转速1,     转矩100,是不是转速低,转矩大?
你的例子,转速1000,扭矩0.1,是不是转速高,转矩小?

你的第二句话,KV高的转速就高,

再回到你的例子,
                  转速1,     转矩100,是不是低KV ,转速低,转矩大?
                  转速1000,扭矩0.1,是不是高KV, 转速高,转矩小?

请问模友的误区在哪里?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误区在哪里?
你那“同电压下,同尺寸低KV的扭矩小,这个是理论证明了的。”理论证明的东西在你的这个例子里是如何体现的?

来,接着来个长篇大套,把你的证明和你的帖子在圆到一起。这个挺有难度,看你的了。我看好你,你一定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回晚了点。

同样的电压,KV高的转速就高。

看看截图,看看你的原话。再对照下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你的例子,转速1,     转矩100,是不是转速低,转矩大?
你的例子,转速1000,扭矩0.1,是不是转速高,转矩小?

你的第二句话,KV高的转速就高,

再回到你的例子,
                  转速1,     转矩100,是不是低KV ,转速低,转矩大?
                  转速1000,扭矩0.1,是不是高KV, 转速高,转矩小?

请问模友的误区在哪里?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误区在哪里?
你那“同电压下,同尺寸低KV的扭矩小,这个是理论证明了的。”理论证明的东西在你的这个例子里是如何体现的?

来,接着来个长篇大套,把你的证明和你的帖子在圆到一起。这个挺有难度,看你的了。我看好你,你一定加油!!!!

==================
“你的例子,转速1,     转矩100,是不是转速低,转矩大?
你的例子,转速1000,扭矩0.1,是不是转速高,转矩小?”

对的,我的两个例子是这样说的。但前面是 相同的功率,你没看到吗? 在相同功率下不是这样吗?然道大学的东西和中学的东西不一样?

“你的第二句话,KV高的转速就高,”

我的第二句话前面有, 同样的电压下,你没看到吗?然道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对KV值的理解不一样?

同电压下,同尺寸的电机,高KV和低KV两者的功率会一样?

请用大学的东西证明。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截图,看看你的原话。再对照下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

“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对的,我的两个例子是这样说的。但前面是
相同的功率,你没看到吗? 在相同功率下不是这样吗?然道大学的东西和中学的东西不一样?
“你的第二句话,KV高的转速就高,”

我的第二句话前面有, 同样的电压下,你没看到吗?然道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对KV值的理解不一样?

============================================================

这就完全清楚了,你也认为在相同功率下相同电压下,上面这句话是对的。

这就奇怪了,难道广大模友就不能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认为是在相同功率下,相同电压下吗?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认为这句话一点问题没有的前提,恰恰是相同功率,相同电压

相同功率,相同电压这个前提不是你自己的专利吧?你可以用,我以及广大模友,是不是也可以用呢?应该可以吧?你说呢?

用了这个前提,这句话你也承认没问题了,那么模友说的这句话,认识误区到底在哪里呢?

网友:
你认为,在电压相同,功率相同的条件下,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低,用小桨。低KV电机转矩高,用大桨”这句话是正确的。
我也告诉你,我认为模友说的这句话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前提就是电压相同,功率相同。
我们就没有一点矛盾了。
我们的讨论就此结束了。
最终的结论就是,模友的“高KV电机转矩低,用小桨。低KV电机转矩高,用大桨”这句话,在电压相同,功率相同这个(谁都可以用的)前提条件下,没有一点毛病,不存在任何误区

网友A:
至于你邀请我证明相同体积不同KV电机功率相等的问题,

其实和广大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这句话就没有一毛钱关系了,原话里没有“同体积”这3个字,“同体积”是你自己加的。还是那句话,你自己加的东西你自己圆吧。

我前面说过了,我不忿的是你说广大模友认识有误区,现在你也承认在“电压相同,功率相同”的条件下,广大模友的认识没什么误区,我也就没什么不忿的了。
我前面也说了,你自己爱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吧,只要不说广大模友有误区,我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你的发言我也不会参与,你自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你邀请我证明相同体积不同KV电机功率相等的问题,

其实和广大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 ...

至于你邀请我证明相同体积不同KV电机功率相等的问题,

其实和广大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这句话就没有一毛钱关系了,原话里没有“同体积”这3个字,“同体积”是你自己加的。还是那句话,你自己加的东西你自己圆吧。

我前面说过了,我不忿的是你说广大模友认识有误区,现在你也承认在“电压相同,功率相同”的条件下,广大模友的认识没什么误区,我也就没什么不忿的了。
我前面也说了,你自己爱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吧,只要不说广大模友有误区,我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你的发言我也不会参与,你自便吧。

================
同尺寸,包括同体积。同体积是我加的吗?一开始就是满槽率一样。去查一查,是不是这样?

请不要胡搅,我什么时候说 电压相同时功率相同?

你是 智商和情商相互往下拉,连撒谎都用上了

我再说一遍,“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是胡扯!

就是误区!

你不忿,请证明你的不忿是有道理的!

你根本就无法 证明电压相同下, 不同的KV的功率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你邀请我证明相同体积不同KV电机功率相等的问题,

其实和广大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 ...

对的,我的两个例子是这样说的。是不是你的原话?

你就是这样说的,怎么又不承认了呢?

同体积,这又出个槽满率,不是你加的,难道是“高KV电机转矩低,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高,配大桨”这句话里带的?我咋没看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你邀请我证明相同体积不同KV电机功率相等的问题,

其实和广大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 ...

为啥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满有道理的样子。

一到我说,一到模友说,就是胡说,就是误区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你邀请我证明相同体积不同KV电机功率相等的问题,

其实和广大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 ...

我的两个截图,哪个证明我说谎了?我说什么谎了?截图就在那里。你的原话“对的,我的两个例子是这样说的。但前提是电压相同,功率相同”就在那里。我哪里说谎了?
为什么你的例子里可以这样说,我以及广大模友这样说,就是误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你邀请我证明相同体积不同KV电机功率相等的问题,

其实和广大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 ...

你不忿,请证明你的不忿是有道理的!
你根本就无法 证明电压相同下, 不同的KV的功率是相同的!

=========================================

我跟你说明白了,我不忿的是你说““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这句话有误区。我现在用你的例子和你的原话,已经证明了这句话没有误区。也就证明了我的不忿是有道理的。

证明电压相同下, 不同的KV的功率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和我不忿的东西无关,那是你自己要证明的东西,我说了,你自己要证明的东西你自己去圆,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会回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你邀请我证明相同体积不同KV电机功率相等的问题,

其实和广大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 ...

我再说一遍,“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是胡扯!

=====================================================
胡扯的东西,为啥在你的回复中也怎么说呢?你自己也是在胡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于你邀请我证明相同体积不同KV电机功率相等的问题,

其实和广大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 ...

请不要胡搅,我什么时候说 电压相同时功率相同?

==================================

我什么时候说,你说电压相同时功率相同了?

我说的是 ,1,电压相同 ;2,功率相同。(注意,是两件事,中间没有时,你不要偷换概念,胡搅蛮缠。)是““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这句话的前提条件。

而且你的例子中也是这么说的,你也承认了的,一切有截图为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你邀请我证明相同体积不同KV电机功率相等的问题,

其实和广大模友说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 ...

同尺寸,包括同体积。同体积是我加的吗?一开始就是满槽率一样。去查一查,是不是这样?

==============================================
“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这就是原话,我到哪去查一查?原话就在这,还到哪去查一查?原话里没有的东西,不是你加的谁加的?即使不是你加的,也不是广大模友加的,谁加的你找谁去,无论谁加的,也不能否定““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这句话的正确性。

网友A:
我再问一遍,为什么你说     “对的,我的两个例子是这样说的。但前面是 相同的功率我的第二句话前面有, 同样的电压下”这句话时理直气壮。
我和广大模友说在相同的功率下,在相同的电压下,“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就变成胡扯了呢?

到底谁在胡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再问一遍,为什么你说     “对的,我的两个例子是这样说的。但前面是 相同的功率[/backco ...

“我和广大模友说在相同的功率下,在相同的电压下,“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就变成胡扯了呢?”

==============

我再问你一遍, 不同的kV值在相同的电压下能有相同的功率吗?

回答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再问一遍,为什么你说     “对的,我的两个例子是这样说的。但前面是 相同的功率[/backco ...

“我再问一遍,为什么你说     “对的,我的两个例子是这样说的。但前面是 相同的功率我的第二句话前面有, 同样的电压下”这句话时理直气壮。”

===================
当然理直气壮,为什么不理直气壮?

相同功率时,转速越高扭矩越低。这是物理!

相同电压下,高KV的转速比低KV的转速高,这也是物理!

有物理依据,为什么不理直气壮?

因为这,就等于 承认了同电压下,同尺寸高KV的扭矩小。这个胡扯都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了。

如果不谈同尺寸来比较扭矩,是不是流氓?现在来说比的不是同尺寸的东西,是不是不要脸?

你以为我要大家看扭矩的大少?那位骂PUG害人的,你以为他没明白?你以为那些看帖嫌我烦的人不明白?人家早就明白那个扭矩大。我要大家看的就是你智商和你的情商。

就是要大家看你如何的狡辩,不要脸的狡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胡搅,我什么时候说 电压相同时功率相同?

==================================

我说的是 ,1,电压相同 ;2,功率相同。(注意,是两件事,中间没有时,你不要偷换概念,胡搅蛮缠。)

===========
哈哈哈
我偷梁换柱?
谁偷梁换柱,一切都摆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和广大模友说在相同的功率下,在相同的电压下,“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

我再问你一遍, 不同的kV值在相同的电压下能有相同的功率吗?

回答这个!
=====================================
我跟你说明白了,我不忿的是你说““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这句话有误区。我现在用你的例子和你的原话,已经证明了这句话没有误区。也就证明了我的不忿是有道理的。

证明电压相同下, 不同的KV的功率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和我不忿的东西无关,那是你自己要证明的东西,我说了,你自己要证明的东西你自己去圆,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会回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 ,1,电压相同 ;2,功率相同。(注意,是两件事,中间没有时,你不要偷换概念,胡搅蛮缠。)[/ ...

哈哈哈
我偷梁换柱?
谁偷梁换柱,一切都摆在这里。

=============================
是啊,一切都摆在截图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问一遍,为什么你说     “对的,我的两个例子是这样说的。但前面是 相同的功率[/back ...

当然理直气壮,为什么不理直气壮?

相同功率时,转速越高扭矩越低。这是物理!

相同电压下,高KV的转速比低KV的转速高,这也是物理!

有物理依据,为什么不理直气壮?

因为这,就等于 承认了同电压下,同尺寸高KV的扭矩小。这个胡扯都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了。

如果不谈同尺寸来比较扭矩,是不是流氓?现在来说比的不是同尺寸的东西,是不是不要脸?

你以为我要大家看扭矩的大少?那位骂PUG害人的,你以为他没明白?你以为那些看帖嫌我烦的人不明白?人家早就明白那个扭矩大。我要大家看的就是你智商和你的情商。

就是要大家看你如何的狡辩,不要脸的狡辩!

==================================================================

你说的很好,谈没谈同尺寸,还是来看原话吧““高KV电机转矩低,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高,配大桨”
请问同尺寸这三个字在哪里?原话里有没有同尺寸这三个字?
我说“高KV电机转矩低,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高,配大桨””完全正确,没任何误区,是在同功率,同电压这个前提下。

还是那句话,是不是同尺寸这三个字,和原话无关,和广大模友无关,和我的不忿无关。你自己爱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爱怎么证明就怎么证明,只要不说广大模友有误区,我是不会回应你的任何问题的。

至于是不是狡辩,我们还是尊重原话吧,原话就在上边,是谁狡辩一目了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问一遍,为什么你说     “对的,我的两个例子是这样说的。但前面是 相同的功率[/back ...

因为这,就等于 承认了同电压下,同尺寸高KV的扭矩小。这个胡扯都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了。

=========================================================

你只要承认“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这句话没毛病就行。

至于承认这句话等于什么,是你自己的事,你爱等于什么就等于什么,我的不忿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就等于 承认了同电压下,同尺寸高KV的扭矩小。这个胡扯都已经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了。
...

你只要承认“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这句话没毛病就行。

至于承认这句话等于什么,是你自己的事,你爱等于什么就等于什么,我的不忿无关

===============
还要我说多少遍,我说了 “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是 胡扯!

看清了,是胡扯!

如果你要忿,请说明你的忿是有道理的。

你没明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只要承认“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这句话没毛病就 ...

又说你自己说的话是胡扯,你换家医院吧,我无能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说你自己说的话是胡扯,你换家医院吧,我无能为力了。

我说的话是这句 “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吗?

你从来不敢回答!为什么?因为:

这句话,是你信奉的。而不是我说的。

我说的是在你的截屏上,清清楚楚是什么,只是你在臆想认为那是和你信奉的东西一样。

你对你信奉的东西,只能靠淫意来维持。你说“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的正确性不可否认,但却拿不出证据证明那是正确的。也从来不敢去证明。

为什么不敢证明?因为证明不了。

为什么证明不了?因为那是你淫意的东西。

你还有一个你从来不敢回答的问题,你读过电机学吗?

为什么不敢?因为你是在装读过,现在被迫 裸奔,所以要赶快躲起来。

快躲起来吧,也许能挽救你点什么,但挽救不了你被迫 裸奔 这一事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话是这句  “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吗?[/b ...

你换家医院吧,我真的无能为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换家医院吧,我真的无能为力了。

你争不赢它的 他首先把你的智商拉到和他一个档次 然后用他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你输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争不赢它的 他首先把你的智商拉到和他一个档次 然后用他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你输定了

能治还是给他治治,毕竟是个活物。治不了,也没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争不赢它的 他首先把你的智商拉到和他一个档次 然后用他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你输定了

八面悬停是什么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家医院吧,我真的无能为力了。

“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正确吗?

你从来不敢回答!为什么?因为:

这句话,是你信奉的。而不是我说的。

我说的是在你的截屏上,清清楚楚是什么,只是你在臆想认为那是和你信奉的东西一样。

你对你信奉的东西,只能靠淫意来维持。你说“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的正确性不可否认,但却拿不出证据证明那是正确的。也从来不敢去证明。

为什么不敢证明?因为证明不了。

为什么证明不了?因为那是你淫意的东西。

你还有一个你从来不敢回答的问题,你读过电机学吗?

为什么不敢?因为你是在装读过,现在被迫 裸奔,所以要赶快躲起来。

快躲起来吧,也许能挽救你点什么,但挽救不了你被迫 裸奔 这一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面悬停是什么梗?

好叫人失望和难堪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正确吗?

你换家医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家医院吧!

“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正确吗?

你从来不敢回答!为什么?因为:

这句话,是你信奉的。而不是我说的。

我说的是在你的截屏上,清清楚楚是什么,只是你在臆想认为那是和你信奉的东西一样。

你对你信奉的东西,只能靠淫意来维持。你说“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的正确性不可否认,但却拿不出证据证明那是正确的。也从来不敢去证明。

为什么不敢证明?因为证明不了。

为什么证明不了?因为那是你淫意的东西。

你还有一个你从来不敢回答的问题,你读过电机学吗?

为什么不敢?因为你是在装读过,现在被迫 裸奔,所以要赶快躲起来。

快躲起来吧,也许能挽救你点什么,但挽救不了你被迫 裸奔 这一事实!

===========

你敢证明和回答上面的吗?你能证明和敢回答,那就是我要去就医。如果不能也不敢,你就是在 裸奔。

我很乐意看你 裸奔。

请继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正确吗?

你帖子明明说“对的”,怎么是我的臆想呢?你解释一下你的“对的”是啥意思?是什么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正确吗?

你敢证明和回答上面的吗?你能证明和敢回答,那就是我要去就医。如果不能也不敢,你就是在 裸奔。

我很乐意看你 裸奔。

请继续。
===========================================

你这种抬杠长见识的小伎俩,我有必要回应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正确吗?

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张截图。截图上你说了“对的”就证明广大模友没误区。

其实我给你指道了,你再用一个长篇大套,来说明一下你的“对的”其实不是说广大模友是对的,而是别的什么的是对的。

你现在就写,没准这次用你高超的语文技巧,还能蒙混过关,但实在不容易啊。毕竟被截了图,这次怎么编呢?

索性不编了,直接人身攻击,转移话题,提问让对方回答,然后寻找对方破绽。O(∩_∩)O哈哈~真好笑,你以为我会上当吗?

你有千言万语,我有截图一张。来吧,不管你说啥,我就是这张截图对付你。

你还是把这张截图圆一圆吧,其它我是不会回应你的。

至于你言语中的零七八碎的东西,除了证明你的人品外,对我能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发言又不是只有你看,广大模友都在看。公道自在人心。

还是这张截图对付你,你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张截图。截图上你说了“对的”就证明广大模友没误区。

其实我给你指道了,你再用 ...

“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正确吗?

你从来不敢回答!为什么?因为:

这句话,是你信奉的。而不是我说的。

我说的是在你的截屏上,清清楚楚是什么,只是你在臆想认为那是和你信奉的东西一样。

你对你信奉的东西,只能靠淫意来维持。你说“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的正确性不可否认,但却拿不出证据证明那是正确的。也从来不敢去证明。

为什么不敢证明?因为证明不了。

为什么证明不了?因为那是你淫意的东西。

你还有一个你从来不敢回答的问题,你读过电机学吗?

为什么不敢?因为你是在装读过,现在被迫 裸奔,所以要赶快躲起来。

快躲起来吧,也许能挽救你点什么,但挽救不了你被迫 裸奔 这一事实!

===========

你敢证明和回答上面的吗?你能证明和敢回答,那就是我要去就医。如果不能也不敢,你就是在 裸奔。

我很乐意看你 裸奔。

请继续。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正确吗?

你会飞模型吗?用嘴吹模型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面悬停是什么梗?

这东西以前在直升机论坛也哔哔了好几年,癞蛤蟆爬脚背不咬人恶心人,给他个直升机他都飞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张截图。截图上你说了“对的”就证明广大模友没误区。

其实我给你指道了,你再用 ...

其实我给你指道了,你再用一个长篇大套,来说明一下你的“对的”其实不是说广大模友是对的,而是别的什么的是对的。

=============
既然是指道了,为什么不敢证明 “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是对的?

这么简单的事你为什么做不了?

我人身攻击你了?

说你不要脸,是人身攻击?

你装学过电机学,是不是不要脸?

你能证明你学过电机学吗?连回答这个问题都不敢,还有脸面吗?

学过的马上就能证明的“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的对错,不是的吗?

你敢吗?你能吗?

你不敢,也不能,但要装,是不是不要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会飞模型吗?用嘴吹模型上天?

不是已经在另外一个帖子说再见了的吗?咋又回来呢?

就算我不会飞模型又怎样?

论坛有规定,不会飞的不准发言吗?

我发言碍你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争不赢它的 他首先把你的智商拉到和他一个档次 然后用他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你输定了

请问当我把你当第三人称时,也要用 这个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 正确吗?

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张截图。

来解释一下“对的”是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叫人失望和难堪的问题。

不懂就问不难堪。不懂装懂难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给你指道了,你再用一个长篇大套,来说明一下你的“对的”其实不是说广大模友是对的,而是别的什么 ...

至于你言语中的零七八碎的东西,除了证明你的人品外,对我能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发言又不是只有你看,广大模友都在看。公道自在人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至于你言语中的零七八碎的东西,除了证明你的人品外,对我能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发言又不是只有你看,广大 ...

怎么还在吵……浪费青春浪费版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还在吵……浪费青春浪费版面啊……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张截图。

来解释一下“对的”是啥意思?

“你的例子,转速1,     转矩100,是不是转速低,转矩大?
你的例子,转速1000,扭矩0.1,是不是转速高,转矩小?”

对的,我的两个例子是这样说的。但前面是 相同的功率,你没看到吗? 在相同功率下不是这样吗?然道大学的东西和中学的东西不一样?

“你的第二句话,KV高的转速就高,”

我的第二句话前面有, 同样的电压下,你没看到吗?然道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对KV值的理解不一样?

同电压下,同尺寸的电机,高KV和低KV两者的功率会一样?

请用大学的东西证明。请吧!

******************

星号隔断线上面的是截屏里的我的回复的问子。

我不知道你的语文是谁教的,“对的”的意思就是 确认 “我的两个例子是这样说的”之间用的是逗号,后面是句号。“对的,我的两个例子是这样说的。”是一句话。

明白了吗?

你一次又一次 显示你的出你到底有没有读过大学。

所以,虽然你不承认你是装的,但我有办法让你 裸奔。

只要你愿意继续,我就能让你继续裸奔。

请回答,你读过电机学吗。

请证明,“高KV电机转矩小,配小桨。低KV电机转矩大,配大桨”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不难堪。不懂装懂难堪。

你的难堪就在于,不懂装懂。

你决定不再 裸奔 了?

你不再要代表 广大的模友来表达 不忿 了?

下面是一位批评我的模友写的。

“劝你莫把论坛里的老少爷们当成**去忽悠去对待,论坛里流传的一些简化说法能有其市场自然有其现实基础或局部前提,即使再“不学无术”到谬以千里的程度,也还没到被你发帖子指名道姓,没完没了“游街示众”、“浸猪笼”的地步!”

我明白我的处境,遭人恨。

你明白了你的处境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难堪就在于,不懂装懂。

你决定不再 裸奔 了?

注意“不学无术”是加引号的,那是你眼中的“不学无术”,而你的举动在我们眼中是胡搅蛮缠+缺乏第二种脑子(关于模型用脑子之类的话是你自己言论,只是帮你补齐而已,请不要以偏概全)。
既然你厚着脸皮引用了以上评语“为己所用”,咱也不能不领情,就再打份酱油给你吧,祝你爽狡爽喷!

《坦途赞·打酱油》
全家学贯电机学,
粪土伍腰“玩具”堆;
摇头摆尾过闹市,
胡搅蛮缠刻薄黑。
横眉愣对千夫指,
俯首狂做键盘催;
躲进“虚荣”成一统,
管他包容与劝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不学无术”是加引号的,那是你眼中的“不学无术”,而你的举动在我们眼中是胡搅蛮缠+缺乏第二种脑 ...

我不才,不会打酱油。

您的引号,我倒真是注意了,有好几处。请问我该如何解读?

如果这个引号应该反方向理解,后面的是否也要?如果要,那就是说我并没把H先生怎样,那您激动什么?

如果不要,您下次说清楚点,好吗?就像您说的 我缺脑。

哦,对了,您一直在问我说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过你是教材里的,绝大部分是义务教育的教材,不知您见过没。正规书店都应该有。

我估计您没读过这些教材,所以我就不打算问你你是如何判断这里的对错和水平的了,不然,会叫您难堪。我缺脑,但这点还是有的。

不然,我发点牛劲非要您证明,低KV配大桨是因为低KV扭矩大,让您 裸奔,让您 “游街示众”,让您 “浸猪笼”,很难堪的。您说呢?

最后说一下,打酱油我真不如您,我服,心服口服。请您消消气。

网友H:
推公式你们会发现,电机的扭矩跟电机的最大持续工作电流和KV值有关,最大扭矩是个定值,T=9550*P/n*0.85,其中P=U*I;  n=KV*V;0.85是电机的效率,这个公式最后可以写成T=9550*I/KV*0.85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推公式你们会发现,电机的扭矩跟电机的最大持续工作电流和KV值有关,最大扭矩是个定值,T=9550*P/n*0.85, ...

讲持续电流必须要对应一个工作制。

KV值不能作为计算参数,电机的效率和负载有关,用机械的扭矩公式计算电机的扭矩只能计算当时电机的扭矩,而不能算出电机的扭矩能力。

另外,不介意的话,T=9550*P/n*0.85 应为 T=9550*P*0.85 /n 或 T=(9550*P/n)*0.85。

网友H:
用这个公式是可以算出最大扭矩的,如果你能算出不同转速下螺旋桨的扭矩,这样电机搭配螺旋桨的转速,至于不同工况的电机功率不同,是因为大功率状态有更多的热功率损失。我说的0.85只是一个大概,本身能做到0.85的效率的电机就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这个公式是可以算出最大扭矩的,如果你能算出不同转速下螺旋桨的扭矩,这样电机搭配螺旋桨的转速,至于不 ...

1. 电流值如何取?
2. KV值能当计算带载时的转速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1. 电流值如何取?
2. KV值能当计算带载时的转速吗?

你得先明白电机的最大扭矩是电机的定值特性。当电机最大转速下的负载小于电机的最大扭矩,KV值可以用来计算电机的转速,KV值本身就是由线圈的绕法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得先明白电机的最大扭矩是电机的定值特性。当电机最大转速下的负载小于电机的最大扭矩,KV值可以用来计 ...

请先告诉我,电流值如何取。谢谢!

查查KV的定义再继续讨论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得先明白电机的最大扭矩是电机的定值特性。当电机最大转速下的负载小于电机的最大扭矩,KV值可以用来计 ...

你得先明白电机的最大扭矩是电机的定值特性。当电机最大转速下的负载小于电机的最大扭矩,KV值可以用来计算电机的转速,KV值本身就是由线圈的绕法决定的。

=======================
前几天较忙,没能细复。抱歉!
“电机的最大扭矩是电机的定值特性”,的确是这样。它由好几个东西决定,有机械的,有电气的。不讨论机械,只看电气部分,电气部分我们就只讨论热功率部分。这部分,说白点就是铜耗和铁耗把这个金属疙瘩变成废铜烂铁。烧毁一个电机的不是功率,而是功,即功率x时间。所以不谈工作制,谈额定,是空谈。就像你烧开一壶水,不规定烧开需要的时间,你无法选配电炉的功率一样。

“当电机最大转速下的负载小于电机的最大扭矩,KV值可以用来计算电机的转速,KV值本身就是由线圈的绕法决定的。”
这句话,除了“KV值本身就是由线圈的绕法决定的”只能在比较两个同尺寸,同材质,同结构的情况成立,其余全是错的,而且错得很远。

直流电机最化简的电压平衡公式: U=IR+emfk*n; 这里,U是电机端电压, I是电流,R是绕组电阻,emfk是反电动势常数,n是转速。
非常明显,如果电压不变,负载影响转速。严格地说,KV值是无法用来算电机的转速的,即便是空载,也只能是估算。

网友(2018-05-05):
看评论长知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得先明白电机的最大扭矩是电机的定值特性。当电机最大转速下的负载小于电机的最大扭矩,KV值可以用来计 ...

低KV电机扭矩大,这句话本身没错的,就是有个前提条件。电机输出的扭矩其实和电压无关,只和电流成正比。同样规格尺寸的电机,在通过同样电流的前提下,当然是kV值低的扭矩大。你一定要用高kV的电机配大桨,这没问题,扭矩也能达到。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成倍上升的电流。根据欧姆定律,整个电路里的铜损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电流增加一倍,热功率损耗会增加三倍。这些热量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用来烧毁你的电机和电调还有电池。当电机的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稀土材料会退磁,效率降低,进一步增加发热量,形成恶性循环。只要你喜欢,2212 kV2200的电机配1047桨挺好的,动力嗖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低KV电机扭矩大,这句话本身没错的,就是有个前提条件。电机输出的扭矩其实和电压无关,只和电流成正比。 ...

低KV电机扭矩大,这句话本身没错的,就是有个前提条件。电机输出的扭矩其实和电压无关,只和电流成正比。同样规格尺寸的电机,在通过同样电流的前提下,当然是kV值低的扭矩大。你一定要用高kV的电机配大桨,这没问题,扭矩也能达到。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成倍上升的电流。根据欧姆定律,整个电路里的铜损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电流增加一倍,热功率损耗会增加三倍。这些热量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用来烧毁你的电机和电调还有电池。当电机的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稀土材料会退磁,效率降低,进一步增加发热量,形成恶性循环。只要你喜欢,2212 kV2200的电机配1047桨挺好的,动力嗖嗖的……

====================
“低KV电机扭矩大,这句话本身没错的,就是有个前提条件。”
前提是什么? (低KV和高KV是同样电流?)

“电机输出的扭矩其实和电压无关,只和电流成正比。”
没有电压,电流是如何形成的?

“同样规格尺寸的电机,在通过同样电流的前提下,当然是kV值低的扭矩大。你一定要用高kV的电机配大桨,这没问题,扭矩也能达到。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成倍上升的电流。根据欧姆定律,整个电路里的铜损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电流增加一倍,热功率损耗会增加三倍。”
同样规格尺寸的电机,在通过同样电流的前提下,当然是kV值低的扭矩大,这个没错。但, 两者的电机端电压是何情况? 会是一样吗?还有,转速是什么样的情况?成倍上升的电流,这里成倍是指的多少?即具体数值。
请用欧姆定律演算出你的 “电流增加一倍,热功率损耗会增加三倍”结果。即这个三倍是如何得来的。

请演算,假设两个同样尺寸,但是一倍KV关系,在同样扭矩下的发热。

网友J:
同规格电机不kv比较扭矩的前提条件是功率相同的时候比较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规格电机不kv比较扭矩的前提条件是功率相同的时候比较扭矩

同规格电机不kv比较扭矩的前提条件是功率相同的时候比较扭矩

=================
同规格电机不同KV,功率相同的前提条件是, 两者的电压不同,低KV供的电压要比高KV的高。
在同电压下,高KV的功率比低KV的大。(如果电调和电池能提供够大的电流)